[問題求助] 三陽心情100化油器

楼主(2022-05-01):
請教一個化油器問題,三陽心情100今天清潔化油器,請問進氣前的銅管是不是會由催油門時增壓噴油出來,紅圈處好像並沒有貫通,底蓋那一字銅螺絲也是沒貫通

网友:
四、燃油系統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 ... achQwNJsJhKWGCsiiQQ

网友:
CVK系列化油器加速閥

网友:
忘了還有加速閥化油器的老祖宗CVK26

楼主:
空濾進氣問題導致吸氣不順,那根銅管還是看不出有哪裡相通,不過車能騎就不管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濾進氣問題導致吸氣不順,那根銅管還是看不出有哪裡相通,不過車能騎就不管它了 ...

你已問了N次了!

第一張圖紅圈處,為輔助供油口(加速汞),以文氏管位置負壓效率最低。

第一張圖內,主要供油口,在文氏管最窄處(喉管)負壓效率最高(約中間),畫紅框內部後方,圖片顯示由活塞式節流閥控制進氣,同步中間哪隻油針控制主要供油量。

還有一個供油口靠近引擎接合端,管壁內有一個很微小的孔,在文氏管末端負壓效率次之,負責怠速供油配合阻風門(自動)。未顯示該位置圖片。

第二張紅框只是加速供油對接口,加油時會對防塵(橡皮)內支柱,配合較小底座連動隔離膜內部彈簧(伸縮空間)控制油量,進油口在浮筒室底座靠近加速汞旁,孔徑也很小(進小出大)。

供油設計很難且複雜,原理很簡單,只是各家廠商研發,在有效空間內轉來轉去達到安全與有效率複式商業輸出與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已問了N次了!

第一張圖紅圈處,為輔助供油口(加速汞),以文氏管位置負壓效率最低。

因為我有買一顆陸製的,過油後按壓紅圈處會噴油出來,但是我車上那顆原廠的不會噴,以為是塞住了,結果拆開發現並沒有通,好像只是做好看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為我有買一顆陸製的,過油後按壓紅圈處會噴油出來,但是我車上那顆原廠的不會噴,以為是塞住了,結果拆 ...

因為文氏管冒出來哪根根本沒開眼,就算哪根開眼,化油器浮筒底座連結的加速汞,進油孔也會因沉澱物而阻塞,小油汞內又九彎十八拐,加上隔離膜如破損會一堆問題(幾乎同沉澱油槽高度),還有外在油線連動調教....等,須經常維護成本,所以禁能,如有反正加減輔助,相對易出問題(光化油器各式檢查繁瑣)弊大於利)),所以內行老師傅都會說有跟沒有一樣,連體嬰(有BUG)不要有併發症就好或裝作不知道反正有在動擺好看。
自行取捨(開不開眼)
反正自動車根本看不到 ,野狼青筋暴露..................倫家有加速汞雖然禁能還是可以跟不懂得吹噓.......... 來一聲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文氏管冒出來哪根根本沒開眼,就算哪根開眼,化油器浮筒底座連結的加速汞,進油孔也會因沉澱物而阻塞 ...

原來如此啊,我以為是塞住了,不過拆開清洗後也多一份安心
感謝您耐心的解說,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