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ZTE Amazing A50手機更換電池

楼主(2022-05-02):
ZTE Amazing A50手機更換電池
這手機電池已經壞很久了 (已無電池可更換)
但這手機又有特殊用途所以都要吊點滴維持可開機
剛好昨天回家拿到WISH老大寄來的電池
所以今早第一件事就是換電池

原來電池很不好拆(黏的很緊)
拆掉之後先將保護板拆除備用
再將WISH老大ˋ的電池(無保護板)接上保護板測試
開機測試 可開機
將WISH老大的電池 焊上保護板後裝上
開機 充電測試 OK
拆下來壞的電池 膨脹了

网友:
這個換上去的電池額定電壓較低,小心充幾次電後就容易過充鼓包膨脹!!

网友A:
電池兩極好像不是一般的銅鐵材質..
我常常電線焊不上去 ORZ...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池兩極好像不是一般的銅鐵材質..
我常常電線焊不上去 ORZ...

正常是要用SPORT點焊
若用烙鐵焊要先清理乾淨
再用尖形的烙鐵先吃錫就很容易焊上去
但要注意速度要快以免溫度過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電池兩極好像不是一般的銅鐵材質..
我常常電線焊不上去 ORZ...

小弟都照前輩指導,電極片先沾上焊油,烙鐵頭沾錫點上去,大多都能吃上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弟都照前輩指導,電極片先沾上焊油,烙鐵頭沾錫點上去,大多都能吃上錫 ...

我弄到短路冒火花. 嚇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弄到短路冒火花. 嚇死我了.....

看樣子 真的很慘
你可能不小心 接觸到正負極短路造成

网友:
焊接前要先用膠帶包好另一隻腳  才不會短路到正負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