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 板號貼紙X512DA 板號X512DK 電阻詢問

楼主(2022-05-02):
圖中R1 R2 有人知道阻值嗎?

楼主:
購買線上瀏覽點位圖查到了
R1=PR8952=300K
R2=PR8953=100K

X512DK.part1.rar (3 MB, 下載次數: 23) X512DK.part2.rar (2.47 MB, 下載次數: 23)

网友:
這一代系列似乎就是奇妙的散熱器、風扇分開那幾型

感覺怪怪的

wish 發過一篇:朋友建議這台筆電最好不要買

我也買過一台:X409F

网友:
恭喜完修。小弟對購買線上瀏覽點位圖感興趣(功力不佳,想多點維修資料),可否請 xhiaxhia123 大提供一點訊息,謝謝

网友:
您好  恭喜完修。小弟對購買線上瀏覽點位圖感興趣(功力不佳,想多點維修資料),可否請 xhiaxhia123 大提供一點訊息,謝謝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