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請教這是甚麼電子元件?

楼主(2022-05-02):
請教各位先進,圖片中圈起地的電子元件是甚麼?感謝大大的解惑

网友:
二極體 上面有印規格 !

楼主:
感謝,我拆下來看看

网友:
看起來類似FRD,規格看字還在不在?

FRD

楼主:
這塊板子是洗衣店用的超音波槍的板子,整個不過電,原本是保險絲斷掉換新的後沒燒斷卻也不開機,整個都黑黑的等拆下再看看能不能看得清楚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Zener Diode 做閘極電壓波形限制用。

网友:
二極體    玻璃封裝   整流/齊納/高速 都有
例如 SIZE小的 SOD27(DO35)  1N4148

照片中是 SOD57 / SOD64
你將  diode (或zener diode )  分別加上 SOD57 / SOD64
為關鍵字搜尋網路圖片  就會有許多同類圖片

你甚至可以找到 1N4007G   SOD57
以前 PHILIP 的二極體出一大堆 這種封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塊板子是洗衣店用的超音波槍的板子,整個不過電,原本是保險絲斷掉換新的後沒燒斷卻也不開機,整個都黑黑 ...

板上零件似乎不多的樣子,跑線路畫出電路圖,辨識切確卻零件的機率才會高。

不然我們在這邊猜,都只是瞎子摸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上零件似乎不多的樣子,跑線路畫出電路圖,辨識切確卻零件的機率才會高。

不然我們在這邊猜,都只是瞎 ...

很抱歉..小弟不會畫..但我會盡力拍清楚些...謝謝版大的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上零件似乎不多的樣子,跑線路畫出電路圖,辨識切確卻零件的機率才會高。

不然我們在這邊猜,都只是瞎 ...

我盡力的把它拍下來了,但也只能看到B....

网友:
這個面可以看到 B0 (帶斜線的0),可以繼續看其他面是什麼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盡力的把它拍下來了,但也只能看到B....

手機鏡頭可以加個放大鏡~
這樣可以更清楚!

网友:
那個二極體不知是原本已斷引腳  還是被你拆斷了
---------
畫不出電路圖, 就將該局部 背面銅箔線路清楚拍照
另外 將散熱片上的(場)電晶體 印字也清楚拍照

通常 (場)電晶體這部位線路  二極體接用法都還算是有典型用法
上述兩重點清楚拍照  比較有機會依典型接用法推估出來

貼圖  盡量用橫幅貼上
你自己想想 手機/桌機  使用者 哪一類人  哪種環境
哪種 是看熱鬧  或有心無力
哪種 是比較方便願意 打字找資料編輯做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