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NA96把手電源開關維修

楼主(2022-05-03):
無Turbo段,開關切換技巧可以使用Turbo段,應代表無其他零件損壞。網路找一個開關250 ,主要是沒有把握能把它換好
想問各位 網路上找到的線路圖,我如果將Turbo 的接線直接接到第二段Dry。是否可行  會不會有危險性
請各位指導

网友A:
不會燒起來,只是2,3檔變成tubro無dry了
再則tubro檔應該電弧積碳或燒熔了,改的話能撐多久也是未知數

网友B:
這樣看, 會不會比較清楚?
腳3/腳5 是單獨接到電阻絲2
想把Dry段改成TURBO段, 應該是把腳3的線併到腳2, 對吧?

但是! 開關每一段都是有規格的!
原本的腳3/腳5規格是 15A, 腳2/腳4是13.5A
如果把TURBO段並過來, 腳2/腳4會不會超過額定規格呢??

一顆開關$400, 要不要賭運氣? 賭身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會燒起來,只是2,3檔變成tubro無dry了
再則tubro檔應該電弧積碳或燒熔了,改的話能撐多久也是未知數 ...

謝謝 Benson1206 。您的提醒才明白這麼做應該也只是暫時解決。知道怎麼做了
換開關 不然就是直接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看, 會不會比較清楚?
腳3/腳5 是單獨接到電阻絲2
想把Dry段改成TURBO段, 應該是把腳3的線併到腳2, 對 ...

謝謝Dcstudio
這支吹風機已經用夠久了,再花個300-400元換開關似乎沒有那個價值,只是自己修復的成就感
再者怕自己手不夠巧,焊接技術不夠好,浪費
您提醒的開關每個段數的w數不同 這點我真的乎略掉了。確實不能這樣直接把 PIN3的線接到PIN2

网友A:
1. 這支用在台灣110v, tubro+高熱 檔, 大概1300w~1400w
2. 就算開關正常,tubro時,跑線也是由4-->2-->5-->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這支用在台灣110v, tubro+高熱 檔, 大概1300w~1400w
2. 就算開關正常,tubro時,跑線也是由4-->2-->5-- ...

2/5是共接
4/2導通 讓電阻絲1工作, 閞關額定是13.5A
5/3導通 讓電阻絲2工作, 閞關額定是15A
tubro檔時, 是 4/2, 5/3 雖然是同時導通, 但其實是分走兩個開關..

如果牛沒理解錯誤的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5是共接
4/2導通 讓電阻絲1工作, 閞關額定是13.5A
5/3導通 讓電阻絲2工作, 閞關額定是15A

電阻絲1 & 2 配合開關是調整馬達降壓大小,控制馬達轉速用的,那個功耗不大,吃電的是Traic控制的大電熱絲

另外SET的高熱檔和DRY,TUBRO的高熱檔,功耗是不同的,大概一半而已,DRY和TUBRO的高熱檔功耗是近似的,就差在風速不同

它這電路還有一點點沒畫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電阻絲1 & 2 配合開關是調整馬達降壓大小,控制馬達轉速用的,那個功耗不大,吃電的是Traic控制的大電熱 ...

Screenshot 2022-05-04 at 23-00-29 Panasonic 國際牌 NA96 97 系列負離子吹風機
找到圖了!
這樣看來, 把腳2的線拆除, 再把腳3移到腳2, 捨棄Dry, 直接改成Turbo應該是可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圖了!
這樣看來, 把腳2的線拆除, 再把腳3移到腳2, 捨棄Dry, 直接改成Turbo應該是可行的! ...

不用拆線,2~3直接短接即可

我說他沒畫全的部分,注意看他SET檔時大電熱絲有供電嗎?

网友:
這個是原廠EH-CNA96的開關SLS-24-754,看起來也沒特別標15A,我也找不到規格書

我是沒注意後面新出的型號是不是已改SLS-24-754E,因為碰到的幾乎都是馬達壞比較多,還是商人有什麼貨就賣什麼? 反正規格加大,有利無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