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Panasonic EH-CNA99 奈米負離子吹風機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22-05-03):
Panasonic EH-CNA99 奈米負離子吹風機故障維修實例

1.型號~Panasonic EH-CNA99

2.二種故障:
  A.馬達轉速不足
  B.出風口溫度開關老化頻繁跳脫(出現綠光)

3.分解外殼後內部配置、配線先拍照留存參考

4.換馬達要先拆風扇,以M3*0.5攻牙器直接從貫孔攻牙

5.再鎖上鐵片或大頭螺絲到底,用力向上拔起

6.確認馬達/橋式整流二極體正負極性做好記號,再將馬達解焊下來

7.比對新舊馬達
  原廠~萬寶至 MABUCHI RS-365SV-1988(線徑-0.19MM、線圈數-88圈)
  代用~萬寶至 MABUCHI RS-365SV-1870(線徑-0.18MM、線圈數-70圈)
  拆下齒輪軸套安裝至新馬達上,再安裝定位焊接正負電極完成

8.分解故障馬達電刷一邊已磨損殆盡

9.接著更換溫度開關,先將電熱絲移開空出作業空間

10.用2~2.5MM小鑽頭鑽開銅鉚釘頂部(不要鑽穿整支鉚釘),再用小尖起子退出公鉚釘,就有鎖螺絲的孔了

11.準備新的溫度開關及固鎖螺絲、墊片、螺母

12.新的溫度開關安裝完成,電熱絲復歸原位,後續組裝完成測試OK等待交件

网友:
AC100V電壓用於台灣應該有影響使用壽命

网友A:
請問wet老師!溫度開關要用原廠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wet老師!溫度開關要用原廠的嗎?

溫度相同的就可以了,不一定要原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wet老師!溫度開關要用原廠的嗎?

耐電流/耐溫/大小~規格相同即可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