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日立 HITACHI RD-200FB 除濕機風扇不運轉維修實例

楼主(2022-05-03):
日立 HITACHI RD-200FB 除濕機風扇不運轉維修實例

1.型號~HITACHI RD-200FB/電路圖

2.開機後沒有聽到風扇運轉聲音,掰開出風口蓋片看到一塊的風葉輪碎片卡在裡面

3.拆開外殼檢查內部構造

4.風扇馬達型號~2NA12996-R

5.拆開風扇馬達固定蓋,發現風葉輪老化龜裂最終自己解體

6.檢查馬達4組線圈皆有固定阻抗~初判正常,馬達外殼溫度保險絲導通正常~沒壞

7.馬達軸心培林加機油潤滑保養

8.檢查風扇馬達啟動電容容量正常

9.檢查壓縮機啟動電容容量正常

10.電源控制板

11.液晶顯示操作板

12.鋁鰭片清潔完成

13.新風葉輪網購到貨安裝

14.組裝完成上電測試,待機消耗功率約2.6W

15.開機測試各項功能正常,標準模式除濕消耗功率約193W

16.除濕工作中

17.除濕滿水自動跳停,成功完修

网友A:
wet 大 培林是加針車油 不是機油吧

网友:
裝在針車油壺裡的機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wet 大 培林是加針車油 不是機油吧

機油黏度夠、耐高溫很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機油黏度夠、耐高溫很好用。

請問 WET 大 是15-40番號的機油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 WET 大 是15-40番號的機油嗎?

海馬兄:
四行程機油都適合,
我都是換機油時,
最後倒不進去的留下來的,
添加在風扇油棉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