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sus rx570 卡B2 缺件求點位圖

楼主(2022-05-03):
RX570 缺件
比照 RX470
缺印絲 AM
          。3
求點位圖~
請問AM 可用 AS (rx460)替代嗎
請問這顆叫什麼

网友A:
U22 Si51214-A1EAGM
不確定是不是這顆 這是參考微星V341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22 Si51214-A1EAGM
不確定是不是這顆 這是參考微星V341的

應該是沒錯,參考 ROG-STRIX-RX570-O4G-GAM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沒錯,參考 ROG-STRIX-RX570-O4G-GAMING

大大可以幫忙查查看

這張撼訊RX460紅色圈起來的地方~是否相同型號?

或是提供此卡的點位圖,我自己查~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可以幫忙查查看

這張撼訊RX460紅色圈起來的地方~是否相同型號?

U50 SI51214-A1FAGMR/TDFN-6/S
所以是一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50 SI51214-A1FAGMR/TDFN-6/S
所以是一樣的

謝謝大大~不過那邊掉了兩個點
不好補~還是放棄修了

网友:
焊點脫落可以用銅線補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