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物易物] 再來一彈 多功能指針式電表 交換 電子零件收納盒+長腳指撥開關+變壓器

楼主(2022-05-05):
各位先進大家好

這台指針式電表 具有多功能 (紅外線檢測 火線檢測 電池電壓量測 hfe 10A電流)

欲交換 電子零件收納盒1- 2 PCS +長腳指撥開關(可插麵包板不鬆脫) X 10 - 20 PCS +變壓器(12v/1A 中心抽頭)做實驗用 X 1PCS

電表固定可以調整支架 比台灣電表還特殊

有需要者可以交換

規格請上網查 天宇 MF47B 指針式電表

感謝各位先進

楼主:
補充 內部具有電阻箱 可校正其他電表設備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充 內部具有電阻箱 可校正其他電表設備

网友A:
在另一窟找到這兩個收納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另一窟找到這兩個收納盒

YA~~~~~~~~~~~~~~~

网友A:
這種傳統變壓器不過載使用基本不會壞,有的人用一輩子也還在用,把下圖紅線短接再接一條線當0,再加上兩條黃線端子就是12V-0-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傳統變壓器不過載使用基本不會壞,有的人用一輩子也還在用,把下圖紅線短接再接一條線當0,兩條黃線 ...

感謝 WISH 大 教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種傳統變壓器不過載使用基本不會壞,有的人用一輩子也還在用,把下圖紅線短接再接一條線當0,再加上兩 ...

wish 大:
如圖 可以得到12V-0-12 ?,
覺得0+0點比較好,
以前裝真空管擴大機經驗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sh 大:
如圖 可以得到12V-0-12 ?,
覺得0+0點比較好,

參考一下我在2011年的帖子︰
https://bbs.pigoo.com/thread-29538-1-1.html

記得以前唸書時,考試也很常出現變壓器的接法應用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