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艾美特 DC風扇 S35132BR 控制板故障維修改裝問題

楼主(2022-05-05):
故障物件:充電式遙控立地充電式電扇   艾美特 DC風扇 S35132BR
狀況:插電面板可正常顯示 也可以充電 ,可以開關 擺頭,但是風扇不轉(面板都有顯示),底盤連接風扇馬達接口無電流電壓輸出.寄回原廠說無零件ˊ無法維修(也不做機板板維修,只提供整個控制板更換,也沒說明是否MCU壞了,實在有夠爛的售後)
1.確定馬達跟電源板沒有壞
2.電池無故障, 馬達可擺頭
3.Q5 STU417S 更換過 依然無電流輸出

控制板正面

控制板正面

控制板近拍

控制板近拍

控制板背面

控制板背面

控制IC

控制IC

1.請問無輸出電流電壓可能是MCU壞了 還是問題?
2.若是MCU壞了有沒有 控制板 取代方案 (類似[求助] 奇美 16吋 DC 電扇DIY改裝問題
3.下圖方案是否適合使用?

參考方案

參考方案

网友:
你好,發圖時把每張圖留一行空白,可以讓大家看起來不會全擠在一起的感覺。
這次我幫你改了,下次再請配合。

网友:
既然風扇輸出沒有電壓,那就先從這個接口開始查,例如你遇到MOSFET,如果測量沒有壞掉就不用換,減少更換了又沒有用的情形。

网友:
MCU壞的機率應該不大,應該是驅動級出問題機率比較大,從馬達側往回找應該可以找到問題

网友A:
獨特智能風-室溫≧32℃檔位32段;室溫<32℃每降1℃檔位降2段;室溫<15℃風扇停止運轉進入待機狀態,會不會是溫度感測出問題!!

可以控制搖頭,不知道,溫度過高時可以控制搖頭嗎?

馬達訊號線為何只有 1條線? 意思是馬達有自己的驅動電路板!!

网友:
可以先檢查電路板銅箔線路有無斷裂或焊點不良,電木材質的電路板可能因為外力或摔落震動而導致線路斷裂或焊點脫落。
可以拿放大鏡檢查或將每一個焊點都吃錫加熱(加進有鉛錫)尤其是沒動作部件的相關線路。

网友B:
如果STU417S是風扇馬達的開關,他的上游有電進來嗎?

网友:
3.下圖方案是否適合使用?

可以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獨特智能風-室溫≧32℃檔位32段;室溫<32℃每降1℃檔位降2段;室溫<15℃風扇停止運轉進入待機狀態,會不會 ...

PWM 控制  灰線 會有電流變化  控制轉速
目前量到 電流變化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STU417S是風扇馬達的開關,他的上游有電進來嗎?

上游有 21.7V 進來

右上為輸出

右上為輸出

目前開關SW 打開時 STU417S(P溝道 場效應管)  的G極(圖中STU471S右上)電壓都沒有下降(應該要有負電壓) 導致 S-D通道沒導通。
但我無法判定 上游哪個部分 應該會有 控制降壓!!!
因為整個 線路被 ˋ指示面板 遮住 (要拆開又有點怕)

楼主:
拆開顯示面板往上游找   發現有一顆ST9013H三級管 (下圖黃框處) 生鏽斷腳

正面圖

正面圖

但更換後依然 無效
開關只有面板顯示跟蜂鳴聲
依舊無法 讓 STU471S 導通
請問 是否 還有其他 需要查找 附上 馬達輸出控制板 放大標示圖

放大標示

放大標示

网友C:
Q5_9013#C極 電壓 ?
Q5_9013#B極  驅動來自R19 / IC1#9 電壓 ?

楼主:
引用 网友C:
Q5_9013#C極 電壓 ?
Q5_9013#B極  驅動來自R19 / IC1#9 電壓 ?

你說的是 Q9?

网友:
會不會9013沒有電進來?

网友:
如果對電路不是很熟悉,那就拿放大鏡找一找吧,搞不好還有零件銹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