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普樂飲水機POLAR PL-801錯誤碼EE

楼主(2022-05-05):
大大好~
請問普樂開飲機EE碼照說明書重置(按壓電源鍵)一樣沒效?要如何檢查?
沒看到有溫控開關?

POLAR普樂-不鏽鋼溫熱開飲機 PL-801

楼主:
太好了終於會發文了!

溫度保險絲有同(沒開路)應該沒壞.

補充內容 (2022-5-5 09:18 PM):
溫度保險絲應該沒壞,線路會通

网友:
就是過熱唄~

找一下有什麼 過熱保護 的裝置 ~

网友:
溫度保險絲時最終保護,會顯示EE 應該是前一級保護!!

网友:
檢查一下NTC的阻值

楼主:
感謝大大
NTC是這兩條線?

网友:
熱缸的感溫sensor掛了?跟溫缸的感溫sensor交換測試?

网友:
直接量接頭處即可

楼主:
感謝大大,確實是NTC熱膽那個壞了,量出來45ohm
常溫的是75ohm
我互換兩條線正常加熱沒錯誤碼.
所以正常貭是75ohm?
我再買條來換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確實是NTC熱膽那個壞了,量出來45ohm
常溫的是75ohm
我互換兩條線正常加熱沒錯誤碼.

晶工牌有考慮去回收場拆?

楼主:
不好更換,好像要把整個熱膽拆下來換!
所以我把NTC1 & NCT2接頭互換,看起來可以動作 .
NCT1接到熱膽的正下面

NCT2接到熱膽側邊(如圖)

黃白接頭對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