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SSD維修實例(Anacomda TS 120G)

楼主(2022-05-05):
這顆故障品是從網拍買來練功的~
故障情形是抓不到, 上電後電腦沒任何反應

內部PCB~
主控是SM2258XT, Flash是8片16G 廠商自封片(美光B05 3D TLC製程)

若PCB正常, 短接ROM後上電應該可以認到,
但短接了仍然認不到, 應該是PCB有哪裡有問題~

首先量測供電有無出全~

3.3V有

1.8V有

找到了, 1.2V沒電~~ 但是上面的供電IC Vin是有電的(5V)
供電IC印字:S20BHB  SOT23-6封裝, 查不到...但是這種只要腳位符合, 大多可以代用,

拆了IC, 量一下Pin1 EN引腳, 只有1.36V, 似乎有點低...
換了EN引腳的分壓電阻改成2顆100K, 順便補上0.1uf濾波電容, EN電壓改成2.5V (5V-100K-EN-100K-GND)

裝上IC, 我用SY8087代用, SOT23-5封裝(原IC多1支腳是GND, 不影響代用),
1.2V出來了~ 紅框是替換的零件

PC已經認到, 使用時數還算低, 但已經有替換磁區...接外接盒當隨身碟用應該還可以用~

USB3.0外接速度測試還不錯

网友:
真心覺得好厲害,這網站的高手真的太多了
看到這種IC板基本上只能乾瞪眼

网友:
使用時數低,就抓不到,這家的東西難怪這麼便宜。

网友:
太強了,高手在民間,長知識了,謝謝分享!!

网友:
太強了,這樣也修得好

网友A:
恭喜完修
版主手工不錯喔!
焊接的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版主手工不錯喔!
焊接的很漂亮

哈哈 , 我是用風槍焊接的,
不喜歡用烙鐵, 會每個焊點錫量不太一樣 不好看...

焊點先用吸錫線弄平,
0402的焊點各放 1 顆 0.4 mm 錫球

SOT23-5的每個焊點各放 2 顆 0.35 mm錫球

熱風槍吹化後等他冷卻, 再放上零件, 加上少許助焊劑, 再熱風槍焊接上~

這樣的效果不錯, 不仔細看會看不出來修過

网友: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245-1-1.html
上方連結18樓有我不久前網購及跟朋友要的一些戰利品,我也對有位會員把壞的SSD 改隨身碟很有興趣,疫情嚴重不能隨便往外跑,我也來跟風把SSD 改隨身碟好了。

网友B:
這種沒打印的SMD 電阻你怎麼知道規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沒打印的SMD 電阻你怎麼知道規格的?

hi~~
那2顆電阻 是 原本: 供電IC印字:S20BHB  SOT23-6封裝
這一顆IC的Pin 1 Enable接腳用的,
將5V分壓出V_EN, 原本量測分壓出來只有1.36V
原本的電阻拆下後量測大概是150K/51K左右~符合量測結果(算起來1.26, 量起來多少有誤差)

這種IC的V_EN 門檻值都不一樣, 原本這顆可能是1.2V的,

我要換上的SY8087的V_EN門檻值是1.5V (即1.5V以上即可Enable輸出電壓, 不換分壓電阻會沒輸出)

阻值就是自己算...這2顆電阻就一端5V, 一端GND, 中間接V_EN
5V要分壓出2.5V 就直接用2顆100K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hi~~
那2顆電阻 是 原本: 供電IC印字:S20BHB  SOT23-6封裝
這一顆IC的Pin 1 Enable接腳用的,

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