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用磁鐵/鐵片基座安裝行車記錄器

楼主(2022-05-07):
以前寫過「行車記錄器固定架改裝」

「用魔鬼氈安裝行車記錄器」

現在那台行車記錄器改做為記錄車後的行車影像用途。

果然不能自欺欺人,

雙面膠系列的產品開發設計在常溫下需要有黏性、一般性質較軟。安裝在車內、出現高溫時黏性便不足,行車記錄器/架脫落、罷工。

屢敗屢戰後想用磁鐵吸住的方式做固定。先找到磁力還不錯的磁鐵,對小鐵片的吸力感覺很夠,再把小鐵片折出適當角度、當作行車記錄器既有吸盤的基座、鎖上螺絲。

這次不再用雙面膠系的產品,而是用強力膠直接把磁鐵黏在車內天花板上,經過半天日曬,應該牢固、不脫膠了,再把鐵片基座連同行車記錄器吸上。

繼續工作中,再不成功,就要用三秒膠來黏了。

補充:行車記錄器的日期「無電、reset重置」情形
(這台行車記錄器無電重置後日期會變回2014/1/1)

之前曾經連續2個星期沒有開車,發現行車記錄器不會記錄「新」影像。

這次為了改用磁鐵安裝,放假時就先將行車記錄器拆下「把玩」,把鐵片折彎、鑽孔、噴漆...,上班後也是過幾天才吸上磁鐵、重新插電。

剛好想看看昨天某段時間記錄器角度和駕駛角度(車側後照鏡)的差異,才發現SD卡的影像是4/26~4/29,而記錄器日期是2014/1/2,因此昨天行車影像沒有成功寫進SD卡。

插回SD卡,把日期設定好才能正確存下最新的影像記錄。

网友:
車子本身會移動/振動是穩固是一個重點...

网友A:
可能需要考慮萬不幸遇到撞擊的時候,這東西會往哪跑、回彈的時候有沒有可能變成凶器
(我也是DIY愛好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需要考慮萬不幸遇到撞擊的時候,這東西會往哪跑、回彈的時候有沒有可能變成凶器
(我也是DIY愛好者{:1_1: ...

站在不一樣的角度思考,便能發覺不一樣的問題。或說是群策群力,或說是腦力激盪。

一直想,採用不破壞車子本體(也就是不想在車內用鎖螺絲)的方式來固定行車記錄器,所以才會在許多黏膠、魔鬼氈、磁鐵之間嘗試。

因為用來記錄影像,會想到固定不良,導致影像晃動、導致脫落...,而沒有想到「不幸遇到撞擊的時候,記錄器/架往哪飛、會不會撞到頭、臉,導致受傷」。

前面說過,用雙面膠系來固定行車記錄器,是不成功的例子。因為,行車記錄器/架一直有向下(以及車子前後、左右搖晃)的力量在拉扯,因此失敗。不過可以考慮用來當作磁鐵的方案的安全措施,也就是MIT台灣誌裡面說的「確保」。高山嚮導在穿越危險地形時會輔助架設安全索,萬一失足時、可以吊掛保命。

繼續來想,用魔鬼氈、雙面膠的方式,低調而簡單和行車記錄器/架形成連結,魔鬼氈、和雙面膠都不負責平常的記錄器固定負重,相信可以維持不失效,而能在萬一磁鐵脫膠脫落時,提供必要的連結拉扯,避免磁鐵砸出傷人,聊勝於無。

网友:
大家互相研究集思廣益;其實DIY常常需要巧思,當靈光一閃找到了更理想更便宜更人性化的替代方案時
那種滿足感真的是花錢比不上的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