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國際牌NE-305M微波爐 門壞了!?

楼主(2022-05-08):
今天國際牌NE-305M微波爐門關密後,微波爐內的照明燈還亮著;微波爐無法啟動,想當然爾,一定是檢測關門的微動開關壞了。

不多說開拆,前面拍。

側面拍。

接線圖。

第一時間想說這一定是關門微動開關故障,想說拆開量一下看是誰故障就換誰,量完都正常。。。
試著通電,手按開關,照明燈果然就滅了,微波爐可以啟動。

接下來往門的卡鉤查,應該是固定卡鉤滑軌的擋板斷了,造成關門時一個卡鉤後傾,無法正常定位頂到微動開關。
拆開的門

壞掉的卡鉤根斷掉的鐵片擋板,紅框是它原來的位置

好的卡鉤

請問,這門有得換嗎? 還是有甚麼建議?

网友:
應該就把門分解拆開~
再弄塑鋼土固定吧~

网友:
也許可以自己改一下 ~

門關閉會動作 來取代這一個功能 ~  (磁簧 等裝置 來取代)

网友:
不專業意見~若能拆卸,兩個卡勾能互相交換嗎?

如果知道「卡勾與微動開關的連動如何運作」,或許能夠更具體提供解決方案!?

楼主:
看到大家回復,燃起一絲希望,找到塑膠蓋卡榫,一字起可以撬開。

門的卡鈎位置及特寫。

很薄得薄鈑,需要承受關門的壓力,塑鋼土可以搞定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大家回復,燃起一絲希望,找到塑膠蓋卡榫,一字起可以撬開。

塑剛土的強度很高,我覺得可以嘗試看看,照檔板鐵片的形狀捏出來(包含那個洞)。

网友:
塑剛土的硬度夠但附著力不好,要先將施工處附近的黑漆先去除再將鐵板表面用銼刀刮花才有可能用塑剛土來補強修護。

可能的話還是拿給鐵工用電焊來焊回原位,甚至加鐵片來補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大家回復,燃起一絲希望,找到塑膠蓋卡榫,一字起可以撬開。

如果空間允許,我會折一片90度鋁片或鐵片,兩邊各鑽兩個孔,用4顆 3mm或2.5mm平頭螺絲加螺帽,把斷掉的部分結合起來,這樣就很堅固牢靠了。

小東西當然不太好做,若有小鑽床、銼刀、小虎鉗 之類的會比較方便。

如果附近ˋ有做熔接的店家,問問看是否願意用阿魯夢熔接?
曾拿烙鐵不鏽鋼套管去焊4個點,店家收費100元。

楼主:
這薄板應該是找氬焊吧,但這種工可能不想接,工錢可能也不便宜。

塑剛土有分廠牌型號嗎? 小北有賣媽 還是特力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薄板應該是找氬焊吧,但這種工可能不想接,工錢可能也不便宜。

塑剛土有分廠牌型號嗎? 小北有賣媽 還是 ...

塑鋼土 修補好幫手

小北要找看看,特力屋肯定有。

网友:
紅框處~
看能不能套個短短的粗吸管~
再上塑鋼土整個包起來~
增加支撐力~

塑鋼土我都買一條的那種~
看要多少就切多少~
只是要手揉到微微發熱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薄板應該是找氬焊吧,但這種工可能不想接,工錢可能也不便宜。

塑剛土有分廠牌型號嗎? 小北有賣媽 還是 ...

yzu_master大

我的建議會拿一塊鐵片(1.5mm)左右,
折成類似以下形狀,
套(或用瞬間膠黏貼)在原來鐵片上一起裝上,
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空間允許,我會折一片90度鋁片或鐵片,兩邊各鑽兩個孔,用4顆 3mm或2.5mm平頭螺絲加螺帽,把斷掉的部 ...

感謝大家的建議。
先採用ysc這方案,找家氬焊問看看。
不行就塑鋼土+金屬板土炮。

网友B:
鐵部件斷裂.沒考慮萬能焊錫+瓦斯槍嗎?不耐熱部份分開.斷裂處打磨一下.萬能焊錫+瓦斯槍應該夠用了.你這個黏接強度又不用很高.怕接觸面太小強部不足.可以沿線放條鐵絲一起焊接.增加接觸面積.

网友C:
用點焊機+薄鐵板折直角擋,最簡單又牢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鐵部件斷裂.沒考慮萬能焊錫+瓦斯槍嗎?不耐熱部份分開.斷裂處打磨一下.萬能焊錫+瓦斯槍應該夠用了.你這個黏 ...

長知識了,去查了一下萬能焊錫,還蠻新奇的。
這卡鉤實際使用時會上下移動,加上卡鉤這有點變形,每次對這鐵片才前後移動,把它拗斷,所以須要一些強度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點焊機+薄鐵板折直角擋,最簡單又牢靠。

哈,我已經在找用微波爐變壓器改成點焊機的影片了。

楼主:
附近找家焊接廠商,收台幣200塊,焊完問老闆須不須補強,老闆說:不用,我焊的比另外那根還強。

活動件加些潤滑膏。

拿杯水微波加熱,實測1.4kW,完修功能正常。

网友D:
恭喜完美修復~老闆焊功不錯。

樓主的功率表改裝的也很精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美修復~老闆焊功不錯。

樓主的功率表改裝的也很精巧。

謝謝啦,硬是要偷渡一下功率表。

网友:
焊接老闆真的佛心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