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 SAMPO EM-42FT08D 電源鍵無法關機

楼主(2022-05-08):
原本狀況為電源鍵亮紅燈無法開機
閱讀本站相關資料,學習量測電壓
發現是D2D的3484A燒毀
無電壓輸出
經購買零件更換後,可以以遙控器正常開關機使用

電視本身的電源鍵,輕按一下可以開機
於開機狀態下、輕按一下本機電源鍵,卻變成選台鍵的下鍵功能
無法關機。
必須長按約三秒才能關機
請問OM有無相關經驗可告知維修方向

謝謝幫助

网友:
...輕按一下本機電源鍵,卻變成選台鍵...

==>按鍵 內部接觸點  氧化了
押按時 原本極低電阻值  氧化後押按時變成有電阻值偏大
所以誤判了

換新按鍵   或不理它  以後只用遙控器

网友:
建議不理會~
此機型電源鍵很難拆~
沒經驗可能還會弄壞面版~
面版的COF 可能因為跟燈條同在下面~
溫度很高~
很容易會脫落造成面版亮線~

而且電源鍵還不好買~
CP值不高~~

可自行外接開關~
因為就二條線~
買個無段開關~
再找地方固定~

楼主:
感謝兩位OM
的確是電阻值偏大
直接短路即可順利關機
開關真的位於COF版下,真的不好拆

依據開關的機械原理
按著柔幾下後
暫時恢復正常
(這要看是氧化嚴不嚴重)
看能撐多久

下回就開關外接了

再次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兩位OM
的確是電阻值偏大
直接短路即可順利關機

WD40灌下去. 過幾分鐘 狂按. 吸塵器吸乾WD40 應該就還能撐很久.

网友:
最好使用日本接點複活劑噴按鍵,再重覆按數十次,多年來都是如此使用,從映管電視時代到現在都是,可以改善或恢復正常狀態,視實際清潔接點效果.

楼主:
感謝各位OM的指導
今日有空
決定外加開關
成品如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