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此電路圖需如何修改,才能增加左右旋轉之振幅?

楼主(2022-05-08):
此電路板是應用於時鐘下部,轉子左右(順逆)旋轉之作用。
簡單來說:就是在線圈透過一個NPN三極體的導通與截止,於次級線圈感應出電流。
之後在磁鐵與游絲彈簧間產生推拉作用,進而帶動轉子左右旋轉。
今轉子的轉動力量變小,無法持續旋轉(有感覺到推力),如我欲增加此轉子的推動力量,請問需如何修改此些元件?
1.電阻750K(測試正常)2.電解電容 10V 47uf (正常)3.SMD 電容不知容量,只測試無短路與斷路
4.NPN 三極體(2SC2462 應該是)Marking Code LD (如下圖)。
此電路板之正面如下:
此電路板之反面如下:
這是我簡單手繪之電路圖如下:
再請諸先進不吝告知如何處理(如需補資料亦請告知)?謝謝~
PS:NPN也更新換過。
2SC2462 2SC2462.pdf (27.1 KB, 下載次數: 4)

网友A:
個人不成熟的想法,加大推動電源的電壓。

旋轉軸心清潔潤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不成熟的想法,加大推動電源的電壓。

旋轉軸心清潔潤滑一下。

它是固定1.5V同時並聯時鐘機芯(所以不好更改電壓)。
我曾經用電供調至3V單獨給此電路板所用,即能持續正常旋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它是固定1.5V同時並聯時鐘機芯(所以不好更改電壓)。
我曾經用電供調至3V單獨給此電路板所用,即能持續 ...

要不要換成鹼性電池,電流大些。(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換成鹼性電池,電流大些。(猜的)

這是古老的鐘,原本機芯應不適用鹼性電池。
到時別把機芯給燒毀.....那就更難搞了.....

网友C:
您要找的... 應該是 時鐘搖擺器 吧..
蝦拍找找... 一個$80

不知道為什麼.. 這種東西擺久了.. 就是會罷工..
牛家的鐘.. 已經換第三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是固定1.5V同時並聯時鐘機芯(所以不好更改電壓)。
我曾經用電供調至3V單獨給此電路板所用,即能持續 ...

既然是加到3V可以正常旋轉,將旋轉的電源獨立出來,使用2顆一號電池當電源,應該是可以用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要找的... 應該是 時鐘搖擺器 吧..
蝦拍找找... 一個$80

感謝~它是搖擺器沒錯但......
它的形式類似如圖下(左右交替旋轉)
它的旋轉器亦類似如圖下
並非如蝦拍中單純的左右擺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加到3V可以正常旋轉,將旋轉的電源獨立出來,使用2顆一號電池當電源,應該是可以用很久了。 ...

因無空間可再放置3V電池...
所以心想能否在原本有限空間裡(電路板),
只單純更改替換元件即可...
感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它是搖擺器沒錯但......
它的形式類似如圖下(左右交替旋轉)

這個部件真的就比較少見了...
只能搬折凳等高手現身指點了!

网友D:
電路圖 C E 畫反了。

傳動軸清潔 上點油 。

网友:
電解電容 10V 47uf 直接換掉 試試 ~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它是搖擺器沒錯但......
它的形式類似如圖下(左右交替旋轉)

這種現象通常是機構問題較多,如轉軸摩擦力變大或機構磨損,可試著拆解機構部分,對活動部分清潔、潤滑之後裝回,看是否有改善?如果是塑膠部件,要用塑膠潤滑油,一般金屬用潤滑油會導致塑膠脆化。

网友:
基板零件就那麼幾顆找個如晶體管測試器都拆下來量量,或是更換個永磁磁鐵看看。

對電路而言在固定電壓下線圈又是固定負載無法增加驅動電流,頂多改變電容數值來改變工作週期時間長短,修改電路對於這種長時間工作微功率電路又有不良影響。

或是去找個新電路板來移植更換也可以。太陽能搖擺玩具可以拆來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無空間可再放置3V電池...
所以心想能否在原本有限空間裡(電路板),
只單純更改替換元件即可...

哪麼簡單,常見工作不可說的秘術,四兩撥千金.......免換。

元件已被不可見磁力磁化了,所以只要感應的金屬做消磁動作就好了。你被洗腦同化了嗎....

小到常見的電磁閥........大到軍用整個潛水艇避免被監測,用段時日都要做消磁動作。

當然也可整個換新......

网友:
基本 LC 振盪  裡  用兩個L分壓與一個C  共振
這是 共射極 哈特萊 hartley  LC 振盪

基本弦波   LC 振盪  裡
若不改頻率 LC值
  改 B+  等於改 LC 振幅電流  (改變 流過 L 電流=>磁力=> 轉距力)

這種 尋找故障電子方面觀點上   電晶體/振盪電容 老化漏電
機械觀點上  游絲軸承結構 磨損  力學傳遞損耗  看看有沒有可以潤滑施救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路圖 C E 畫反了。

傳動軸清潔 上點油 。

感謝指點~
正確電路圖重新更正如下

楼主:
再次感謝諸位大大們熱心的提供方案~
電晶體與電容兩者都已全新替換過。
至於線圈的取得較不易,且加上大小空間的問題...
故現欲採較易且方便之方案試試
1.清潔傳動機構、上油潤滑。
2.順做消磁的動作試試(剛好家中有消磁器)。
等結果如何再回報諸位大大們。謝謝感恩~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謝諸位大大們熱心的提供方案~
電晶體與電容兩者都已全新替換過。
至於線圈的取得較不易,且加上大小 ...

47uF 那個也要注意  老化內阻大了 干擾B極偏壓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47uF 那個也要注意  老化內阻大了 干擾B極偏壓電流

收到~請問 S大這個SMD電容,
會起到什麼作用?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請問 S大這個SMD電容,
會起到什麼作用?謝謝

SMD電容是諧振電容  與那兩個電感一起諧振

另外 那個47uF  是隔離直流   隔離電感進入電晶體B極的直流  只讓交流通過
(之前說的不精確  應該說漏電時干擾偏壓   內阻大時影響諧振阻尼)

電晶體BC極的750K電阻  是 偏壓電阻   自偏壓迴路

网友:
這個 TRANSISTOR CLOCK, 主要還是那兩個線圈和機械的發條, 擒縱機構決定了頻率

TRANSISTOR CLOCK

TRANSISTOR CLOCK

网友F:
"電供調至3V單獨給此電路板所用,即能持續正常旋轉"
感應線圈的對手件
試著著磁看看

我的古老電子鐘
也有重送電(ex:台電停電)
飛輪(轉子輪)不容易轉動的問題
困擾好幾年也換了一些元件
最後是拿強力磁鐵
對飛輪(轉子輪)感應著磁後
就沒有不轉的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供調至3V單獨給此電路板所用,即能持續正常旋轉"
感應線圈的對手件
試著著磁看看

收到~我會順將磁鐵加磁試試
謝謝您~

楼主:
處理回報現況:
1已清潔潤滑傳動機構
2.將金屬部分消磁
3.將永久磁鐵加磁
目前只有微微改善,
如能左右、前後抓住精準水平,即能持續正常旋轉
否則無法正常持續旋轉
現想朝拆解二手良品來試試
最後謝謝諸位大大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