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鴻海 INFOCUS FT-50IA601 電視當機

楼主(2022-05-08):
專家您好:

請問專家,小弟有一部鴻海 INFOCUS FT-50IA601 電視,

INFOCUS TAG

INFOCUS TAG

我已經移除所有接頭及線材, 然後插上電後, 電源燈是紅色的, 按了電源鍵後, 電源燈會改亮錄燈, 然後畫面會顯示INFPCUS 的粉色LOGO, 之後就當機了
, 按什麼鍵都不會有反應包括電源鍵, 只有畫面會一直顯示INFPCUS 的粉色LOGO

INFOCUS LOGO

INFOCUS LOGO

我於是打電話客服中心, 客服表示先移除電源線. 然後長按電源鍵30秒後, 插上電後再按電源鍵, 來清除內部殘餘電力.
但是結果還是一樣, 而且原廠表示, 這台設備太久了, 沒有零件維修,  想請問專家, 這台電視要怎麼重新安裝或是重灌, 還有救嗎?

在此謝謝您的回覆.
感恩

网友A:
就 拆開把 爆掉的電容換新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 拆開把 爆掉的電容換新的就可以了~

DELTAMAX 大大您好.

謝謝DELTAMAX 大大的回覆,
這麼簡單嗎? 我一直以為電腦型的電視是要系統重灌.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LTAMAX 大大您好.

謝謝DELTAMAX 大大的回覆,

拆開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老機器,真的是有可能電容換換就好,尤其是這種貌似可動作後又故障反應。
有時是要開很久,就會正常,也是這個症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開看看就知道了

謝謝大大的指導,

但是一拆開, 慘了, 完全不像是想像中的那樣, 以為會有很明顯的送分題.
結果三片電路版中, 有電容的兩片, 電容整個變型, 爆裂等等情況都沒發生.
對這些外觀良好的零件,
而且自己又沒有電容量錶, 家中只有三用電錶, 真的不知道怎麼測量.
可否請大大指點一下,  感恩.

网友:
沒有送分題~
只好認命先確認電源板輸出電壓是否正常 是否穩定.
再來 “更新韌體”.. 看看
另外一個方法 直接換驅動板吧~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5%E5%8B%95%E6%9D%BF

网友:
這台是4k的電視,上述的公板合適嗎

网友B:
找看看有沒有二手的主板來換,這個電視可能是eMMC的問題,沒有檔案也沒有燒錄器就無法重灌

楼主:
感謝DELTAMAX 大大跟 Operator_kao 大大的回覆.

個人有向SHARP 及鴻海原廠報修,
有趣的是, 由於開機後當掉, 無法進入軟體更新畫面所以無法重灌.
而且沒有備品的主機版, 所以也沒有方法更換, 但是我在報修時, 就已經告訴客服人員我機器目前的情形.
即使RESET 也沒有效, 但是客服還是說先派工看看.

結果工程師來了, 只告訴我, 沒有方法重灌, 沒有備品的主機版, 所以不建議修理.
然後收了我300元就走人了.

那工程師就先打電話, 告訴我就可以了呀, 也不需要再路這一回.

网友C:
他最主要就是要去賺你的服務費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DELTAMAX 大大跟 Operator_kao 大大的回覆.

個人有向SHARP 及鴻海原廠報修,

各家廠牌的服務站 都有一個SOP制度存在
不外乎就是接單銷單
一般服務站接到報修 都會出報修維修單 那維修單都是有編號的
既然有報修 服務站一定出報修單 那報修單不可移失 一定要繳回銷單
目前都規定要收取服務費

請問 :
你已報修 服務站也已開出報修單 如服務員不抵達現場 那又如何銷單 又如何將服務費報繳

如你所說 只要電話告知即可 不僅無法報銷維修單 更無法報繳服務費 最嚴重一點如顧客日後不承認 只強調服務人員沒到府維修 那服務人員真是百口莫辯了 因無報銷維修單也無報繳服務費 那就是沒跑服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DELTAMAX 大大跟 Operator_kao 大大的回覆.

個人有向SHARP 及鴻海原廠報修,

您看您在那一地區.找當地痞友修即可.一般這情形都能維修.且大多不用檢測費.

如果找不到當地維修商.再告訴我.幫您介紹.

https://bbs.pigoo.com/thread-3167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各家廠牌的服務站 都有一個SOP制度存在
不外乎就是接單銷單
一般服務站接到報修 都會出報修維修單 那維修 ...

SANYO大大您好

謝謝您的說明. 長知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最主要就是要去賺你的服務費啊

謝謝大大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看看有沒有二手的主板來換,這個電視可能是eMMC的問題,沒有檔案也沒有燒錄器就無法重灌 ...

高大大您好.

謝謝您的說明, 但是拆下EMMC , 用USB 轉板燒錄EMMC , 以及焊回EMMC 這都是達人的程度, 對我這個土炮而言也太難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高大大您好.

謝謝您的說明, 但是拆下EMMC , 用USB 轉板燒錄EMMC , 以及焊回EMMC 這都是達人的程度, 對 ...

看來就是更換 通用型主板最方便了,大約300-500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來就是更換 通用型主板最方便了,大約300-500搞定。

Gaohs 大大您好,

十分感謝您的說明, 身為土炮的我確實想要上網買公板, 但是
FT-50IA601
液晶面板規格        螢幕尺寸        50"
面板/玻璃製造商        Innolux( 群創)
圖像更新速率(Frame Rate)        60Hz
背光模組技術        E-LED (側光式 LED 模組)
解析度        3840*2160

目前沒找到解析度        3840*2160 螢幕尺寸        50"的公板.
可否請大大指點一下.

感恩.

网友:
把電視拆到看見面板型號貼紙,
拍照並記下型號,

上淘寶搜尋"4K 主板",
找銷量排序前幾名的店家, 告訴他面板型號,
請店家代寫主板程序,
買回後, 接電源, 固定主板, 插電開機, 輕鬆秒殺

网友E:
嗯嗯 這款高解析度主板可以參考看看。

楼主(2022-06-13):
引用 网友E:
嗯嗯 這款高解析度主板可以參考看看。

GaoHs 大大您好.

十分感謝您的指導, 小弟這就給他買下去.
祝您萬事如意.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