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烏骨雞學姐的出貨新利器上線了 MF 47B

楼主(2022-05-09):
這台電表是來自下列連結︰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259-1-1.html

yoweichan 這台電表我本來也就當它是一台大陸的指針電表,因為它有電池檔,烏骨雞學姐對這個功能情有獨鐘,所以有看到就會幫她留意,不過這台電表有另一個功能是她目前的電表沒有的,那就是它能測紅外線發射器,她有在賣萬用電視遙控器,如果是零售時,她在出貨前都會拿手機測一下遙控器有無輸出,但是我家都是拿iphone,iphone是無法測遙控器的,只能另外找一支安卓的來試,這支安卓手機年記也有了,開機非常難按,只有我按的開,所以常常被她抓回來按手機,現在有這台電表後,我可以納涼一陣子了。

▼所以這一帖主要是留給烏骨雞姐看的,請把轉盤轉在DATA 這一檔。

▼把遙控器對著紅色箭頭處按著,看到旁邊的紅色燈亮起就是有輸出了。

有這個功能真是方便,不過裡面的兩個電池比較麻煩了。

网友:
數位相機,也可以用,測遙控器

网友A:
iphone是 "可以" 測遙控器(紅外線發射LED)的...
請切換到前鏡頭!

网友B:
ㄚ不是有照相功能的,都可以看到紅外線LED在發光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ㄚ不是有照相功能的,都可以看到紅外線LED在發光嗎?

iPhone的後鏡頭 "濾紅外線(IR filte)" 比較嚴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hone是 "可以" 測遙控器(紅外線發射LED)的...
請切換到前鏡頭!

喔!我剛剛試了一下,我的手機是iphone 13 pro,不管是前鏡頭或後鏡頭都不行,烏骨雞學姐是iphone XR也不行。

楼主:
其實烏骨雞學姐最常使用的是測直流電壓,因為她賣最多的是阿達不達,出貨前她都會測一下再出貨,再來就是不定時測電池要用到她情有獨鐘的電池專用檔,她就是要看電表刻度那個指示電池綠色區跟紅色區的功能,現在這台又可以測遙控器,她應該會很方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我剛剛試了一下,我的手機是iphone 13 pro,不管是前鏡頭或後鏡頭都不行,烏骨雞學姐是iphone XR也不 ...

噗.. 牛還在用i8...
看來.. 新代iPhone連前鏡頭都加濾紅外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喔!我剛剛試了一下,我的手機是iphone 13 pro,不管是前鏡頭或後鏡頭都不行,烏骨雞學姐是iphone XR也不 ...

可以啦,只是不想承認,就算再爛的數十萬$以上數位相機(攝影機)都嘛看的到。
林果雞貼近中,紅點就出來了,遠的無感。再強也無法微攝
林果雞前鏡(自拍),不要說它爛,實在是沒螢幕看

通用雞雞,所見的不可見光

特殊熱雞雞看的,只有發熱的供電IC,挖勒63℃強強滾

特殊夜雞雞看得,他正好需要這個補光
以上使用不可見紅外線光900以上
如有雷同僅供參考

网友:
不過裡面的兩個電池比較麻煩了

難道那兩個電池是特殊規格 台灣不好買?

网友:
找個接收頭 焊個LED不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實烏骨雞學姐最常使用的是測直流電壓,因為她賣最多的是阿達不達,出貨前她都會測一下再出貨,再來就是不 ...

我發現我電表最常用也是拿來測電池
只不過我撿二手電池,只測電壓是否有電會不准
我會再加個負載來大約判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發現我電表最常用也是拿來測電池
只不過我撿二手電池,只測電壓是否有電會不准
我會再加個負載來大約判 ...

一般指針式電表的電池檔位裡面就是加了 30 - 50歐姆的負載來拉電流 依此來判斷是否有電

數位式電錶也可以 中階以上的都有AutoV-Z 檔位 當處在這階段時 除了可以判斷鬼魅電壓外

也可以利用這檔未來判斷電池是否有電 如果電池在這檔位下持續快速掉電 代表這顆電池快沒電了

如果10秒才掉0.001 那代表電池有電

依照秒數及下降電壓 甚至可以判斷是碳鋅電池還是鹼性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啦,只是不想承認,就算再爛的數十萬$以上數位相機(攝影機)都嘛看的到。
林果雞貼近中,紅點就出來了 ...

圖片非必要就儘量橫拍,幫論壇節省一點空間,瀏覽的人也比較方便。

网友F:
只有碳鋅電池才需要加負載來量電池電壓,鹼性電池與二次電池都不需要其殘餘電量與電壓成比例,尤其是鈕扣電池其電量本來就很微小如加負載去量多量幾次就沒電了。

我用過的電表不管指針或數位都是美系的都沒有這種專用電池檔,從來就不會覺得量電量不方便因為都不買碳鋅電池。

楼主:
自從很多年前ㄍㄨㄤˇ ㄍㄠˋ  打很兇的金X鹼性電池爆漿之後,我家從此不買鹼性電池,想用的久一些不想常換電池我是用另一種選擇,那就是一次性鋰電池,不然就插市電解決。

老會員都知道我是日本三和電表愛好者,我有一台YX360TRF 老電表,雖然是說老電表,但是這台目前市面上還有在賣,代理商也持續有在代理出貨。

鹼性電池密度高,電視ㄍㄨㄤˇ ㄍㄠˋ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裝金X鹼性電池的免子跑最久,但是把鹼性電池用在不適合的場合就變成災難,像我這台YX360TRF 電表就是一個例子,電表很省電,結果裝鹼性電池用到爆漿,我記得我那時是裝Panasonic 的鹼性電池。

被電解液侵蝕的簧片怎麼清理與打磨也無法復原,去找代理商保證被朋友打搶,所以我後來用一次性鋰電池解決。

這種一次性鋰電池每個是3.6V 2200mAh,外觀跟一般3號(AA)電池差一樣大,我用兩個並聯,剛好放進原本的電池位。
這個電池是我從朋友那裡拿一盤回來的,只用了幾個就拿給烏骨雞學姐拿去網拍賣,朋友跟烏骨雞學姐說一個賣80元就好,結果短時間內她整盤賣光光了。
朋友說這種電池你放十年也不會漏液,也不會自放電,至少我用了好幾個一段時間了,都還電力滿滿也沒漏液,如果大家也有這個困擾,可以去買一次性鋰電池來用,不過不用跟烏骨雞學姐問了,她手上的都賣完了,要自行跟別的賣家買。

烏骨雞學姐不會跟我搶電表,因為我的電表都沒有專用電池檔,為什麼一定要電池檔?她就是喜歡指針指著綠色區表示有電,指在紅色區表示沒電的"快感"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自從很多年前ㄍㄨㄤˇ ㄍㄠˋ  打很兇的金X鹼性電池爆漿之後,我家從此不買鹼性電池,想用的久一些不想常換 ...

用一次鋰電池 原因為何 ?  不可以用充電式的嗎 ?

有充電式的跟一般電池 AA 大小尺寸相近 ~

應該也不會有漏液的情形 ~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一次鋰電池 原因為何 ?  不可以用充電式的嗎 ?

有充電式的跟一般電池 AA 大小尺寸相近 ~

原因?
這是在電池廠任職的朋友在聊天時他建議我試看看的。
朋友提到這種電池放著十年也不會自放跟漏液,充電的鋰電池應該是沒辦法。
印象中跟AA大小相近的充電電池應該都是鎳鎘或鎳氫,上次有會員在論壇貼出一種可充電的鋰電池,我只是不知道那種兩不兩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一般指針式電表的電池檔位裡面就是加了 30 - 50歐姆的負載來拉電流 依此來判斷是否有電

我很少用指針電表
數位電表的AUTO V-Z我是不知道,可能我是用便宜只有幾百的電表

引用 网友F:
只有碳鋅電池才需要加負載來量電池電壓,鹼性電池與二次電池都不需要其殘餘電量與電壓成比例,尤其是鈕扣電 ...

真的,鹼性電池基本上電壓就可以用來判斷電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因?
這是在電池廠任職的朋友在聊天時他建議我試看看的。
朋友提到這種電池放著十年也不會自放跟漏液, ...

我有在用 AA 可充電的 鋰電池  !

基本上來說 没什麼問題 !

不過要有 保護板的 好像不多 ~

還有 鋰電池 就是很多 山寨板  (便宜的) 雜牌的 !

價格也是很亂 !

网友:
一般三用電表在 1.5V 電池測試檔的負載電阻是 7.5Ω 或 8Ω ,例如 YF-303A 等
MF-47系列電池測試檔的負載電阻不一,通常會標示在面板上,常見到是 7~12Ω
如另有 9V 電池測試檔位,則負載電阻在百餘到數百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一般指針式電表的電池檔位裡面就是加了 30 - 50歐姆的負載來拉電流  ...

歡迎入錶坑

网友F:
電表推薦使用 Energizer L91 一次鋰電池,電壓 1.5V 容量勝過鹼性電池,長時間或高溫也不怕會漏液,七八十元一顆。

金頂電池的容量是鹼性電池中最大的放電電流也是最強,就是愛漏電池液但如是台灣公司貨還是可以憑照片去求償。
9V 電池也是金頂電池最強,漏液狀況好很多可以使用。

网友D:
如果怕漏液
像這種2*1.5V串聯的電器上
可以考慮用14500的3.2V磷酸鐵鋰電池+1個假電池替代

3*1.5V串聯就用一般14500的3.7V鋰電池+2個假電池替代

Energizer L91 一次鋰電池這種比較適合高耗能電器
像是相機或手電筒...之類,當然也可以用在電表
只是成本會偏貴

可以參考他的放電曲線
Energizer Ultimate Lithium AA
https://lygte-info.dk/review/bat ... hium%20AA%20UK.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怕漏液
像這種2*1.5V串聯的電器上
可以考慮用14500的3.2V磷酸鐵鋰電池+1個假電池替代

如果是高耗電的電器需要常換電池還是選用電量價格比高的電池比較划算,例如大電流下金頂的電量是勁量鋰電的 ⅓ 而零售單價卻是 ⅕,不過這種情況下最好還是使用二次充電電池最為經濟。

如果是不想會流湯、很少用還想放很久後還有電,這種勁量鋰電最為適合,最新製造日期的容量又增加了2019年
精密與高價位的攜帶儀器最為適合,因為電壓是標準的 1.5V 不用擔心電壓轉換或儀器失準的問題,這電池價位對於儀器的價格來說一點都不貴,甚至可能好幾十年都不必再換電池(如指針三用錶),他也是最輕的。

网友:
我電錶都喜歡挑 9v 的方形電池 因為這種電錶有專門的 電池屋 雖然有些設計還是沒有 但9v 的比較少漏液

而且我電錶工作時幾乎都開 APO OFF 就開一整天了 不然就是長久未使用時把電池取出 所以都不會有這種問題

有的時候某些強大的電錶 具有AAA 電池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 那就要看該電錶的設計是否有獨立的電池屋可以撐一下 像我手邊的 BM789 就是特殊電池設計 即使AAA漏逸 還是可以撐一下

建議任何遙控器 電錶 .... 等裝電池的東西 長久不用就把電池拔起來 不然就是開一整天 把電池盡快打掉
因為電池也是有保存日期

養成好習慣 就不用擔心用什麼電池 ...

网友:
IR检测手机摄像头的确很方便。“天宇”之类的MF47比起七、八十年代大陆的老型号就是多了这些比较新颖的功能,算是改进吧。但品质方面这里的指针表烧友所唾弃的,大家还是对老表比较感冒。
还有,MF47 老表用的电池也比较稀有,一个是2号的1.5V碳性电池、另一个是15V的叠层电池——现在这种电池买不到,当然,新型的MF47好像是改用了9V的叠层电池。所以,俺的MF47 电阻档所用的15V是用三个CR2032叠加组成,方便也耐用得很。

说到碱性电池的“侧漏”问题,的确非常恼人。有时担心会漏,却不漏;不担心吧,一没注意就酿成大祸。容量虽大,但因这个不确定的致命缺陷,这种电池让人又爱又恨,索性能不用就不用。
大家提到的1.5V 一次性锂/二硫化亚铁电池俺是第一次听到,从容量和不漏液的表现上看,的确很吸引人,但是价格小贵。我想,如果用在比较贵重的、比较费电的表上,比如Fluke的表子,更门当户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表推薦使用 Energizer L91 一次鋰電池,電壓 1.5V 容量勝過鹼性電池,長時間或高溫也不怕會漏液,七八十 ...

這個電池我倒是沒有買過,我問了在電池廠的朋友他們公司也沒有這種電池給我A,我請烏骨雞姐買幾個回來讓我試看看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電池我倒是沒有買過,我問了在電池廠的朋友他們公司也沒有這種電池給我A,我請烏骨雞姐買幾個回來讓 ...

以前我買水果牌的滑鼠都是附贈這種電池,我都改拿去給貴重儀器用。
後來網拍也開始有賣這種電池,需要時就會去買幾顆來用,因為不便宜就沒有多買。
有時也會在大型 3C 賣場看到這種電池,如果大家都有用好電池的觀念其銷路就會增加,售價也應該就會便宜一些,但你很難跟人解釋這種跟二次電池價格差不多的一次電池有何好處。
目前我知道的優點:容量大、電壓穩定、低自放、長期保存、不漏液與重量輕。

网友E:
要不要開團購買 L91 會不會比較便宜 ...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不要開團購買 L91 會不會比較便宜    ...

您要不要先找找看哪個國家 L91 賣的比較便宜,還要走海運才能送進來,電池是不能上飛機的!

我有在掏寶找到 500 顆共 RMB 2400,折合台幣每粒約二十幾元,真是便宜但這是不含運費,產地新加坡。
這種電池不用擔心買到高仿的,除了日期較不新鮮外低價還有一種可能就是有人手上有一批但銷量不好想趕快甩賣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不要開團購買 L91 會不會比較便宜    ...

剛剛開電池代工的朋友打電話問我一些技術問題,我有問他Energizer L91電池,他是說Energizer 的總代理在大陸,台灣都是經銷商,要便宜都是量的問題,沒有量是談不到好價錢,不過他說也有代工過幾次Energizer L91,下次有再接案的話再跟我說。

网友H:
這篇是給學姐看的.

學姐去嚕老大買台這個.測試比較方便.我也都用這個.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tid=85307#lastpost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篇是給學姐看的.

學姐去嚕老大買台這個.測試比較方便.我也都用這個.

沒問題!我知道咖啡哥他家在那裡,我找一天換上夜行衣去弄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