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紅米 note 8t 重複開關機維修分享

楼主(2022-05-09):
症狀:會自動重複開關機,上網查詢後是開機音源的零件壞掉,更換後就正常了

拆機不難上網都有教學
紅色的就是更換位置
綠色的為原來的零件

网友A:
既然拆開了電池沒有順便換新

网友B:
我的小米似也發生過,後來更換電池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拆開了電池沒有順便換新

目前電池還ok

楼主:
之前有電池重新插上,短暫一下可以,沒多久又會重新開關機,換了這料件就沒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小米似也發生過,後來更換電池就好了!!

之前有電池重新插上,短暫一下可以,沒多久又會重新開關機,換了這料件就沒問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有電池重新插上,短暫一下可以,沒多久又會重新開關機,換了這料件就沒問題了 ...

了解!!

网友C:
不知是否因常使用電源鍵導致的,小弟都習慣用懸浮球,減少按壓實體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是否因常使用電源鍵導致的,小弟都習慣用懸浮球,減少按壓實體鍵。

我很少用實體開關鍵,我有設定時間自動開關機,我都用指紋觸控開機,上網看好像有這毛病,換完之後都沒問題

网友D:
請問按鍵是否有陷入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按鍵是否有陷入卡住

沒有
原來舊的模組按鍵彈性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