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電風扇會沒有風?

楼主(2022-05-10):
這電風扇有個奇妙的現象,偶爾開機運轉聲會不一樣,像是逆風的聲音,然後完全無風

以為是不是變成逆時針轉,再驗證確實都是順時針轉,無風的時候,不管切哪一檔都無風

拔插頭放一陣子再開就正常,這是啥麼原理?因為也沒壞,發在這裡問問

网友A:
這台是定頻微電腦控制的機板
會感覺無風輸出 要先確認輸入電壓是不是正確 跟 輸出到馬達的電壓是不是正確 最好接上電流表確認電流

如以上都正常 將啟動運轉電容換看看

网友:
真神奇!風扇會轉但是沒有風?

网友:
換個扇葉試試,或檢查扇葉後面的E扣在不在

网友B:
我家有一台風扇
是那種外旋轉式的360度風扇
狀況倒是不太一樣.

之前切成固定不旋轉,睡覺時使用
吹著吹著,幾分鐘後就會突然沒風
會有個不同於正常有風蝕的轟轟聲
大約持續幾秒後,又有風吹出.
沒風的時候看扇葉是有在旋轉的.

看前方外殼也不覺得特別髒
但拔下用刷子刷一刷後
感覺狀況有改善.
但是一段時間後
狀況又會出現 (又變髒了?)

就很像瞬間風流異常
變成空氣門的感覺?

但是今年還沒抽到這台
我也不確定是不是照樣有這情況

网友:
這太詭異了吧 ~

風扇有 轉 但没有風 ?

除非是 風葉是 逆向 ?  順槳  ?

网友C:
會不會切換到自然風,
無風時葉片有轉動嗎?
還是葉片孔變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不會切換到自然風,
無風時葉片有轉動嗎?
還是葉片孔變形??

有轉~~而且速度也不慢,還能切強弱。一樣無風

這台很少操,因為有開冷氣,只吹弱速。葉片看起來正常

因為大部份時間都正常,所以就不理它了

所以只是問問有沒有一樣遇過這種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是定頻微電腦控制的機板
會感覺無風輸出 要先確認輸入電壓是不是正確 跟 輸出到馬達的電壓是不是正確  ...

你們有DIY插座電流錶....我沒這東東

我只是想知道問題點,它大都正常,所以不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有一台風扇
是那種外旋轉式的360度風扇
狀況倒是不太一樣.

感覺狀況很像,運轉聲音像是後面吸到東西,是會轉、無風

楼主:
我想我大概知道原因了,我有裝電扇靜電空氣濾網,可能因為太髒,完全無法吸氣

不過重開幾次確實又正常,怪怪

哈哈,自已耍笨,抱歉了

网友:
難得糊塗,

网友D:
有回被朋友捉公差 修一台Panasonic 電風扇
常常轉著就停了  偶爾正常卻又帶點彆扭怪異的轉著
先破題說結局  於支撐頸機構關節處 電線斷了

當擺頭功能 轉著轉著 就斷電了  但是扇葉慣性延續擺頭行程 有時又接上電了
而有時 行程延續不上  就是停了

事後說來簡單 但是情況未明前 初交手時 不知與擺頭有關  量什麼都是好的 ...

网友E:
所以這帖是腦筋急轉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這帖是腦筋急轉彎?

因為重開又會有風 (濾網沒動)

下次再出現沒風再驗證看看,沒風的當下拆掉濾網

网友F:
葉片沒打滑 , 有旋轉 , 也不是真空環境 ,

你是不是感受力解析度差 , 或是你能進出異次元 ,

我凡人平凡感受沒遇過這異象 , 你可能被選中 背負拯救地球的使命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葉片沒打滑 , 有旋轉 , 也不是真空環境 ,

你是不是感受力解析度差 , 或是你能進出異次元 ,

滿有可能的,現在天有異象,突發疫情、天災不斷。

我可能無意間領悟了天地之間的非自然法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我大概知道原因了,我有裝電扇靜電空氣濾網,可能因為太髒,完全無法吸氣

不過重開幾次確實又正常,怪 ...

太好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覺狀況很像,運轉聲音像是後面吸到東西,是會轉、無風

我家的應該是這台
那個外殼導流跟一般的形狀不太一樣
這也是我懷疑它會因為太髒打亂原本的風流的原因.
但依舊是不確定.

這類型的風扇我老媽他們看電視買了2隻
後來又在其他地方買了不同廠牌的2隻.
另外一隻則是像13# simon大說的,電線內部有斷線
是擺頭到其中一個位置就會斷電,然後繼續轉到下一個角度
接上電,繼續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我大概知道原因了,我有裝電扇靜電空氣濾網,可能因為太髒,完全無法吸氣

不過重開幾次確實又正常,怪 ...

大俠是開啟了AT力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我大概知道原因了,我有裝電扇靜電空氣濾網,可能因為太髒,完全無法吸氣

不過重開幾次確實又正常,怪 ...

我覺得楊大俠是故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我大概知道原因了,我有裝電扇靜電空氣濾網,可能因為太髒,完全無法吸氣

不過重開幾次確實又正常,怪 ...

大俠~您是看疫情嚴重大夥愁眉苦臉來搞笑一番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回被朋友捉公差 修一台Panasonic 電風扇
常常轉著就停了  偶爾正常卻又帶點彆扭怪異的轉著
先破題說結局  ...

工程師看到這種類似靈異現象的轉法
可能會說是因為電風扇上面沒有放乖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