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BIOS 夾子都不行

楼主(2022-05-10):
本來以為買了會好用, 買了4套不同店家的夾子, 試了八種不同的主板, 夾上去沒有一個可以燒錄BIOS.
為了實驗是主板線路不允許板上燒錄還是夾子問題, 就很費工的實驗了焊接飛線, 最後還是焊線搞定, 證明那些爛夾子有問題, 怎樣夾都不行.
除了淘寶貨, 請問哪裡買得到這種好貨的夾子 ?

SO8_夾子爛貨

SO8_夾子爛貨

网友:
已經很幸福了

你要是量 多組差動  對間延遲差/對內延遲差   會一臉便秘

网友:
這種夾子沒見過好用的,都差不多一夾就壞或是接觸不良,
可以試試改用探針式的或是用測試鈎

网友:
拍賣賣場有看過敘述,夾子的問題機率居多,耐用度堪憂。

网友:
燒錄前做過一些功課,發現網路介紹夾子的成功率很差,所以我選擇直接解焊下來燒比較快。

网友:
沒記錯的話關鍵字應該是「SOIC test Clip」,如果要DIP封裝的也是
在Mouser或者Digikey等等正規的電料網站買都能找到,美國3M或者美國Pomona Electronics這兩間做的都不錯

但品質好相對的價格也不會太低,400-800元台幣之間都有

這是隨便搜尋一下就截圖,應該有更便宜的選擇,這應該就是樓主要找的東西吧?

网友:
Fluke的夾子/鉤子類的東西好像都是Panama做的,記得以前買測試勾,原本外包裝是寫Fluke但裡面其實是Panama的東西

网友:
好夹子有,但价格很贵。一般爱好者也用不到那么贵的附件。
话说这适配用的弹簧座子价格也贵,好的尤甚。
因此,实惠的方法还是拆下芯片放自制的PCB座子上搞;或者自己飞线过去(要有点眼力和耐心)。

网友A:
參考看看能否引發另類的想法

治具檯探針樣式

飛針樣式

IC探針樣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參考看看能否引發另類的想法

治具檯探針樣式

感覺這探針耐用度比較高,DIY整組說不定比買現成的夾子套件便宜。

网友B:
前陣子看到這個,不過好奇藍色那包裡面不知道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陣子看到這個,不過好奇藍色那包裡面不知道是啥

熱縮管內應該沒甚麼玄機
這類手持式的連接器因應操作,所以要類似棒狀物方便握持出力加壓。
另一方面 POGO Pin 安裝在較長的導引孔中較不易變形彎曲,(影響pin腳距)

不過有些市售品,棒狀上會加一開關(大概是觸發開關)

网友:
手動治具檯

网友A:
3D 打印 SOIC 8 EEPROM POGO 引腳適配器

SOIC8 pogo 適配器,帶有用於通用 EEprom 編程器的附加導向帽

网友:
引用 网友A:
3D 打印 SOIC 8 EEPROM POGO 引腳適配器

哈哈,原來你九樓就有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參考看看能否引發另類的想法

治具檯探針樣式

這可是專業領域,該公司裡面搞機械的 材料的 模具的都是專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 打印 SOIC 8 EEPROM POGO 引腳適配器

等俺找到襯衫的領口針, 再加點AB塑鋼土, 設計一組窮人版的探針接頭.

网友:
這夾子在我的主機板是能用,但最少有2個缺點:

1) 夾子尖頭(PIN腳處)容易壞
我是把夾子上的彈簧拆了,簡單的用橡皮筋施一點點的壓力。夾子上的彈簧夾力太強、夾子上的PIN腳很容易被搞壞、變形、或夾不穩。

2) 沒夾到正確的位置
從主機板側面看就會發現:大部分情況是我覺得我有正確的夾到IC的PIN腳、實際上卻只是插到PIN腳間的縫。我試了好幾次才抓到一點手感、必需正確的夾到IC的PIN腳

我自己是救回了一張acer主機板、備份了手上的PC/NB,看起來是有成功←我是認為接上有辨識到BIOS IC的型號、能出現寫入/備份成功就應該是成功了。之前沒夾好,連BIOS IC也都不能辨識到。

淘寶上另有PCB SMD轉DIP的轉接座、或延伸座、與如 ericchou 兄提的PIN腳制具用的那種座。解焊看來最省事,但不想把主機板從機箱裏拆出來時,這個夾子就很好用了。

网友:
探針壞了也可以抽換  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