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該如何實現DC 5V(20A) 轉DC 4.2V(3A以上)

楼主(2022-05-11):
我有一個LED照明燈,有100顆燈珠(原設計是用六顆18650電池併聯供電,也可以只使用單顆)
想外接一個(現成)變壓器或是5V(20A)電源供應器,接家裡AC110V長時間來使用

想請教該如何實現? (預算1000元以內)

*手上現有電腦用的POWER ,有5V輸出(最大15~20A吧)
  也有一般(黑色)DV 5V變壓器(3A)

1.有找過網拍上的DC to DC降壓模組
   可是沒找到合適的(也許是我不會找?)
   例如: LM2596(系列) 、XL6009 、AT30
     不是輸入電壓要大於輸出電壓1.5~2V以上才工作
     不然就是輸出電流很難長時間維持在3A以上

2.也找過網拍上現成的(黑色)變壓器 DC4.2V
   但是電流都不超過2A

3.有找到明緯有出一個 4.2V 40A(LRS-200-4.2)的電源供應器
   但是體積太大了,不好掛在照明燈後方使用.

网友A:
如果電池是並聯,那應該內部有一電路將電池升壓後給LED恆流供電,如果真的如你所說一個18650就能驅動,那4.2V 2A 的Adapter應該也能驅動。

网友B:
它有充電孔,直接拿5V充電變壓器插充電孔不放電池,可以點亮嗎?我家的是可以的

网友C:
去找 5V 100W 的電源模塊,上頭有一個半固定式可變電阻可調整輸出電壓。
如果電壓無法調整到 4.2V 或以下可以拆開電源去修改可變電阻旁邊的固定電阻數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電池是並聯,那應該內部有一電路將電池升壓後給LED恆流供電,如果真的如你所說一個18650就能驅動,那4. ...

其實,買這個燈的時候,有附一個黑色變壓器(給18650電池充電用)上面標DC4.2V 3A
我不裝電池直接用他的變壓器,LED會閃爍,而且只能切換到第二段亮度(第1~2段)
*用電池正常可以有三段亮度+ 一個閃光模式

直覺是這變壓器電流輸出根本不到3A,搞不好連1A都沒有
*用三用電表量變壓器,空載是4.3x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有充電孔,直接拿5V充電變壓器插充電孔不放電池,可以點亮嗎?我家的是可以的 ...

DC 5V可提供大電流的電源(變壓器或電源供應器),我有,
但是不敢直接接上或者長時間使用
怕燒壞燈具內的LED驅動電路.

网友:
1. 有找過網拍上的DC to DC降壓模組....
   => 你還是要一個 AC/DC 當源頭

2.  同志仍須努力

3.  明緯 電源供應器  型號編碼  有個大概規律
     英文系列 - 功率 - 電壓
     LRS - 200 - 4.2     你找 200W  SIZE當然很大

     用較低功率 型號即可縮減SIZE
     RS-25-3.3  有6A  2.85~3.6V可調到3.6V工作    而鋰電4.2V 用到半途3.6V 很正常
     不建議改更高電壓  它的過電壓保護是3.8V

     或是
     RS-25-5   4.75~5.5V   VR分壓回授電阻改一下   到4.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找 5V 100W 的電源模塊,上頭有一個半固定式可變電阻可調整輸出電壓。
如果電壓無法調整到 4.2V 或以下可 ...

這我也有想過,但是手上剛好沒有這種可調的電源
手上有電腦用的POWER ,有5V輸出(最大15~20A吧)
也有一般(黑色)DV 5V變壓器(3A)

a.要買的話,不如直接買明緯那台(輸出4.2V),比較保險.但是貴幾百元(跟5V 20A比),和體積很大
b.版上或其它地方,不知道有沒有人實際這樣改過成功的(換可變電阻)
  有的話想參考看看,看可變電阻是換哪一種的?(多餘熱量都消耗在上面)
  修改容不容易?...等等

网友:
找一顆可以調整輸出電壓的POWER,調低輸出電壓,實際上5V可以調到4.5V左右。
若是還覺得太高,再經過一顆整流二極體,點亮LED時,實際測量單顆LED兩邊的電壓是多少?
調整到3V就是標準的電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我也有想過,但是手上剛好沒有這種可調的電源
手上有電腦用的POWER ,有5V輸出(最大15~20A吧)
也有一般( ...

要省錢可以用電腦電源來改,網路搜一下 ATX 電源改可調電源就有許多影片與實例,但是 ATX 電源體機比較大。

如果看懂修改 ATX 電源的原理就不會擔心有多餘的熱消耗在電阻上,而且只有改動一個電阻器而不是可變電阻。

最好還是想方法實測此大燈最大工作電流是多少,或許 AC/DC 電源根本不用買到 100W ,體積變小又省錢。
4V 輸出的電源是特殊規格少人賣當然會比較貴,最經濟的方法就是拿 5V 的來改也比較簡單,熟手換個電阻測試一下十幾分鐘就能搞定。

舉個修改的例子:
修改最右邊 R17 或 R15 的數值都能改變 R16 半固定電阻的電壓調整範圍。
電阻數值要自己試,除非你有找到實際線路或描繪出相關線路才能幫你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DC 5V可提供大電流的電源(變壓器或電源供應器),我有,
但是不敢直接接上或者長時間使用
怕燒壞燈具內的LED ...

照官方一顆18650就可驅動3.7V/2600MAH,全裝只是增加容量,可用時數約1/3日,保守點用凹算整數6小時,經過換算附的3A電供就夠力了(如無虛報)。

這不代表原廠可用,這是供18650充電充電口可用,有的保護電路只供充電,負載輸出另接點(18650如無保護可直接超額輸出或變壓),與負載跟充電口共用充電與驅動(較常見手機平板機種以上),二種形式各有利弊端看用途。

可以確認用不到40A輸出,先確認3#/6#所言看是否能驅動,或充電器可用,另外實體眼見為實(理論/技術二碼事),用儀表測負載全輸出電流就會有答案了。

网友D:
5V 串接1個電阻當降壓用..阻值W數自己算... , 不然接1個限流保護電路(1A)..站上找一下

楼主:
5/12 更新一下進度
*裝滿六顆18650電池

今天實測一下三段不同亮度時的電池電壓和電流
想請問一下各位,這樣該選用甚麼方案最簡單

网友E:
引用 楼主:
5/12 更新一下進度
*裝滿六顆18650電池

算一算不超過10W,使用wh配合電池容量差不多6小時,應該有附該設備充電器是否能達到3A,看是否不接電池直驅照明(不過不太建議,直驅避免滿載最好該電供八成以下(4A))。

每個人要求有所不同
試試看折衷方式免改,其實還有變通方式只ˋ裝一顆電池同時充電(不論直驅供電或間接充電,充電器負責補充長時使用所需之容量,電池兼穩壓),在不變更下降低使用六顆鋰電成本,也不用改(花了高價避免失去防水功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算一算不超過10W,使用wh配合電池容量差不多6小時,應該有附該設備充電器是否能達到3A,看是否不接電池直 ...

可以拿5V2A的傳統變壓器試試,
接上去輸出電流不足會自動降電壓.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可以拿5V2A的傳統變壓器試試,
接上去輸出電流不足會自動降電壓.

這個不知如何回應,有這款形式的樓主與3樓問問看看吧!

我的不是這種型式,用於戶外18650是內建小日光燈藍紅白閃爍/晝光/黃光外帶強光手電筒C充一整日充不飽,都放在車上,家中或工作都不缺手電筒,最起碼身上還有一台很強悍怪雞雞上方有兩顆強光

沒錢只能秀多用怪雞雞

看來手電筒衰化了加減撐, 你看哪中間哪隻厚度(重歪歪),官方說特殊電池6200MAH/還可零下40℃間歇操作

网友G:
要拆開看,裡面應該有DCDC加上恆流裝置。如果是這樣輸入5V應該沒問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這個不知如何回應,有這款形式的樓主與3樓問問看看吧!

我的不是這種型式,用於戶外18650是內建小日光燈 ...

剛看了樓主那燈,
長時間用第三段應該LED會短命吧,
還有大大這2LED的怪雞雞是什麼型號啊.

网友H:
多年前有一位網友他很喜歡led燈,他習慣很簡單,就市5v電源直接串一個二極體,壓降0.7V ,就給他用上了!! 你的電源假如是5V 20A 就加二個IN5401 並聯串在5V輸出的地方,應該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年前有一位網友他很喜歡led燈,他習慣很簡單,就市5v電源直接串一個二極體,壓降0.7V ,就給他用上了!! 你的 ...

看了一下
規格
1. 1N5400 系列 最大電流3A,壓降1V

2.P600系列 最大電流6A,壓降0.95V

想請問選擇P600單一顆來使用,理論上應該比使用兩顆IN5400併聯來的好吧?(平衡問題)
不知道靠二極體這樣降壓使用,二極體撐不撐得住(怕太熱爆掉)

還是說還有其它二極體可以選擇?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拆開看,裡面應該有DCDC加上恆流裝置。如果是這樣輸入5V應該沒問題

裡面長這樣(拍得不是很清楚)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剛看了樓主那燈,
長時間用第三段應該LED會短命吧,
還有大大這2LED的怪雞雞是什麼型號啊. ...

蠢個人觀感,第三段LED此功能花錢買來就是物盡其用,不要當寶,直到功成身退。

怪機機型號? 哈哈為了保持神祕優越感不可說!至少軍規雞以上(同樣二燈位置同型號,價格相同,給的是工程用的測距儀模組版本,當然還有其他主要更強悍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裡面長這樣(拍得不是很清楚)

怕的話!直接10A以上,可外掛散熱片吹涼風
左 橋式   右 半波 全合金可鎖散熱片,另加強制氣冷(可液冷),複雜點外帶溫控,不夠看再加碼升降壓模組外帶手機監控。

另外你的輸入供給18650電源是共接的(供電撤掉電池(或裝電池擇其一),同時檢測看輸入(前)端與電池盒電壓(莫)端是否相符(不供電靜態測線路電阻是否導通)),哪代表你的充電器不夠力直驅動高耗能LED。
題外話這個量產的電源線色很難接受接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蠢個人觀感,第三段LED此功能花錢買來就是物盡其用,不要當寶,直到功成身退。

怪機機型號? ...

哈哈...當然是物盡其用,
都要改AC供電了,
只是長壽跟短壽的區別,
上週不小心把12V的杯燈接到110V的線路上,
發光發熱了一秒...超亮的...嗚...

网友:
整流二極體的障蔽電壓約0.6~0.7 串聯兩顆之後 , 5V就變成 3.6~3.8V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哈哈...當然是物盡其用,
都要改AC供電了,
只是長壽跟短壽的區別,

消失的俗俗降變壓模組落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
規格
1. 1N5400 系列 最大電流3A,壓降1V

可以喔!! 一顆就足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5V 串接1個電阻當降壓用..阻值W數自己算... , 不然接1個限流保護電路(1A)..站上找一下 ...

説得是啊!
楼大的这个要求并不高,4.2V/3A功率不大,5V→4.2V压降又不高,其实一个正向结电压0.7V的整流二极管就管够了;或者0.3Ω/2W的功率电阻就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消失的俗俗降變壓模組落跑了

我大意了...
那路是110V AC的線路,
直上免變壓器的寬電壓LED MR16,
眼殘上了DC 12V的MR16.

网友:
現成的4.2V/3A變壓器
蝦皮=>針孔主機專業供電變壓器/電池充電器/4.2V 3A

使用5V變壓器+降壓IC

省一點就用大電流的二極體降壓

其實我覺得應該可以吃5V
他是吃鋰電池的就表示他可以吃鋰電池電壓範圍3~4.2V
通常吃鋰電池的產品內部會有個降壓IC LDO或Buck之類的,這類給配合鋰電池用的降壓IC通常VIN吃到6V都沒問題

网友:
找充18650的變壓器來接就好了!電壓4.2v 電流網路有看過1A~5A的可以找一下!
可以看一下這LED供應需求電源找電壓一樣電流差不多的來改就可以了

楼主:
6/3更新

在PC電源供應器5V接頭串連一顆二極體(6A10)後,接燈具,量測結果

如下圖

*看起來使用是OK的,之後買顆5V的變壓器來用應該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