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無廠牌鐵捲門遙控接收主機查修方向

楼主(2022-05-11):
故障情形:按捲門遙控器「上」,鐵捲門馬達動作3秒後,馬上斷電停止(馬達應該正轉自保持動作)
                按捲門遙控器「下」,鐵捲門馬達動作3秒後,也是馬上斷電停止(馬達應該要反轉自保持動作)
                按捲門遙控器「停止」,可以聽到遙控接收主機接收到訊號的「嗶」聲

將遙控接收主機接線全部卸下來,將原來接到遙控接收主機的「綠線」與「紅線」接起來

押扣開關

押扣開關

線路圖

線路圖

在沒有遙控接收主機的狀況下,按壓牆上壓扣的上、下、停止開關,都可以正常動作

遙控接收主機板

遙控接收主機板

遙控接收主機板

遙控接收主機板

研判應該是遙控接收主機控制的問題,嘗試將上下停的那顆Relay拆下來,測試接點與線圈通電,都正常,再將Relay裝回去,按捲門遙控器「上」或「下」也是發現Relay通電後3秒就斷電,這樣是正常的嗎?還是要查修其他地方,感謝~~

网友A:
不接遙控器機械操作正常。

通用遙控器主機正常STOP(紅綠線)對應通電是長閉(導通),接收訊號是短暫開路(斷路)
至於通用正常遙控主機你所畫上(白線/綠線)/下(黃線/綠線)鍵通電下是各自開路(斷路),接受訊號後是短暫短路(導通)

所以單獨使用通用遙控主機接法線色同機械式上/下/停止 按鈕線色接法一模樣。

如二者遙控主機/開關共用,除遙控主機黑黑線供電電源,唯獨不同接法之處遙控主機STOP(紅/綠線)須串接(非並接)於機械式開關STOP(紅線)。

你好像漏了遙控主機一個通電後長閉(STOP)繼電器檢測,同遙控主機與遙控器發射上下鍵線路檢測一樣(差別開路與短路)與STOP顛倒,檢測遙控主機STOP繼電器看是否正常開路或短路(紅綠線)。

网友B:
來電斷電~來電不斷電~
那個撥動開關~SW2
一定阻值變大~
把它拆了~
直接用焊接短接~
只要有撥動開關都這樣做~

跳帽的J1 J2
也用焊接短接~
有可能久了接觸不良~

网友C:
上、下自保持機制是在馬達內接觸器完成的,遙控器主機上下繼電器短暫接合後跳開是正常的,看您畫的圖紅綠線接線似乎有問題,正常來說紅線是電源,綠線是共通(自保持用),這兩條線有其各自功能,不可短接在一起。

請參考這篇:https://bbs.pigoo.com/thread-55633-1-1.html

可依如下圖接線試試看,把原本接在按鈕開關的紅線拆下來,接在遙控主機的紅線,
遙控主機的綠線接在按鈕原本紅線位置,白線跟白線接在一起,黃線跟黃線接在一起,
順利的話遙控跟手動按鈕應該都可以正常操作。

紅綠線接在一起雖然也可以正常全開、全關,但中途無法停止,這是非常危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來電斷電~來電不斷電~
那個撥動開關~SW2
一定阻值變大~

感謝指導....實在看不出來基板上
「來電斷電」、「來電不斷電」這兩顆Relay與「指撥開關」的作用是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下自保持機制是在馬達內接觸器完成的,遙控器主機上下繼電器短暫接合後跳開是正常的,看您畫的圖紅綠線 ...

查了一下線路

不知道為什麼紅綠色線,在這裡交換顏色,以前的師傅接的,因為用起來都沒問題,也沒去改線,就維持這樣

剛剛測試,拆掉主機接收器,用下圖接法,押扣開關上、下、中途停止都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為什麼紅綠色線,在這裡交換顏色,以前的師傅接的,因為用起來都沒問題,也沒去改線,就維持這樣

因為接多個按鈕或是遙控器主機,紅線去綠線來,有時又改電路很容易搞混,或是按鈕盒那邊接錯懶得改,從馬達這邊把紅綠線對調,出錯的可能性千百種,掌握對的接法才重要。

紅綠線對調表面上看起來也可以正常動作,但其實意義不同:
1. 正確的接法:先按住停止鍵不放,再按 上 或 下,馬達都不能啟動,這才是正確的。
2. 錯誤的接法:先按住停止鍵不放,再按 上 或 下 時馬達會動,放開 上 或 下 時馬達停止。

按鈕盒有4個接點,依序是停止鍵的b接點,過了停止鍵b接點之後是三個按鍵接在一起,稱為共通點,共通點再往下則是 上、下 鍵接點。

假設馬達出來電源是紅線,自保持是綠線,上是白線,下是黃線,則紅線接到b接點,綠線接到共通,白線接到上,黃線接到下,接好之後用前面說的方法測試,如果錯誤就將紅綠線對調。

多組按鈕或跟遙控器串接,掌握以下原則就不容易搞錯:
馬達出來的電源(紅線)接到第一組按鈕b接點,第一組按鈕共通接到下一組按鈕b接點,馬達出來的 自保持線(綠線)接在最後一組按鈕的 共通,所有按鈕的 上 並接在一起,所有按鈕的 下 並接在一起。

遙控器主機三個繼電器輸出電路結構也是跟按鈕盒一樣,把遙控器主機輸出視同按鈕盒就可以了。

网友:
圖片我搞錯了

來電斷電,來電不斷電~是指AC送電後遙控器處於甚麼狀態
上停下功能,應該是上下方向交換。

不過原則是:遙控主機與押扣
上下開關並聯,停止開關串聯。停止開關(紅綠線)+馬達旁的上下限開關是自保持的迴路。

遙控主機只接電源,再用遙控器操作,上、下,然後聽繼電器的聲音。

网友D:
請問上圖的鐵捲門按鈕,因為按下去手放開就彈回來,應該是按下去送出1個觸發訊號

可是看上面的電路,控制器的核心是2顆並聯的電磁開關,沒看到SCR之類零件

要如何由觸發訊號控制開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請問上圖的鐵捲門按鈕,因為按下去手放開就彈回來,應該是按下去送出1個觸發訊號

可是看上面的電路,控制 ...

就是利用電磁開關輔助接點來做自保持功能,請參考:

https://bbs.pigoo.com/thread-55633-1-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利用電磁開關輔助接點來做自保持功能,請參考:

https://bbs.pigoo.com/thread-55633-1-1.html

請問是因為在按下按鈕的瞬間,因為線圈動作,所以TH線過電,即使按鈕開放,電可以從TH線進線圈,所以線圈可以持續作用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是因為在按下按鈕的瞬間,因為線圈動作,所以TH線過電,即使按鈕開放,電可以從TH線進線圈,所以線圈 ...

我圖上面的TH是馬達過熱保護,平時是導通的。
按下 上 按鈕時,U電磁開關線圈通電,讓U電磁開關閉合,帶動U輔助接點閉合,此時放開 上 按鈕,電源仍持續經 U 輔助接點對線圈通電,所以電磁開關可以持續吸著,一直到上限到達斷開迴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上圖的鐵捲門按鈕,因為按下去手放開就彈回來,應該是按下去送出1個觸發訊號

可是看上面的電路,控制 ...

喵大夫   看不懂嗎?無形安全的代價,成本是很高的,還不包刮高高在上的技術(跟醫生一樣)!

自保持電路(啟動)與護鎖(防呆)是基礎,不多言,只是在線路加開關,通電配合電磁啟動需電的開關(分主接點/與輔助接點/還有奇奇怪怪各式接點)電工稱之電磁開關/接觸器...等,電子稱之繼電器。
來動態教學,國外更豐富給中文
[youtube]dxfDTUQqVmA[/youtube]

複式控制如同這位仁兄一直加線路模擬(非正逆轉)
[youtube]-0fQmq9exq8[/youtube]

樓主的電路增加了遙控器主機接法,只要檢查遙控主機相關線路是否正常動作或故障就好,結果轉麟龍,只差沒走火入魔玩更大。

正逆轉的電機(內部吃電 護鎖與保持電路包括截停限位開關都不用管)接點,除了紅線(扣押電源)如接遙控器主機就要切斷串接。依此類推加防壓或偵測異物..等各式感應電路就一直串下去,所以大多上下無法控制大多是自保持電路(一心二用很辛苦),到底串接了多少必須找出其節點模組,最基本就是要量測而不是拆解亂接。

网友E:
好像只是遙控模組的問題不是?看看遙控器停止按鈕是否有觸發?另外可能要弄清楚來電斷電,不斷電的功能
很可能真的只是跨街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只是遙控模組的問題不是?看看遙控器停止按鈕是否有觸發?另外可能要弄清楚來電斷電,不斷電的功能
很可能 ...

感謝各位持續關注:

兩支遙控器,都是按上下鍵時,捲門馬達會「寸動」,
按壓遙控器上下鍵時,停止鍵應該都沒觸發到

感覺可能是遙控模組,無法讓捲門馬達正反轉時自保持的問題,
或者是按遙控器上下鍵時,馬達正反轉時,馬上又被OFF斷電,
但不知道要從哪裡查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持續關注:

兩支遙控器,都是按上下鍵時,捲門馬達會「寸動」,

大概知道問題出在哪裡了,應該是跟PCB上 來電是否斷電 選擇有關。

有些遙控器主機兼具防盜功能,所謂「來電斷電」就是遙控器主機上電之後 停止 繼電器是ON的,也就是紅綠線開路,「來電不斷電」則是一般正常操作模式,遙控器主機上電之後 停止 繼電器是OFF的,也就是紅綠線導通,切換這個開關來變換模式,必須把遙控器主機斷電再復電才會生效。

遙控發射器上應該有某個按鍵做為進入防盜、或解除防盜模式,有的遙控發射器背面會印上說明,如果都找不到說明書,就切在 來電不斷電 模式來使用。

紅綠線如果開路,相當於按鈕盒 停鍵 一直被按住,加上錯誤的紅綠線接法,導致馬達變成吋動無法自保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接遙控器機械操作正常。

通用遙控器主機正常STOP(紅綠線)對應通電是長閉(導通),接收訊號是短暫開路(斷 ...

依您的指示,重畫了一下線路圖如下:

畫出的圖如果有錯誤,請指正....

圖中紅色方框中的(1)與(2)是不是應該接到押扣(OFF)右方紅點

但「遙控接收主機」的外部只有「白」(上)與「黃」(下)的接點

不知道(1)與(2)在遙控機板上的繼電器,是如何連接的(非常疑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依您的指示,重畫了一下線路圖如下:

怎會想得如此複雜呢?前面不是已經說了把遙控器三顆繼電器輸出當按鈕盒看了嗎?

三顆繼電器接在一起再拉到綠線輸出,也就是跟按鈕盒共通接點一樣。

把遙控主機pcb翻過來,看繼電器焊點跟電路銅箔走向就知道了。

网友:
樓上就有答案了
你就當作需要電的繼電器開關去模擬手動二個常開/一個常閉接點。

你需要做的事,已經使用狀態只要檢查各個接點是否失能,能修就修,該失能接點不能修就換模組如手動開關或遙控主機,而不是了解分析線路他也不會因此正常(我也想心事成登上珠穆朗瑪峰,要做才行,做了還不一定能上,運氣不好還進貢山神)。

除非有人動過線路,不想跟自己過不去加耗時間與基於安全我分解開重置在查。

所以商家為了避免失誤,不用想太多說明只針對其連線接法(都說很簡單又方便促銷手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依您的指示,重畫了一下線路圖如下:

遙控線路沒接錯 ,你也不用管他內部怎麼接,綠紅應該就是所謂的來電斷電或是不斷電的功能
,所以之前有一樓主說的SW切換開關解焊檢查一下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持續關注:

兩支遙控器,都是按上下鍵時,捲門馬達會「寸動」,

以目前狀況遙控吋動的狀況下,按壓壓扣上下甚麼反應?

把遙控拍照上傳!是不是有第四顆"斷電"按鈕。

很可能誤按斷電且紅綠線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目前狀況遙控吋動的狀況下,按壓壓扣上下甚麼反應?

把遙控拍照上傳!是不是有第四顆"斷電"按鈕。

剛剛已經完修了,如同wkm大大所說是紅綠線的問題,原本滑動開關沒問題、上下停三顆繼電器也都正常,這次按壓遙控器上下鍵,造成馬達會寸動的問題,應該是「遙控接收器盒子」的「綠線」(出電)到押扣開關OFF這段的問題,造成正反轉線路無法自保持.....

由於功力眼力不足,如果要不了解基板內部接線來查,可能會找不出問題,所以花了一下時間,trace主機板上主要的控制繼電線路,如下圖

查修過程:
(1)按捲門遙控器「上」,鐵捲門馬達動作3秒後,馬上斷電停止(馬達應該要正轉自保持動作)
    按捲門遙控器「下」,鐵捲門馬達動作3秒後,也是馬上斷電停止(馬達應該要反轉自保持動作)
    按捲門遙控器「停止」,可以聽到遙控接收主機接收到訊號的「嗶」聲,馬達不會動作
(2)將遙控接收主機接線全部卸下來,將原來接到遙控接收主機上的「綠線」與「紅線」接起來(不是押扣上的紅綠線)
(3)這時如果壓下(押扣上)再放開,線路就從(L線)-->(押扣OFF)-->(押扣上)-->MCR/b-->MCF線圈-->LS-->OL回到(N線),
(押扣上)兩端的MCF/a接通,線路自保持,鐵門往上升,若此時壓下(押扣OFF),線路斷電,馬達停止
(4)壓下(押扣下)再放開,動作情形如壓下(押扣上),所以可以判斷是「遙控接收器盒子」故障
(5)接上遙控接收器盒子,若「遙控接收器盒子」的「綠線」(出電)到押扣開關OFF這段斷線,按下遙控器「上」鍵,線路就從(L線)-->遙控接收器盒子的「紅」(入電)-->"停"繼電器的常閉-->"停"繼電器的c-->5A保險絲-->"下"繼電器的c-->"下"繼電器的b-->"上"繼電器的c-->"上"繼電器的a轉b接點-->"「遙控接收器盒子」的「白線」->MCR/b-->MCF線圈-->LS-->OL回到(N線),
  此時馬達正轉,鐵門上升,但因「遙控接收器盒子」的「綠線」(出電)到押扣開關OFF這段斷線,
  造成(押扣上)兩端的MCF/a無法自保持
電路板上設計"上"繼電器的a轉b接點大約3秒鐘就跳開,發生「寸動」發生

(6)按下遙控器「下」鍵的情形,如同按下遙控器「上」鍵的情形
(7)卸下三顆繼電器、滑動開關、元件都完好,trace線路
(8)「遙控接收器盒子」重新接線
(9)按捲門遙控器「上」,鐵捲門馬達正常正轉自保持,按捲門遙控器「停」,鐵捲門馬達停止
按捲門遙控器「下」,鐵捲門馬達正常反轉自保持,按捲門遙控器「停」,鐵捲門馬達停止
(10)完成查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持續關注:

兩支遙控器,都是按上下鍵時,捲門馬達會「寸動」,

可是樓主否認有動過,保持現狀!

寸動原因:簡單點遙控主機紅綠線順序不對,主機綠線要接手動停止紅線/主機紅線要接剪斷後(串接)電機扣押電源,.........還沒說完就重新編輯

如13#
YT介紹基本原理,因為你主機綠線是上/下/停止是共接點,不論是遙控/手動案上/下都會瞬動,移除主機就不會。
主機基本機收模組/供電模組/計時模組(模擬手動按壓時間也是寸動時間,如外再電機基本原理異常就斷離)/驅動模組。

如18#修正過後  主機常閉與常開接點同手動開關是一樣,如果手動接錯也是一樣狀況。
接錯線下場按任意 上/下鍵就是告訴電機同步動作,可是電機前端還有正逆轉繼電器與護鎖電路,接下來就跳開(防止電線短路)(防呆),嚴重走火...
這個遇到N次尤其是新手同事,自己搞又不願承認,解釋又落落長,只要請他回復重接,照商家主機線路接法SOP就會正常,就會知道問題在哪裏,剩下工作原理就空再教(實體操作)。
包括自己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是對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是樓主否認有動過,保持現狀!

寸動原因:簡單點遙控主機紅綠線順序不對,主機綠線要接手動停止紅線/ ...

哈哈 這邊每個都是老手都特有自信的,不過最主要真的是板主說線沒動過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 這邊每個都是老手都特有自信的,不過最主要真的是板主說線沒動過 呵呵 ...

現場 人為的有意或無意或疏失查就很困難了,何況隔空抓藥。

可參考,喇賽 請君入甕 專門框人家為什麼電風扇會沒有風?

像這種人為因素非故障場景,大多不可說,知道了也要轉移話題,說是別人問題,讓你轉移默化自行修正。
為了找有說明一張圖,卻告訴你一億分之一(全宇宙)妳中獎了,進入農場模式.......,好不容易千轉萬轉非正常模式下載到圖片。

有顏色經變更後,請見備註PS3,想也知道原始手動開關哪有可能順序搞錯,廠商也知道問題點,模玲兩可紅綠線,自然而然重接,就會發現人為失誤。

程序失誤 後重新編輯,不准刪圖只准更新,看來有BUG,需要移除的附檔名(都是別人的錯,無限圈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 這邊每個都是老手都特有自信的,不過最主要真的是板主說線沒動過 呵呵 ...

是的!確實沒改線路,程度太差,也不會改,trace出來的線路,就如下圖,查修也參考下圖

因為一開始移除遙控主機所有接線,把原接到遙控主機的「紅綠線」相接,用押扣上下左右控制都正常,
大概確定是遙控主機的問題,也不需要去改馬達內部的接點與接線~~~~

剛剛再把遙控主機連接馬達上的綠線斷開,用遙控器按上下鍵,就重現寸動的問題,遙控主機連接馬達上的綠線再接上去,遙控就正常。

參考目前正在使用的遙控主機trace出來的接線看來,再去測試,遙控主機上的紅綠線對調也不會影響遙控上下功能(其他廠牌的主機就不確定了)

換回來也是相同....

但以上測試都是自己目前所用的設備,其他可能的情形,要參考本篇老手的高見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