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GA-H77N-WIFI 電路圖,點位圖

楼主(2022-05-11):
主機板 POWER ON 後,CPU風扇運ˋ轉幾秒後停止,不斷的重覆此狀態,
在Google大神搜尋不到圖紙,煩請站上各位大神能協助,萬分感謝!!!!

网友:
電路圖

點位圖
GA-H77N-WiFi Rev 1.x BoardView PDF.rar (348.68 KB, 下載次數: 47)

楼主:
獅子魚大神真是太感謝了,在網路上找好久都找不到,
在這不到一天就能得到協助,真是個好地方啊~~
再次感謝~~~~

网友:
不錯不錯,正好也用到,謝謝獅子魚:)

楼主:
謝謝獅子魚提供的電路圖和點位圖,經過兩天的檢測,終於在昨天成功的運轉起來了,
狀況大概如下
1. 由於久未開機,前幾天開機時發現主機板無供電,無任何動作
2. 經獅子魚提供的圖面檢測,SIO一直無法送出 PSON給電源供應器,一度以為 IT8728F壞了
3. 發現主機板似乎有太多灰塵,經吹風槍清潔後,能送出PSON,電源供應器能啟動
4. 主機板 POWER ON 後,CPU風扇運ˋ轉幾秒後停止,不斷的重覆此狀態
5. 經檢測 ISL95836HTRZ有收到 VR_ON ,但未送出 VR_RDY
6. 經檢測 Vcore無電壓,懷疑 IS95836HTRZ故障,或 3.3V, 5V, 12V 有短路導致重複開關機
7. 把 CPU 取出,測測是否是 CPU故障原因導致無 Vcore,取出後仍沒有 Vcore (後來才知道 CPU也需運轉正
     常才會有Vcore電壓
8. 取出CPU後發現 CPU座的針腳看起來怪怪的,拿放大鏡看,發現有兩個針腳歪斜,一個針腳已折將近180度
   一個針腳折成捲曲狀,這讓我很訝異,這塊主機板我是第一手,從沒拆過CPU,是因為無法開機才取出CPU,
   針腳怎可能折成這樣,要刻意折也很難吧, 請為各位大神有這樣的經驗嗎?
9. 把兩隻針腳用正,一個針腳前端反折回來時斷了, 捲曲的那個針腳前端也斷了,最後把CPU放回,啟動後就
   可以量到 Vcore 1.1V了
10. 主幾版可運轉久一點,但還是會停,此時還沒接上螢幕,有看到獅子魚的發帖有提到把POWER SW 常按
      10秒以上再重啟,過然主幾版正常運轉起來,不再停止
11. 接上螢幕,POWER ON 就出現 BIOS損毀,系統要從備份的BIOS 還原
12. BIOS還原後,主機板開機成功,WINDOWS 10 運轉正常

PS:  有點疑問,沒電源是灰塵清潔後就可開啟,後續維修,因為我沒接螢幕,所以沒看到什麼訊息
       1. 難道因為 BIOS損毀,所以風扇和電源會運ˋ轉幾秒後停止,不斷的重覆此狀態嗎?
       2. 還是因為 CPU針腳的問題導致 (但沒發生問題前,主機板是可以好好運轉好幾年了,我第一次拆
           不可能讓針腳歪成這樣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