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ASUS Z97A USB3.1 I/O USB3.0無法使用

楼主(2022-05-13):
I/O USB3.0 接口3.4.5.6 有5伏電壓但無法使用  看了Z97A的點位圖和Z97A-USB3.1似乎不一樣,請問前輩們有點位圖,或是指點小弟該往哪個方向查呢? 數據線?

网友:
可以參考Z97-AR的點位圖
USB3.1的能用
USB3.0的不能用
可以先考慮刷一下BIOS看看

楼主:
好的,謝謝獅子魚前輩!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謝謝獅子魚前輩!

刷BIOS如果沒變
就檢查USB座後方一顆小六腳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