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精噴霧消毒槍維修

楼主(2022-05-13):
今天同事拿一台(全新的),網購的酒精噴霧消毒槍請我幫忙檢修

故障原因:充飽電只會亮燈不運作

大陸製的,他也懶得退貨了

來看看圖吧,怎麼回事我就不用解釋了

這品管真的是無言了!!!

网友:
這焊功堪慮加上沒有固定膠加強電線防拉扯強度,到了組裝人員馬上出包。

网友:
哈哈 我覺得很好啊 ....簡單好修,不用碰電路板,真的是入門者的最愛,只要熱熔膠處理好可能就只有換泵浦需要拆了

网友A:
疫情催生了众多小产业。
酒精这么喷雾,不怕一个火星闪爆吗?
还有,有些疫区不管三七二十一,到处喷消毒水……不説了,怕怕!不是怕病毒,怕的是人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疫情催生了众多小产业。
酒精这么喷雾,不怕一个火星闪爆吗?
还有,有些疫区不管三七二十一,到处喷消毒 ...

我通常外出準備騎車/開車前洗手液噴一噴,回到家再洗手、洗臉、外套晾在外面。

店家提供的量都很少,有的是接觸式或是非接觸式,所以乾脆自己買自己的才安心。

网友:
馬達確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通常外出準備騎車/開車前洗手液噴一噴,回到家再洗手、洗臉、外套晾在外面。

店家提供的量都很少,有 ...

我出門隨身攜帶用玻璃穩潔罐子裝的次氯酸 ,買菜找錢買東西全噴

网友(2022-06-14):
直接告訴你,會修就賺到,不會修花錢再買一個

网友:
這馬達不知幾轉的我是遇到馬達壞了

网友C:
我妹妹養紅貴賓.買了多隻電剪使用.一次買到故障品.大陸製的.丟給我試看看.發現是充電線一端不通.去電子材料行買新品.結果店家說充電接頭特殊型號.大陸那邊常用.台灣這邊並沒有在賣.台灣這邊有的就是類似刮鬍刀用的接頭型號.只好慢慢剝皮查看.看是哪邊沒通.結果竟然是電線沒剝皮露出銅線.就直接壓接封塑造成不導通.........無言.如果是機器流水線作業.大概就是一批都這樣了.更無言的是.充電線弄好.才發現內建鋰電池在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妹妹養紅貴賓.買了多隻電剪使用.一次買到故障品.大陸製的.丟給我試看看.發現是充電線一端不通.去電子材料 ...

品管上,跟台灣貨差太多了,所以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