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sh 來了!芭樂趕緊收起來~~~

楼主(2022-05-14):
跟我很熟的朋友都知道我喜歡吃芭樂,不過我對芭樂很挑,因為牙齒不好,太硬咬不下不吃,太軟會噁心不吃,不甜的也不吃,所以烏骨雞學姐也很難買。
有一天我跑去一位好友那裡,他太太切了一盤芭樂出來請我吃,這盤芭樂兼具上面的優點,結果很快就見底了,他太太又上去切了一盤下來.......,從此他們全家都知道我非常喜歡吃芭樂,朋友笑著說,以後看到你來我家,我就大喊芭樂趕緊收起來........。

台灣不時在停電,而且又要夏天了,一定停的更頻繁,UPS 真的要準備了,不然三不五十停一下也是很麻煩,我家的UPS 電池蓄電力又變小了,以前能撐15分鐘,現在不到10分鐘就快速嗶嗶叫了,再買新電池嗎?UPS 常見的12V 7A電池實在很兩光,突然想來弄個鋰電池充當UPS 電池,那要去買嗎?電池是很貴的,我得來想辦法弄才行,先想辦法撐一陣子,因為某有力人士跟我說有機會可以弄到大顆的深循環電池,我一定得撐到那時候。

wish 來了!趕緊把電池收起來~~~

嚷嚷什麼!我只是要A 幾個電池而已,真小氣~~~,朋友請員工去拿出一些餘料讓我帶回家玩。

▼這是三星 INR21700-40T 4000mAh動力鋰電池。

▼這是國際牌 NCR18650 2900mAh 鋰電池

▼這是國際牌 NCR18650B 3200mAh 鋰電池

回家算一算這樣不太夠,應該是要拿單一品項才對,下星期再拿回去換好了。

會員中有沒有把UPS 改鋰電池的經驗呢?

网友A:
松下~無庸置疑都是好貨!!

网友B:
還有點焊機、鎳片、收縮膜、絕緣紙、鋰電串連保護板等等還要去 A。

但是 UPS 的原設定電池電壓不對要修改恐怕還有的傷腦筋,再去 A 台 UPS 比較快。

鋰電池要串連成為 12V 規格其充飽電壓為 4.2 x 3 =12.6,而鉛酸電池充電電路一般是設定為 13.6 或 13.8V,直接改用鋰電池會過充而損壞電池。
如果 UPS 是鉛酸電池多顆串連的也要算好看是要用幾顆鋰電池來串連才能達到原設計的電壓。

鋰電串連保護板一定要接,有多種規格要挑對,例如幾顆鋰電串連專用、輸出電流等。

鋰電池的串連或並聯最好是都挑同廠牌同型號甚至於內阻都要差不多數值,就像以前在挑功率晶體的 hfe 配對,一種電池只有十幾顆很難挑出來。
人家生產線上的電池已經挑過一輪,A 到的很可能是內阻很高或是跟其他的電池數值差異比較大的,這些篩下來的電池要自己先檢查一下。
要先檢查開路電壓、放電容量與內阻的一制性,挑選過的才能拿去點焊做成電池組來用。

還有電池要怎麼排列 UPS 的內部空間才裝的下,乾脆直接下規格給電池廠訂做算了這樣 A 比較簡單。

网友C:
改鋰電池是沒有,有新組裝,汰舊多年前的衰減鋰電池。

導是有改UPS,內建充電變外接,當充電器。

緊急時,請求支援招喚所有不論新舊(堪用)排好入列,鉛酸/鋰電池,回血回復UPS功能輸出。

网友D:
牛的 APC BE550G-TW (BACK-UPS ES ES550G)
2021/12/05才剛換成 磷酸鋰鐵電池組(12V 7.5AH)

要注意的是, UPS用的電池, 有分 有低電壓保護和無低電壓保護的..
要看看自己的UPS是適用哪一種的..

如果要自行組裝, 充放電保護板要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有點焊機、鎳片、收縮膜、絕緣紙、鋰電串連保護板等等還要去 A。

但是 UPS 的原設定電池電壓不對要修改 ...

對於電池大戶都有分容櫃,選擇特性較一致的裝配使用,差異較大的都是賣掉居多,朋友也跟我說,有一些賣電池的盤商固定都來跟他們"競標"這種電池,這也是為什麼市面上同一型號的電池,價格卻有差別的緣故,因為我都不是只A 幾個,當然只能A 這種參差不齊的,如果又要特性一致就不好意思用A 的了。

朋友那裡什麼電池盒都有,不過我不見得想裝到電池盒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鋰電池是沒有,有新組裝,汰舊多年前的衰減鋰電池。

把電池拉出來外面的點子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的 APC BE550G-TW (BACK-UPS ES ES550G)
2021/12/05才剛換成 磷酸鋰鐵電池組(12V 7.5AH)

朋友跟我說過以前有某UPS 廠跟他談專案,後來也是用磷酸鋰鐵電池4組串聯。
鋰電池是都要有保護板比較妥當,另外一般UPS 都是同口,也就是充、放電都是同一條線,我也會考慮用分口的方式試看看。

网友:
嗯,期待老大组电池PO文。上点焊机!

网友:
用磷酸鋰鐵電池來取代 UPS 內的原先鉛酸電池是比較好的方案,因為電壓特性比較相同不用改充電線路。
磷酸鋰鐵電池是 3.6V 四顆串連起來是 14.4V 與鉛酸之 13.8V 差異不多,直接用鉛酸的充電電路不會過充。
所以汽機車的改裝鋰電池都是使用鋰鐵電池,沒有人用三元鋰離子電池就是這個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松下~無庸置疑都是好貨!!

要不然哪裡特斯拉會選松下的電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