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充电器为汽车电瓶充电

楼主(2022-05-15):
因为疫情的关系,车在家停放的时间太久,电瓶都亏电了。
想为它充电,但因为无法拖电线到车旁,所以急需一个移动的充电系统。然而,手边闲置的充电器大多是电动自行车所用的220AC转36V、48V的充电器。所以改装是必然的。
选了个智能36V充电器进行改造。它的AC-DC部分是由很普通的UC3842构成的方案。本来想着改造过程很简单,只要将启动电阻改小,就可以满足所需。然而事实根本没法达到想要的18VDC输出,空载下倒是正常,一带载电压就下降、或者干脆无法启动。
经过仔细研究后发现,原因是变压器初级辅助供电绕组因为供电DC由310V改为50V后,无法再提供足够的电压给UC3842,造成其不能正常工作。
由UC3842组成低压供电的反激式开关电源,在网络上的应用相当少。可能效率不高的原因?在解决问题前,在一个电路模拟网站上简单模拟了一下反激式电源的设计:

从模拟过程可以相当直观地看到各个感兴趣点的波形及工作情况。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玩玩(图中有链接)。

搞清楚这个问题后,想办法把这个绕组增加匝数提高电压是本次改造的重点。先是尝试性地在绕组最外圈加绕,以确定合适的电感量,得到足够的电压以满足不同工况下的供电;最后,考虑到次级的辅助绕组同样已不适合供电,索性将其作为初级绕组的一部分,串联后再增加少量匝数,即可解决UC3842的供电问题,而且又没闲置没用的绕组——完美!

下边是最终的测试,可以看到纹波还是比较大的,而且测得的效率也并不高,大概60~70%的样子。这可能是开关电源并未正常工作在理想的0~50%占空比之下的原因。因为急着用,不去研究太深入。各位大大可以帮忙指正。

电源改造成功后,再改造下游的充电电路。智能充电电路没想象中的难,基本思路是以大脉冲充电,再小脉冲放电;先恒流,再恒压,再涓流。因为供电电压下降了,充电目标电压也成倍下降,所以只要计算一下相应的元件参数,即可轻松让电路正常工作。

最后,花了三天,用电动车作移动供电电源(50V),把亏电的电瓶给充满。同时证明充电器的改造是成功的。

通过这次改装任务,知道了一个知识点——如何计算有互感的电感正向串联和反向串联后的总电感量。大家都知道的是,两个普通电感在串联后,总电感量是两个独立电感感量的相加,即:L=L1+L2。然而,这是两个电感之间没有耦合的情况下是如此。如果是在同一个变压器上的两个绕组呢?

这是另一种情况了!
比如,这次把初级、次级两个绕组串(正向)起来,总电感量为何不是两者相加?事实是,这是两个有耦合的电感,计算串联后的总电感量是这样的:L=L1+L2+2M,关键点是互感“M”;L=L1+L2-2M是两个电感反向串联后的计算公式。所以,据任意一个公式,再加上测量得到L、L1、L2,就可以知道这个“M”,然后根据公式:
k=M/sqr(L1⋅L2)

就可以计算得到耦合系数,以确认两个绕组间的耦合程度。
另外,根据电感量L与匝数的平方成正比的关系,可以计算加绕多少圈,才能得到想要的电感量;或者,根据测得的电感量,来反算某个绕组大致的匝数,再根据匝数,粗略计算匝比、电压比。
总之,一次动手,可以学到很多之前没注意的东西,或者解释之前所遇到的一些疑问,受益匪浅!

楼主:
感谢各位大大的支持和鼓励!感谢老大加精华。
鉴于有坛友索要清晰的电路图纸,说实在的,手头的就这么一份,本来就是模糊的。如果按图贴上来,坛子的机制会缩小尺寸,变得更糊。所以,俺以压缩包形式上传吧。如果违反版规就删除。

121.75 KB, 下載次數: 16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大的支持和鼓励!感谢老大加精华。
鉴于有坛友索要清晰的电路图纸,说实在的,手头的就这么一份 ...

傳上論壇的圖若不想被壓縮,就是像你這樣以附件型式傳上來。

网友A:
這樣玩電路也是挺有趣的
不過如果是要解決問題, 為何不把電瓶拆回去充?
我拆過機車的, 當然是小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樣玩電路也是挺有趣的
不過如果是要解決問題, 為何不把電瓶拆回去充?
我拆過機車的, 當然是小多了. ...

我猜大大開歐系車,
大部分歐系車若斷電,
音响系統會鎖住,
然後變速箱電腦會歸零,
要讓車從頭學習一次車主的換檔時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猜大大開歐系車,
大部分歐系車若斷電,
音响系統會鎖住,

理想很美好,現實很殘酷

如果是這樣,更不建議這樣脈衝充電,鉛酸能容忍,其他須待電設備未必能容忍或減壽,造成不可預期損害。

大陸這方面進步神速,接個小小可調升降壓帶顯示模組,價格又比台灣俗,限制電壓電流穩定慢充延長壽命,又防止逆流與短路,自身除顯示又低耗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想很美好,現實很殘酷

如果是這樣,更不建議這樣脈衝充電,鉛酸能容忍,其他須待電設備未必能容忍或減 ...

疫情造就了很多工匠,
對岸數碼之家這兩年就出了很多全民大煉鋼的帖子,
結論基本上都是"一陣操作猛如虎,再看地攤兩毛五."
被疫情整到只剩時間 ,
我外娚女講的,
外面有壞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