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華碩H87 PLUS,Z97-ar,H97 pro 可開機 BIOS

楼主(2022-05-15):
求這三張可開機 BIOS
小弟跑過文,有些主板 BIOS 官網的無法直接刷
不確定這三張需不需要改過才可用
目前三張都已經刷過官網的BIOS
情況如下

1. Z97-AR

故障反覆開機~已改電路
原BIOS~反覆開機
刷官方~不反覆開機,跑碼 00

Z97-AR

Z97-AR

2.H97 pro
網路買的~原BIOS斷腳
刷官方~開機也是跑 00

H97-PRO

H97-PRO

3.H87 PLUS
原可機~放一陣子無法開機

网友A:
Z97-AR 是改了什麼電路?

刪除前面多餘的 4,096 位元組資料

刪除前:8.00 MB (8,392,704 位元組)
刪除後:8.00 MB (8,388,608 位元組) 正確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Z97-AR 是改了什麼電路?

刪除前面多餘的 4,096 位元組資料

me拿掉
參考對岸改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fN411Z7yk/
不過一坨錫那邊是改用 0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Z97-AR 是改了什麼電路?

刪除前面多餘的 4,096 位元組資料

改好燒錄~故障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好燒錄~故障一樣

改錯了
幫你修正

楼主:
殘念~刷完沒一張可以正常工作
感謝大大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