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ICOM IC-PS35 老電源維修

楼主(2022-05-16):
ICOM 是日本老牌的無線電廠,這是座台無線電機的內建式交流電源,以前這些機器大都是 DC 12V 輸入須自行準備外部的電源供應器,當時此內建式電源都是需加錢購買的才有。

無線電機是精密高靈敏度的設備無法使用一般的交換式電源供應器會干擾的很嚴重,所以都是使用傳統變壓器與線性穩壓電路但無線電機發射時需要很大的電流所以電源供應器又大又重,所以廠家很貼心特別製作了這種無線電機專用的交換式電源,看過此樓後就會知道此種電源的特別。
此電源的規格輸出電壓為 12~16V 內部可調,電流為 20A 也有限流內部可調。此電源的故障情形是燒毀而無輸出。

燒毀的問題較簡單基本上目視就能找到問題。

就是高壓側一顆 1nF 的高頻旁路電容燒毀甚至將 PCB 給燒黑了一塊。

先用電磨頭將 PCB 上頭的焦炭去除乾淨再用 AB 膠將破洞補平,最後再補焊上燒毀的銅箔線路。
這裏這種電容共有兩顆另一顆雖然沒壞但為了保險還是一起換掉,但是換好後通電試驗還是沒有輸出。

對著線路圖查了一下一次高壓側有電而二次低壓側沒電,控制晶片 IC2 電源也沒電,IC2 電源從 Q1 來而 Q1 的 E 腳是有電的。
所以問題來至 IC1(?)這個光耦合,這真是古老的光耦合啊是用氖燈與光敏電阻結合的元件。
光耦合的上蓋可打開可偷看有沒有在工作,果然氖燈已罷工不亮了內部已經是白霧狀,找來同尺寸氖燈替換掉。

買到的氖燈也不知其電壓規格只有改變 R3 的阻值來調整適當的亮度,但電路還是不工作再查。
再將光耦合中的光敏電阻 CDS 拆下來量竟然有光亮時阻值還是很高幾百 K 範圍,再找來換。

因為不知正確的阻值規格所以都買來試,反正便宜嘛運費都比零件本身貴。

也自己先測量一遍,看哪個規格比較合這個電路使用,果然不出所料此電源會工作了。

這次維修換掉的原零件。

這次維修特別去買的新零件。

簡易動作分析:
AC 主電源從 L2, D1, C7, C8 整流濾波得到約 300V,輔助電源從 L1 變壓器與 D3, C12 供給控制晶片 IC2,兩者皆可跳線選擇 110 或 220。
R5、RL1 繼電器、IC1 光耦合與 Q1 構成軟啟動(延遲)迴路,降低啟動瞬間電流脈波。
全對稱 Q4, Q5 電晶體推挽驅動 L7 主變壓器,二次低壓側與 D4 整流二極體側都是架空編織銅線,沒有在省料錢的。
輸出 L6, L3 兩級 LC 濾波與全密閉鋁殼確保極低的 EMC 才能供給電源給敏感的類比電路使用。

网友A:
推小米寫字板,
話說這種光耦還第一次見到.

楼主:
這稱為電阻式光耦合,可以直接用在高電壓電路如真空管上,詳細可看維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小米寫字板,
話說這種光耦還第一次見到.

我也是對那塊黑板有興趣

网友B:
ICOM IC-970H上拆下來的電源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OM IC-970H上拆下來的電源嗎?

你怎麼知道,被你猜對了。

多年前朋友的機器中 PS-35 燒壞了朋友當時沒修好,後來機器出掉了結果壞的電源就留在我這裡。
上週整理物品又看到此物,覺得無聊就動手修,因為我剛好需要一個大電流的電源做實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稱為電阻式光耦合,可以直接用在高電壓電路如真空管上,詳細可看維基

真難得還能看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怎麼知道,被你猜對了。

多年前朋友的機器中 PS-35 燒壞了朋友當時沒修好,後來機器出掉了結果壞的電 ...

20年前經手過這個電源問題,當年沒能力修switch power,所以很多都改成外部DC直接供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年前經手過這個電源問題,當年沒能力修switch power,所以很多都改成外部DC直接供電. ...

沒錯當時處理交換式電源的經驗不足,沒有網路案例可以爬文,又只挑好修的才修。

前幾天修好這個電源時只覺得怎麼那麼簡單,為何二十幾年前不多花點時間研究一下。

我還是繼續去幻想 IC-R9500 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難得還能看到。

找到故障處時本來手邊是沒有氖燈 CDS 這些元件,有想直接改成用高壓 Zener 觸發啟動的線路。
後來想一想還是忠於原味就去網購找來替換元件,老機器沒有新科技成分零件很容易找到替代。

网友:
恭喜完修古董power

网友:
雖然完全看不懂,但謝謝分享,恭喜完成修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