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鴻海 infocus FT-60CA601 觀看中斷電後無待機燈號求助

楼主(2022-05-16):
這台鴻海 infocus FT-60CA601 是好事多購買後在三年保固前一個月更換的同一型號電視,
使用大約3ˋ~4年後又再次跟第一台出現相同問題現象掛掉了,
發生情況是在觀看時候自己斷電後就無法開機,
無待機燈號,
我拆開量測過電源版輸出全是0V,
我猜測是電源板故障,
電源版型號是 FTPL-020,
量測市電交流AC:110V進入後,
可以量到一個DC:160V左右的電壓,
各位先進說的大電容不知是不是這裡也只量到DC:160V
請問各位先進我要如何進行檢測?
我只會修筆電跟安博這種小東西而已,
AC部分沒有經驗

補充內容 (2022-5-17 02:40 PM):
更正量測電源板連接主板的接頭所有腳位對地都是0V

网友A:
重點在 PSON 這個 PIN

你去 電源供應器維修技術區  版 爬一下文 !

就會瞭解該怎麼動手了~

网友B:
檢查 紅字1/2/3 處
#1 是保險絲
        AC110整流後  到電容有160V  所以要看160V  後續電路
        這個保險絲 接於電容160V  到後續電路

若是已經燒斷 請接著看 #2 #3  這兩個散熱片的 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點在 PSON 這個 PIN

你去 電源供應器維修技術區  版 爬一下文 !

感謝回復,
不過PSON這個信號不需要先有待機電源後才能動作嗎?
我在電源板連接主板的接頭上量測所有的腳位對地都是0V但是沒有直接對地短路,
是不是前端還有問題?
還不到PSON這一開電的步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檢查 紅字1/2/3 處
#1 是保險絲
        AC110整流後  到電容有160V  所以要看160V  後續電路

謝謝SIMON1016大回應,
#1 原來是保險絲阿,
     使用電錶轉到短路檔位量測,
     顯示剛開始前一秒呈現短路後就變成斷路斷開狀況,

若是已經燒斷 請接著看 #2 #3  這兩個散熱片的 MOSFET
#2 的MOSFET
    使用電錶轉到二極體檔位量測,
    SD順向0.458左右
    GD順向1.116左右
    反過來
    DS高阻抗
    DG高阻抗
推測#2 的MOSFET沒損壞對嗎?

#3 的MOSFET
     使用電錶轉到二極體檔位量測,
     SD,GD,DS,DG全部都是0.00
     電錶轉短路檔位量測,
     SD->1.6
     GD->3.9
     呈現短路狀態,
然後我翻到電源板背面有一組IC
因為表面有透明膠質覆蓋無法拍清楚IC型號,
使用放大鏡看到IC編號PFS005AS,
網路上找不到IC DATASHEET,
請教我是否直接先拆下#3 的MOSFET 直接量測是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回復,
不過PSON這個信號不需要先有待機電源後才能動作嗎?
我在電源板連接主板的接頭上量測所有的腳位 ...

你說的 跟實際表達的 意思不同~

[所有 12V 量測到 電壓 都是0V ]  <---- PSON 後才會有的 ~

並不是 所有的 PIN 對地都是 0 V  意思不一樣的 ~

[ 是不是前端還有問題?
還不到PSON這一開電的步驟 ]

如果你有 仔細看那些文章 這答案就很明顯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說的 跟實際表達的 意思不同~

[所有 12V 量測到 電壓 都是0V ]

明白了,
我照片上文字描述跟內文不同,
的確看起來會誤會只有12V沒輸出,
不好意思,
我更正應該是電源板連接主板的接頭所有腳位對地都是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我照片上文字描述跟內文不同,
的確看起來會誤會只有12V沒輸出,

使用放大鏡看到IC編號PFS005AS,
網路上找不到IC DATASHEET,

重點是在 這個附近 ~   IC 各腳對地電壓 ?

相關 電阻  (514 X 2) 電容 ? (CN 123 )  ............

网友:
我用 PF5005AS 搜索,會找到 PF6005AS ,

看 datasheet 也滿像是的?不怎麼確定,這個檔案不完整,再找找

如果是 PF6005AS那下面連結 31樓有正常電壓圖
https://bbs.pigoo.com/thread-84470-2-1.html

16樓的 PF6005AS 的第七腳是空腳,而且比較短,或許可以當成判斷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放大鏡看到IC編號PFS005AS,
網路上找不到IC DATASHEET,

感謝楊大俠告知PF6005AS參考應用電路,
我把IC腳位標上去如下圖
然後量測該IC周邊電壓如下,
這樣能夠判斷這顆IC也是損壞狀態嗎?

楼主:
再多問一個問題,
如果我買FT-70CA601電源板FTPL-020/1P-0153800-1010
可以直接替換我的FT-ˊ60CA601電源板FTPL-020嗎?
對方賣場圖片如下

网友C:
用電源供應器, 限流, 直接灌到 +12V-AU, 慢慢測量所有關於它的零件, 12V-AU 估計是 12V -Auxiliary, 輔助電源, 待機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電源供應器, 限流, 直接灌到 +12V-AU, 慢慢測量所有關於它的零件, 12V-AU 估計是 12V -Auxiliary, 輔助電 ...

感謝xiaolaba建議,
不過我有量測過電源版輸出的所有腳位對地都沒有短路狀態,
所以我想先解決電源板可以正常輸出電壓後,
看看有沒有正常再檢查你說的這一部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楊大俠告知PF6005AS參考應用電路,
我把IC腳位標上去如下圖

檢查 第 1 PIN 連接之 電阻 X2  阻值 是否正常 ?

更換 紅線指的 (C??123) 電解電容 !

第 5 PIN 對地短路 ?

先 拆下 連接之 MOSFET   !

再一次測對地 是否正常  ?  檢查 連接的  MOSFET  是否打穿故障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 第 1 PIN 連接之 電阻 X2  阻值 是否正常 ?

更換 紅線指的 (C??123) 電解電容 !

檢查 第 1 PIN 連接之 電阻 X2  阻值 是否正常 ?
^^^^^^^^^^^^^^^^^^^^^^^^^^^^^
兩顆514電阻量到分別是460K跟480K

更換 紅線指的 (C??123) 電解電容 !
^^^^^^^^^^^^^^^^^^^^
好,我找一下電容更換

第 5 PIN 對地短路 ?
^^^^^^^^^^^^
對地短路沒錯

先 拆下 連接之 MOSFET   !
再一次測對地 是否正常  ?  檢查 連接的  MOSFET  是否打穿故障 ?
^^^^^^^^^^^^^^^^^^^^^
拆下後,
電源版的第5PIN沒有對地短路,
拆下的MOSFET跟之前量測狀態一致,
各腳位都是導通狀態,
應該是已經損壞
那之前SIMON1016大告知的保險絲呈現斷路狀態應該要跟這顆一起換掉對嗎?
#1 原來是保險絲阿,
     使用電錶轉到短路檔位量測,
     顯示剛開始前一秒呈現短路後就變成斷路斷開狀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檢查 第 1 PIN 連接之 電阻 X2  阻值 是否正常 ?
^^^^^^^^^^^^^^^^^^^^^^^^^^^^^
兩顆514電阻量到分別是4 ...

很明顯的這個 被打穿了 ~

除了更換新品之外 ~

其他相關的  元件  要 徹底 檢查  !   (接  MOSFET 各腳上的元件)  !

二極體 也順便測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顯的這個 被打穿了 ~

除了更換新品之外 ~

二極體我有全部量測,
順向導通約0.5,反向截止高阻抗所以應該全OK,
目前這顆MOSFET M12N70F確定要更換,
IC PF6005我不確定,
SIMON1016提到的保險絲我感覺要更換,
但是他還沒回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極體我有全部量測,
順向導通約0.5,反向截止高阻抗所以應該全OK,
目前這顆MOSFET M12N70F確定要更換,

會通就是好的~

保險絲換了吧~

IC 可能没事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極體我有全部量測,
順向導通約0.5,反向截止高阻抗所以應該全OK,
目前這顆MOSFET M12N70F確定要更換,

我這樣說吧...
當你在板子上 量到零件數值怪異時   問他人是否該拆下 單獨量測
這是一個基礎不該提出的問題

就拆下單獨量測  才能真正判斷啊!!   之前不回答   是等你自行覺悟...

額外要多想的
那個保險絲 與 這個MOSFET  的有無電路關係
以及 MOSFET 若真確定短路   要額外查S端電阻(1~2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通就是好的~

保險絲換了吧~

了解,
我先購買要更換零件,
完工後再報告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這樣說吧...
當你在板子上 量到零件數值怪異時   問他人是否該拆下 單獨量測
這是一個基礎不該提出 ...

SIMON1016的用心,
我明白拆下零件檢驗才能確定有無損壞才是正確做法,
只是你忘記我是沒維修ACDC變壓這個經驗的小白,
我不敢先拆是在想如果你們教我的維修,
我沒能力拆修就必須送修,
直接拆下就不知送修時後對方會不會拒修,
所以才害怕不敢直接拆零件,
經過這次經驗下次一定會果斷一點,

拆下的保險絲
防爆保險絲電阻器
F1J 0.39 ohm
我網路上找不到哪裡可以購買,
請教是不是有什麼其他名稱才能找到購買地方?

另外你說的S極對地電阻我量測時候有懷疑過它對地短路狀態,
查色碼後判斷應該是0.24 ohm 5%,
我查得對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SIMON1016的用心,
我明白拆下零件檢驗才能確定有無損壞才是正確做法,

替代物找 繞線電阻  1W 0.39 ohm  精度不拘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
我先購買要更換零件,
完工後再報告結果,

我家的電視今天罷工了 ~ TOSHBA 42CV500G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101-1-1.html

電阻 燒毀 一般就是 斷路 ~

我想不管 AC TO DC 或純 DC 這些基本原理 應該是不變的 ~

楼主:
更新維修結果,
等待大陸貨運寄過來三項零件兩周後,
1.防爆保險絲電阻器F1J 0.39 ohm
2.MOSFET M12N70F
3.IC PF6005
昨天更換了防爆保險絲電阻器F1J 0.39 ohm和MOSFET M12N70F,
量測電源版有出現待機的12V電源,
立刻斷電把電源版裝好連接所有線材,
遙控器一按結果順利開機恢復正常了,
感謝前面各位先進幫忙,
如果以後你們有安博電視盒問題需要小弟協助,
我可以全力協助,
再次感謝各位先進幫忙解決Infocus FT-60CA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