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微星 B75IA-E33clear 每次關機後要clear cmos 才能進bios 開機

楼主(2022-05-16):
目前狀況
每次關機後要clear cmos 才能進bios 開機
然後進bios之後,cpu風扇會轉到最大3000rpm就都不會降下來
可以進入微PE系統 (WePE),風扇一樣3000rpm
只要重新開機,風扇會轉到最大,無畫面

最後一定要重新clear cmos之後,才會有畫面

小弟手邊只有三用電表
沒有偵錯卡,主機板的蜂鳴器腳位很特別,所以無法使用
想請問如何檢查維修,謝謝

网友:
先檢查CMOS電池有沒有電

楼主:
在主機板壞掉之前,有接到一顆有問題的SSD, 有WIN10系統下接上SSD後,就跳藍白畫面,然後重新開機,後來主機板就變成這樣
一開始也以為沒電,但是不知道傷到什麼電路

有換過別台池來試,結果一樣,後來有換新電池了
謝謝獅子魚大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主機板壞掉之前,有接到一顆有問題的SSD, 有WIN10系統下接上SSD後,就跳藍白畫面,然後重新開機,後來主 ...

把BIOS拆下來重新燒寫進去

MSI MS-7733 Intel -MahoBay Z77 VER 2.1 REV 20.pdf (1.49 MB, 下載次數: 19)

MSI MS-7733 REV 4.0 (40).pdf (685.8 KB, 下載次數: 2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BIOS拆下來重新燒寫進去

請教獅大~如果還可以開機,是否就可以不用拆IC而直接更新?還是這一片一定要拆才能燒錄更新?

楼主:
用微星BIOS裡的MFLASH更新成功
功能都正常了
謝謝獅子魚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教獅大~如果還可以開機,是否就可以不用拆IC而直接更新?還是這一片一定要拆才能燒錄更新? ...

如果可以正常開機就可以更新看看問題一樣再拆下來燒錄看看
如果有燒錄機我會建議拆下重燒
因為用更新的有些部分會更新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