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舊800W輸出逆變器維修紀錄

楼主(2022-05-18):
同事送一台20多年前全台大停電時買的逆變器,很久沒用了,準備丟了

故障狀況:到手測量輸出只有77V,明顯輸出不足,

拆機
內部構造

輸出端電壓測量

輸出只有77V

用示波器測量輸出波形,方波有出但是明顯有異常

拆出來測試所有元件狀況,到處亂戳亂測,沒發現異常的電阻或是短路的元件

再次上電,輸出居然有120V了,顯然是有虛焊或是脫焊的地方了,被我戳好了

全面補焊,洗板再測試,輸出回來了,

156V

輸出波形也回到正常的漂亮方波

接電瓶,上負載400W測試,

壓降回到125V,OK了!!

完修。雖然是老機器,輸出是方波的逆變器,效率沒有正玄波逆變器來的好
且輸出只有800W,但是停電或是出外使用,點個燈點個電扇還是很有餘的。

网友A:
風扇 馬達 類的用方波 似乎會有問題 ?

不知道 你有没有 實際用過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風扇 馬達 類的用方波 似乎會有問題 ?

不知道 你有没有 實際用過 ?

我還沒試用過!!   我只用過小顆150W的,車上裝筆電用,這麼大輸出的也第一次玩

有空我再爬爬文!!

差異性
方波逆變器帶額定功率50%的感性負載(電機類電器)帶不動,正弦波則可以帶動標稱功率的感性負載

就是說 電扇可能會帶不動,有空在來實測看看!!

网友:
說不定今年夏天就派上用場了

网友B:
這顆電池是幾V的?
外出要用,電池可能要準備貨櫃車用的電池吧?還有散熱問題要注意,不要電池夠力但是散熱不良,逆變器先燒了。

网友C:
電瓶要隨時備了才能馬上用,不然放久了電瓶也是掛掉,又是一筆開銷。

网友D:
方波帶AC電扇,馬達電流聲會很吵,尤其停電的時候環境很安靜,然後馬達會很燙,轉速似乎略低。

推薦搭配深循環電池,買那種中古100Ah的就好,pdf網上都能找到,勾一下電流就能參照出可用時間,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顆電池是幾V的?
外出要用,電池可能要準備貨櫃車用的電池吧?還有散熱問題要注意,不要電池夠力但是散熱 ...

適用 12V , 輸出800W 抓6成,約能載到500W左右

我還有一台 1000W小發電機,這台當備用還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瓶要隨時備了才能馬上用,不然放久了電瓶也是掛掉,又是一筆開銷。

我有好幾顆車上換下的電瓶,剛整好一台也是超過20年的充電器

加裝了電池監控裝置,電壓低到設定點就會自動充電,充到電壓至設定的位置就停止充電

原充電裝置不變,原版被改裝過,我把它改回來了,只有改了電壓電流表上去,原電流表放在前端串保險用

因為它讀數很不準,丟了又可惜開孔也大,要遮不好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波帶AC電扇,馬達電流聲會很吵,尤其停電的時候環境很安靜,然後馬達會很燙,轉速似乎略低。

推薦搭配深 ...

盡量不花費為原則,因為我還有很多台UPS,還有一台發電機,電瓶汽車用2顆,應該夠我撐數小時電燈電扇了

网友:
這種不要用在AC馬達會燒
插過用一下子
風扇馬達保險絲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盡量不花費為原則,因為我還有很多台UPS,還有一台發電機,電瓶汽車用2顆,應該夠我撐數小時電燈電扇了 ...

我也有很多台逆變器、UPS、多顆電瓶、一台發電機,哈哈哈

今夏應該是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