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EW2755ZH 60hz 螢幕閃爍跳動
關閉

楼主(2022-05-18):
螢幕接hdmi 正常使用下 突然變成閃爍 跳動..一下子畫面正常 一下子就切換成scanline畫面..
重新開機 剛開始開機畫面也是會閃爍跳動..
若將更新率 調成50hz 肉眼就看不出跳動現象 但螢幕只會顯示scanline...

交叉測試
1.顯示卡 <->內建顯示 : 一樣閃爍
2.hdmi-> d-sub : 一樣閃爍
3.換別台液晶螢幕 是正常的 (60hz)

請問這是面板掛了嗎 還是哪個零件(電容, IC ?!)或是電路板出現問題
已過保固
若是前者 就放棄改買新螢幕 若是後者就嘗試修看看

多謝

抖動影片

抖動影片-2

网友:
面板掛了

网友(2022-06-17):
我的GW2760S 也是有這個問題~~~!!~~
之 上次查修很久查不出來..怒換電源板就好大概半年~~~
但這次前天又開始發生~~~
想說電源板跟驅動版對岸買再來換一次看看~~
不行就直接淘汰當電腦修機備用螢幕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並記錄違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