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烏骨雞學姐妳是大鋼牙嗎?

楼主(2022-05-18):
早上烏骨雞學姐拿這支牙刷問我這個黏的起來嗎?還是要用膠帶?

疫情越來越嚴重,今天確診8萬5千多了,現在大家知道我家的困境了吧!我家連牙刷都要修.........

网友A:
今天PCR量能有出來,以台灣的防疫,相信日後的確診人數會慢慢變少。
至於這隻牙刷,先鑽洞,小段鐵絲再塞入。

网友:
wish 來了!牙刷趕緊收起來~

网友:
勤儉持家的典範。

网友:
當然可以修啊!
請拿出熱風槍溫度不要調高,斷掉兩端同時加熱時就能融接回去,好壞看看自己手藝技術。

网友:
買一支新電動牙刷給學姊,這支修好當洗板水刷子。

修好敢放到嘴巴嗎?我是不敢~

网友:
打火機烤熱,融化插回去就好

网友:
當然可以粘啊
再加裝一根無頭螺絲在裡面當骨幹
還可以刷很久.....刷電路板啦!

网友:
熔接或植牙的方法應該都撐不住大鋼牙

用套管接合會比較耐用

网友:
贊同 9F   +1

网友:
開玩笑的吧 ~

如果正常牙刷都能搞這樣子

那接回去的強度就不用說了~

換知支鋼刷會把較合適吧 ~

网友A:
wish別修這隻牙刷了,以後還是會斷的,就像那隻扇子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sh別修這隻牙刷了,以後還是會斷的,就像那隻扇子一樣。

我知道啦!疫情猛爆下,怕大家悶出病來,扇子跟牙刷都是跟大家說說笑而已。
那支扇子沒斷的地方其實也已有裂痕,只是我沒有拍而已,已經脆化的塑膠我怎麼補強也沒有用。
不過我真的想買支孔明扇來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PCR量能有出來,以台灣的防疫,相信日後的確診人數會慢慢變少。
至於這隻牙刷,先鑽洞,小段鐵絲再塞入 ...

大大你這是GK模型的接法,
不過要改用銅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大你這是GK模型的接法,
不過要改用銅線.

另外有一種塑膠產品,在戶外使用,時間久了也易斷,
就是「束線帶」。

可能成本問題,不可能放鐵線、銅線來增加韌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有一種塑膠產品,在戶外使用,時間久了也易斷,
就是「束線帶」。

哪種用途?我的菜園網室,以前用束帶撐不了多久,風大時更嚴重,後來改用寶特瓶,抽線來綁,一年多了還沒斷,找大瓶裝水或飲料的較厚,強度才夠。

网友C:
普通束線帶是尼龍材質是室內用的,戶外用的有抗 UV 品種的,化工環境還有 PP 材質的,買對產品才是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普通束線帶是尼龍材質是室內用的,戶外用的有抗 UV 品種的,化工環境還有 PP 材質的,買對產品才是正解。

這些束線並無特殊之處,小弟戶外都用小段的電線、不鏽鋼線、鋁線在綁。
昨天也找到一隻舊牙刷,長期在浴室泡水,一折就斷,
材質是應該是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