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GA-H170M-D3H 電路圖,點位圖

楼主(2022-05-20):
不好意思,這次又來尋求協助了,主機板只接上ATX電源可運轉,再接上CPU電源時就不運轉,
拆掉Vcore的扇熱模組後,就看到一顆燒毀的MOS和周邊元件,所以來看看是否大神能提供圖紙,
好研究能不能依圖找相關零組件來修復,謝謝~~~~

不知MOS燒毀的主機板,還有能修復的機會嗎 ????

楼主:
感謝獅子魚熱心的提供電路圖~~~~
這塊主機板是網路上拍來學習的,後續的維修狀況再來分享,
MOS燒得挺嚴重的,主機板有燒到內層去,
請教各位大大,MOS會有什麼原因會燒的這麼嚴重阿,看起來像是炸了一樣,
MOS有8個,是炸了一個~~,是超頻,電源 ?????

楼主:
來回報一下這塊主機板的狀況
繼GA-H77N-WIFI主機板維修好能正常開機後,對於主機板的維修,多了點濃厚的興趣,
尤其發現有癖酷網這個有多年經營的論壇,更不乏有熱心提供資料的大神,
在這樣的激勵下,我在網拍搜尋可以練習的故障主機板,
H170M-DH3就是這次網拍來的主機板,
或許是太以為是,其實是個誤入的維修小白阿~~~~~
這主機板外觀可是新的可以,而價格更是優惠,
拿到後裝上CPU和ATX電源,風扇有運轉,再裝上CPU 12V電源,風扇不再運轉,
此時驚覺不妙,拆掉Vcore的散熱模組後,就看到燒毀嚴重的MOS,
心裡更是涼了一下,下意志的摸了一下CPU,又感到些微的溫度,
難道 CPU 也一起殉情了 ^^a.
還沒維修這塊主機板前,就在網路上搜尋了不少的維修案例,
前輩們告知送電前一些必要的檢查,比方Vcore的MOS如果有短路,
就不要上CPU和送電,但我看這塊主機板新的可以,
外觀也看不出有任何燒毀的痕跡,直到拆了Vcore散熱模組,才看到魔鬼就藏在細節裡 ~~~~
其實只要稍微聞一下,就可以聞到有基板燒焦的味道,
或許是H77-N-WIFI的成功經驗,沒記取前備們的經驗……慘敗!!!!!

1.        去除了燒毀嚴重的那個MOS後,CPU 12V 仍是有短路現象,
由於缺乏熱風拆焊機,所以目前先暫停此塊主機板的修復
2.        今日用另一塊主機板,確認 CPU 也燒壞了

PS : 請問 MOS 短路,上CPU,主機板電路或是電源供應器會來不及保護,
    就把CPU給燒壞了嗎??

以上~~~~^^a

H170M-D3H

H170M-D3H

剛拿到主機板外觀

拆除Vcore散熱模組

一起燒毀的CPU

网友:
幫你的CPU QQ。

不管板況如何,上電前都要量各電感對地二極值。有異常偏低就不要上電了。

VRM短路直通負載,上電直接打穿。

電源供應器保護來不及。

燒毀那相只能放棄,相關零件全部拿掉、打磨碳化內層,直到沒短路為止,死馬當活馬醫。

若評估自己沒法處理,可以到好康報報送人練功或是酷幣兌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來回報一下這塊主機板的狀況
繼GA-H77N-WIFI主機板維修好能正常開機後,對於主機板的維修,多了點濃厚的興趣, ...

Q:請問 MOS 短路,上CPU,主機板電路或是電源供應器會來不及保護,
   就把CPU給燒壞了嗎??

A: 會, 我也是這樣燒壞一顆E3-1230 v2,
只為150元的故障主板,
不過, 後來這塊主板被我修好,
燒壞的CPU也變成開機假負載,
(有些主板不裝CPU是無法啟動的)

恭喜你也有開機假負載了,

网友:
CPU被燒的案例,我也有過...
而且是貴松松的LGA2011-Xeon系列
獲得一顆故障的Xeon CPU...

故障品到手,最好先別上CPU測試
最好先量一量有沒有短路,若有假負載會更好
另外,有些主機板就算沒短路,可能一樣會燒CPU

楼主:
To Peter180 大大
   謝謝為我CPU的 QQ  ^^a,
1.        請問 VRM是什麼意義呢??
2.        燒毀的主機板我還是想試試自己修看看,
       目前還缺工具把MOS拆下來,怕把線路給毀了
3.        還有好康報報,了解,加入選項

To jacson99 大大
1.        A: 會 -這是我最不想要的答案阿~~~~
        E3-1230 v2 現在也要一千多塊 >”<
2.        還可以當假負載 *_*!! , 我裝在另一塊主機板上上電,
       用手摸該CPU有溫度,一有溫度我就馬上把電給關了,
       我怕另一塊主機板也會被CPU給燒了
       恭喜你修好了主機板 ^^b

To KKP 大大
1.        貴松松的LGA2011-Xeon系列 嚇到我吃手手
        默哀  ^^a
2.        故障品到手,最好先別上CPU測試 收到 ^^b
3.        若有假負載會更好??  是把 壞的 CPU當假負載嗎?
        假負載在什麼情況下用?? 是什麼用途還是作用??  不懂  ^^a
4.        有些主機板就算沒短路,可能一樣會燒CPU 你把新手給嚇到了   ~~~~

网友A:
引用 楼主:
To Peter180 大大
   謝謝為我CPU的 QQ  ^^a,
1.        請問 VRM是什麼意義呢??

要按「回復」,對方才會收到系統通知。用To 對方是收不到的!

VRM是Voltage Regulator Module,參考下面這個

電壓調節模組 - 維基百科

What is VRM and How it Affects CPU Performance

供電這區域MOSFET要有預熱台或是有另一支熱風槍在下面加熱,會比較好拆。

周圍大片銅箔熱量容易溢散,單一支熱風槍加熱吹很久很可能都還沒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按「回復」,對方才會收到系統通知。用To 對方是收不到的!

VRM是Voltage Regulator Module,參考下面 ...

謝謝 peter180 大大的 VRM說明,學習了,感謝

供電這區域MOSFET要有預熱台或是有另一支熱風槍在下面加熱,會比較好拆
預熱台!!!!! 原來還有這種好工具,但價格應該不便宜八  @_@   筆記筆記

原來回覆是要這樣用啊~~  收到   馬上練習 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