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牛角電解電容的用途

楼主(2022-05-21):
各位前輩

我在處理家裡洗衣機的MCU基板時研究這兩顆電容

NIPPON CHEMI-CON 820uF,200V,拆下來研究時發現是牛角型電容
實際量測容值,分別是750uF和720uF,但我翻spec誤差+-20%(20度C),所以這樣算在誤差範圍內嗎?
另外,我查了一下牛角電容似乎是用在高頻,所以用無法用一般電解電容去替代,是嗎?

网友:
牛角型只是接腳固定形式與電解電容的內部材質沒有關係。

應該要用 ESR 表來量內阻高低才能判生死而不是只看電容量,這家的電容其實也都很耐用。

网友:
洗衣機基板有高頻電力,應該是驅動洗衣機變頻馬達的調變頻率,正弦波脈寬調制,或是空間向量脈寬調制,馬達調變的頻率一般約16KHZ ~20KHZ左右(頻率太高效率低,太低會有調變頻率的馬達矽鋼片噪音),這種馬達的調變驅動,高頻大電流的電解電容長期快速充放電,對電容來說會比較操,找一顆ESR比較低的電解電容換下去,用示波器看一下,假如電容兩端還是有很強的高頻漣波,電解電容兩端在並一個高頻用陶瓷小電容,消除電源的高頻漣波會有幫助

网友:
同意#2樓的意見,這只是接腳型態,與特性無直接關係,綜合研判著重的是固定的穩固性。洗衣機的震動是蠻大的啊。

早期真空管年代的大型電解電容常見此種形式,只是當時此類電容都是用鋁圈固定在機架上,尚不需像現代需靠接角固定在PCB上,當年的電解電容特性遠不如今日啊。

要知特性,也可以看上面的標示,看是哪一型式,去查datasheet

网友:
贊同前面所述   牛角型只是接腳固定形式與電解電容的內部材質沒有關係。

牛角型  SNAP-IN
是因為  電解電容的 體積重量 大到相當程度
錫焊點 遭遇各種方向震動力學問題  耐久性扛不住而破裂
而產生的對策應方案
不只高頻用   低頻也有採用 例如AUDIO  也能見到 只要它體積重量大到相當程度

這事還看情節輕重  決定是不是採用複合方案
如照片上加工固定膠
另外還有PCB上的零件孔預先加工上鉚釘
或是 多增1~2支牛角(無電器功能  焊接它只為增加支撐固定力)

震動問題不光是  洗衣機本身操作環境
產品運輸搬運都會遭遇

网友:
為了電流高的場合,snap-in只不過把接腳改成又短又粗,焊上即可

网友:
電容的兩腳會有電 ,要用膠帶貼住防短路燒掉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