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Panasonic CD隨身聽 CoDoMo二代 三代系列 維修小指南

楼主(2022-05-23):
廠牌: Panasonic
型號SL-CDS2  SL-CDA2   SL-CDS3  三種型號
在上次收滿七台這幾個型號隨身聽之後
再看板上沒發過這類文章,所以嘗試發這篇小小指南

也有人說這個玩意兒是藝人小S代言過的產品~沒錯 ,不過這次談的是維修大概的位置指南

這幾個型號有人會想這兩個型號跟後面的型號有啥關聯
這是因為裡面所搭載的雷射模組  主機板 跟喇叭接觸模組 是完全一樣的設計 內部機構完全一樣
差別就只有 SL-CDA2 為無外掛喇叭設計

如今這七台裡面有五台成功修復,如下圖

相比SL-CDS1(第一代)之下 看起來這三種型號款產品改進很多
但第一代的故障率較高且不容易修復 零件完全不相通,這裡就不談
這幾台事實上找不到有關維修服務手冊,所以本人整理維修的相關重點就底下這四點,底下再附上圖片

以下最容易故障的地方有:

1.通電不開機 : 電池漏液造成主機板電源區塊故障

2.鎖機 或開機閃一下即滅  : 電池漏液 造成斷線 點PLAY會顯示HOLD  無法播放

3.外掛喇叭模式不出聲音 : 此為 SL-CDS2 最常見的通病,轉軸支撐上蓋的鋁塊 在凹槽的生產設計上沒有做到確實的修角邊
                                      長久以來的開合會造成最內側的外掛喇叭排線斷線

4.中框斷裂 : 上蓋轉軸區容易因塑膠脆裂變形 或者接外掛喇叭 摔機造成斷裂

大概就以上這四個重點,上蓋還有個電路板其實不容易損壞,所以就不列出
雖然本人不是專業的維修,但是至少有在研究怎麼去修這樣子的骨董
分享給有需要維修這幾個型號隨身聽的朋友,應該多少有幫助~  請多指教,謝謝~

网友:
多謝經驗分享,CD隨身聽也變成歷史的眼淚了,現在一隻手機包山包海,就算是過氣的3G智慧型手機,可以放音樂看影片,又能靠WIFI上網,連MP3MP4播放器也沒出場的機會

樓主真的是有愛啊

网友:
手头也有一台Panasonic的随身听CD,也是因为电池漏液导致大面积的腐蚀。
之前捣鼓了一阵子,做了不少“显微手术”,无奈显示排线上边的导电胶层脱落无法修复而作罢。
所以说,这些老机子最大的痛点是——老化、老化、老化。没有配件。
激光头部分还是 蛮耐操的。
时代的车轮冷酷前行,可惜了这些工业艺术精品。
好好珍藏吧,楼大!

网友:
感謝分享  恭喜完修古董CD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
其實當初是買了第一代  但久年失修已損壞無法維修
所以才決定買後續型號的二手機種,才有了這次的經驗分享

接下來後續還有收到3台都是同型號的 SL-CDS2
而且全都是帶有喇叭
其中兩台完全修復 如下圖~

然後這裡再來一個喇叭維修的實例
這三組喇叭裡面 其中就這組喇叭完全不出聲音
實際量側後 喇叭完全故障 沒有出阻值開路了

於是本人就量測 這喇叭的SIZE是1.9吋左右 接近2吋
上面標的是8歐姆0.5W  網拍買了兩顆兩吋4歐姆3-5W帶有螺絲鎖孔的單體來換
去掉外框後 放進去很吻合...讚

裝上後
喇叭實測 比原廠的8歐姆還要偏重低音 聲音也宏亮許多~

以上 完修跟分享~謝謝指教~

网友:
前天在賣場,還看到手提CD放音機,售價1500元!

网友A:
看到喇叭,爺青回。
翻箱倒櫃,卻怎麼也找不到阿斯買的那台。
只找到同期買的超薄款,SL-CT800。

超薄款,上蓋已沒有按鍵(改到圓周側邊與線控),所以沒有排線。

跟CoDoMo一樣的口香糖電池,有一顆也漏液了。
改用原廠的配件,可放入3號電池供電。
試聽一下,可能燒錄的CD片有點久了,勉強可聽,不過有時放不出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喇叭,爺青回。
翻箱倒櫃,卻怎麼也找不到阿斯買的那台。
只找到同期買的超薄款,SL-CT800。

再看到這台眼熟的旗艦機~就翻出了這台SL-CT800
雖然這是二手機
但這台機況還不錯~

這台特點是上蓋金屬,機身特別仿金屬質感烤漆
很輕巧也很薄 比CoDoMo二代跟三代系列還要薄50%高度

只有在背面電源磁接口附近有些許掉漆樣子
線控的部分只有一點點破皮並更換過

試著播放MP3...沒問題

沒有排線這類機種 ,維修的話其實就只能往主機板方向處理
反而還省下拆上蓋的時間

网友:
論壇真是臥虎藏龍,小弟拜服!!

网友:
謝謝分享, 此論壇真臥虎藏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