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微波爐機型RE-1002SM插電後控制面板無顯示

楼主(2022-05-23):
聲寶微波爐機型RE-1002SM插開控制面板無顯示,把門打開時內燈亮,轉盤自動旋轉,風扇也轉,但控制面板無顯示,把門關上後,燈也熄了, 風扇也停止轉,但控制面板還是無顯示,請問要從何處下手修理?

网友:
建議:
1.檢查控制機版上的低壓電源是否正常。
2.檢查控制基板上的繼電器(有一個繼電器接點好像一直短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