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洗衣機AW-TS117維修及問題請教

楼主(2022-05-23):
家裡老洗衣機 三菱AW-TS117 顯示錯誤代碼d3,旋轉滾桶還聽的到水聲。

白天拆開洗衣機前蓋,積水已消退,發現排水管異常的重,往裡面看可以看到異物,但挖不出來。

想先進水再排水,發現另外一個問題,'排水弁驅動組立'關閉不良,進水的時候會漏水,就順勢拍打排水管,然後就排出來一堆像水垢的東西。

'排水弁驅動組立'

'排水弁驅動組立' 漏水要怎麼補救,還是就撮合著用?
這水垢裡面有些衣服的棉,還固化成排水管形狀,這是洗衣粉的化學反應嗎? 長期用好x多的桶裝洗衣粉

网友A:
拆開來~管內的異物清一清~
應該就不會漏水了~
如果再漏~
黑色的活塞換一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開來~管內的異物清一清~
應該就不會漏水了~
如果再漏~

謝謝你的建議。
但不知道從何下手,雖然老洗衣機但是外面督沒看到水漬,擔心本來外面不漏水,修完裡外都漏水,以您的經驗那些地方是活動件,是可正常拆卸的?
大概也沒關係我會自行斟酌。

网友B:
紅箭頭處的那個蓋子
應該可以打開
裡面清一清
可能有硬幣卡住
或髒東西卡住
一般清一清就好了

网友C:
排水弁驅動組立,幫你解譯是排水閥驅動馬達總成(類似電磁閥)(如線路圖 紅(紅)茶(棕).空((天空)藍))。偶發四不是假胖....

不過他靠旋轉來伸縮搖臂活塞止水與排水,看是否卡異物或破損與失控,顯示異常大多是未定到位
。(最底部無壓力的末端排水管拆下看便知)

至於管內水垢與異物,水管(水平/垂直)放置不當經年累月洗劑與衣料沉澱的沉積之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紅箭頭處的那個蓋子
應該可以打開
裡面清一清

感謝,白天再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水弁驅動組立,幫你解譯是排水閥驅動馬達總成(類似電磁閥)(如線路圖 紅(紅)茶(棕).空((天空)藍))。偶發四 ...

此機號稱日本原裝,打開寫的是中文,看不懂的中文。
'排水弁' 想說這是甚麼鬼阿
'空' 還以為是空接,但是有看到一條天空藍(青),經過您的解釋就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機號稱日本原裝,打開寫的是中文,看不懂的中文。
'排水弁' 想說這是甚麼鬼阿
'空' 還以為是空接,但是 ...

那是日文漢字
排水管有那麼多東西,顯然排水閥一定也塞了東西, 清乾淨就是了.
排水管要順,讓棉絮等污物可以順流排走, 排不出去就會回堵, 堵到排水閥關不住就不能洗了

楼主:
按#4 bluedinc大的指導,以此管為軸心逆時鐘旋轉可取下'排水閥驅動馬達總成'。
取下後本以為是兩種材質...

結果不是,是一層厚厚的結垢,泡了約半小ˊ時的稀釋醋,感覺沒用。
試著擠壓橡膠,垢會碎裂但還是沾黏在上面,不敢用力刮,怕破壞到老化的橡膠。
就先這樣頂著用,謝謝大家指導。

网友A:
洗衣機弄滿水~
把一包 1 磅的檸檬酸加進去~
如果會漏水~
先把排水管出口提比水位還高~
泡個一到二天~
就會軟化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4 bluedinc大的指導,以此管為軸心逆時鐘旋轉可取下'排水閥驅動馬達總成'。
取下後本以為是兩種材質...

止水橡皮還是要清乾淨,泡30分鐘是不夠的,泡一天吧,
小心,橡皮裡面有彈簧不要沾到水會生鏽,清乾淨後,
在橡皮表面抹上一層凡士林,這可以止漏的

网友B:
"試著擠壓橡膠,垢會碎裂但還是沾黏在上面,不敢用力刮,怕破壞到老化的橡膠。"

一般來說,那個像膠應該是耐酸鹼的,沒這麼容易硬化
直接用指甲摳一摳,能摳下的應該就沒問題(不要用工具,那會刮傷)
如真的硬化了,就算不摳,一樣堵不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衣機弄滿水~
把一包 1 磅的檸檬酸加進去~
如果會漏水~

謝謝提供,會再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止水橡皮還是要清乾淨,泡30分鐘是不夠的,泡一天吧,
小心,橡皮裡面有彈簧不要沾到水會生鏽,清乾淨後,
在橡 ...

因為已經組裝回去了,會先試#10 fireway的方法,若在拆開繪圖看看凡士林,謝謝你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試著擠壓橡膠,垢會碎裂但還是沾黏在上面,不敢用力刮,怕破壞到老化的橡膠。"

一般來說,那個像膠應該是 ...

確實這橡膠摸起來還有彈性,但因為摳下來的垢的橡膠面是黑的,就是雖然摳下來了,但是連同被附著的橡膠一起被摳下來了,所以不太敢愾暴力。用十字起敲,垢只會裂開但不會脫漏。

网友:
也可以把橡膠泡到一顆檸檬擠出來的汁裏頭(太少就加一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