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安博盒子 (S900 PRO) 不開機維修

楼主(2022-05-23):
家裡有一台安博盒子( S900 PRO ) 插電無發開機,
拆開外殼量測主板後,發現經由PMIC輸出的ˋ4組電源皆有正常電壓輸出,
請教各位高手還可以再做那些檢測.

楼主:
請教是否有電路原理圖

楼主:
請問若是EMMC或CPU問題可以如何檢測?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若是EMMC或CPU問題可以如何檢測?

EMMC 可以用還原卡測試,把還原記憶卡放入開機,等一段時間看看能不能正常開機。
如果用外接記憶卡可開機,但不用記憶卡就無法開機,那就是EMMC故障。
就改用記憶卡開機就好,不用修。

下載燒錄記憶卡的工具 PhoenixCard 和韌體檔案,將韌體檔案寫入記憶卡,用此記憶卡開機。
我沒測試過,你可以試看看。

[Download] PheonixCard tool

[Download] 安博盒子韌體

网友:
安博的S900 PRO我看過有兩種CPU的主板,
一種是H64另一種是H5,
兩種主板的韌體不相容無法共用,
你的描述有可能是EMMC出問題,
也可能是其他硬體損壞造成,
最簡單自救方式是製作刷機卡看看能否恢復,
你先試試看結果如何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