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49X8300C 綠橘燈號閃爍求助

楼主(2022-05-23):
還請各位大神賜教
我的電視SONY KD-49X8300C,原本所有功能都正常只因螢幕疊影,所以找塊相同邏輯板更換,更換邏輯板後竟然後亮綠橘燈交閃,有聲音(按遙控器上下左右會有音效)螢幕背光不亮,已電源重置、以及factory reset ,換回原本的邏輯板也變的無法開機,綠橘燈交閃,有聲音背光不亮,疑似主板被鎖,難道只能換主機板了嗎? 請問還有什麼方式可以補救 ?謝謝

网友A:
LED燈條壞了~
自己換要小心勒~
https://bbs.pigoo.com/thread-84628-1-2.html
參考一下文章~
不小心就會亮幾條線~

网友B:
需重新用USB更新軟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燈條壞了~
自己換要小心勒~
https://bbs.pigoo.com/thread-84628-1-2.html

依燈號以及,直接給Led供電,LED是沒有壞的,電源板也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重新用USB更新軟體了

有想過這麼處裡,但是沒螢幕畫面不知該如何用USB更新 頭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想過這麼處裡,但是沒螢幕畫面不知該如何用USB更新 頭痛

前兩天剛換了一台KD65X8500F的主機板.但是買的是55吋的.然後也是裝上去跟你一樣的閃燈.也是被光面板都不亮.後來去SONY官網下載更新程式.更新完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兩天剛換了一台KD65X8500F的主機板.但是買的是55吋的.然後也是裝上去跟你一樣的閃燈.也是被光面板都不 ...

chi0338 您好  抱歉,請問螢幕無法顯示的狀況下,製作更新專用的USB後,USB直接插上電視機USB插槽即可 會自動跑更新嗎?  因為沒螢幕無法操控按下一部之類的  感謝回覆

网友B:
引用 楼主:
chi0338 您好  抱歉,請問螢幕無法顯示的狀況下,製作更新專用的USB後,USB直接插上電視機USB插槽即可 會自 ...

我剛開始也是都不會讀取更新檔.試了幾次.最後好像是按開機後.插上USB再按遙控器的確認鍵.幾秒後忽然就變成白光閃爍.我就讓他自己去閃.最後他就完成更新.自動關機再開機.就完成了.你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剛開始也是都不會讀取更新檔.試了幾次.最後好像是按開機後.插上USB再按遙控器的確認鍵.幾秒後忽然就變 ...

好的,感謝 我再試試看   感謝您寶貴的資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謝 我再試試看   感謝您寶貴的資訊

你開機問題解決了嗎

网友:
去官網下載韌體更新

网友:
螢幕疊影故障點在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開機問題解決了嗎

已至官網下載更新檔,插入USB後開機(usb隨身碟本身有指示燈),有讀取到檔案電視指示燈白光忽明忽暗(這時應該有正常跑更新),隨身碟指示燈也顯示在讀取資料也有在讀取資料,大概讀取了大約30分鐘 ,電視指示燈亮一下藍燈然後就重開機,一直無限迴圈(重開機-電視指示燈白光忽明忽暗約30分鐘-亮藍燈-重開機)糗了⋯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至官網下載更新檔,插入USB後開機(usb隨身碟本身有指示燈),有讀取到檔案電視指示燈白光忽明忽暗(這 ...

可是我的是重開機後就正常了呢.那你有把USB拿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是我的是重開機後就正常了呢.那你有把USB拿掉嗎

感謝各位參與討論
目前結案:
1.USB 請使用 FAT32 格式化
2.USB 建議使用有指示燈的 比較好判讀是否有的取資料
3.更新檔檔名更改為upgrade_loader
4.更新前請務必確認排線無損壞並確實插好
5.若台灣更新檔一直無法讀取可試試至左岸的SONY網站下載更新檔(但是更新完會變成左岸版內建App)
附上YT 國外教學影片(YouTube app 開啟cc字幕設定可直接翻譯字幕)
此頻道蠻多維修技巧分享
YouTube 搜尋以下標題 即可找到影片
Sony XBR How to Pairing Procedure - Software Upgrade / Update CDEF Series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參與討論
目前結案:
1.USB 請使用 FAT32 格式化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