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橋DIY 無法正常驅動馬達

楼主(2022-05-25):
小弟目前專體需要用到24V馬達正反轉
馬達規格為24V5A
我自己參照網上資料實驗了以下電路
但是ˋ正反轉都驅不動,但有馬達通電的聲音.
請問要怎麼改,才能正常動作?
2022-05-25 18_46_53-H_Bridge_Protel Schematic.pdf - Adobe Acrobat Reader DC (32-bit).png

网友:
1. MOS  PCH   D S 極  請先分清楚

2. R1 R2  設定的1/2電壓   電晶體Q3 (or Q4) OUTPUT High 時
   H橋 所有 4 個MOSFET   VGS 電壓 請自行分析一下

3. 注意MOSFET VGS  的 極限電壓  有不少是只能到+/- 20V

网友:
這個線路,+24v電源經過200Ω(R5及R6)才到IRF9540的D腳 (應該是S腳你畫反),電流被200電阻限流,不可能有5A電流驅動馬達 ,這線路還有缺點,訊號輸入Q3或Q4電晶體馬達正或逆動作時,上下兩顆MOSFET會有短暫同時導通,上下兩顆它不是一顆MOS先截止後,另一顆MOS才導通,

楼主:
感謝回覆
腳位畫錯我再調整。
VGS 導通是限制12V以下。
200電阻限流? 不接或更小也是沒辦法正常驅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腳位畫錯我再調整。
VGS 導通是限制12V以下。

P MOS 即使DS 校正了   VGS  永遠在-12V@VG_12V  (或-24V@VG_0V )    無法關閉P MOS

沒燒你得感謝   200電阻限流

网友:
畫一個線路讓你參考,沒輸入時,所有電晶體及MOS都截止狀態,當有訊號電壓+10V輸入Q3基極,這時Q3射極及集極會約有0.95mA電流,Q3的射極對地有+9.5V給Q4閘極,讓Q4導通,Q3集極對+24V有-9.5V給Q1閘極,Q1導通,馬達正轉動,另一輸入Q5,換Q3及G2導通,馬達逆轉動,還有輸入訊號電壓平常是0,輸入+10V馬達轉動,

不好意思,另一張圖不曉得如何刪掉

网友A:
跟版主研究一下,你原本的線路的問題,要像下面的圖才能動作,R3及R4不能經過電阻分壓供給,要直接接正電源,這樣電晶體才能控制上面MOS導通或下面MOS導通,當Q3及Q4電晶體無輸入時,上面MOS閘極0偏壓,上面兩MOS電流截止,下面MOS有正偏壓兩MOS導通,兩輸出端輸出0電壓,壓馬達不動,

有電壓輸入Q3電晶體的基極,Q3集極下拉,上面Q1的MOS閘極有偏壓Q1導通,下面Q5的MOS閘極無偏壓Q5電流截止。Q1及Q6導通,馬達正轉動。

有電壓輸入Q4電晶體的基極,Q4集極下拉,上面Q2的MOS閘極有偏壓Q2導通,下面Q6的MOS閘極無偏壓Q6電流截止。Q2及Q5導通,馬達逆轉動。

版主這個線路不能工作高電源電壓,因為電晶體在拉動R3或R4時,假設電源電壓6V,有訊號電晶體拉動時, 上下兩MOS的閘極短暫會出各3V電壓,兩MOS同時相互導通,低電壓兩MOS是低電流導通,不會燒毀,高電源電壓假設是24V,上下兩MOS的閘極會出各12V電壓,上下兩MOS瞬間同時大電流導通,會燒毀。

网友B:
若是在做學校的專題,買一塊電路板回來研究也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版主研究一下,你原本的線路的問題,要像下面的圖才能動作,R3及R4不能經過電阻分壓供給,要直接接正電源 ...

R3及R4不能經過電阻分壓,但是我用的是24V, mos閘極卻只有20V,沒分壓時,會燒掉。
所以我原先降壓,用電表量測要接馬達的2端時,是可以正常得正負24V。
但是接上馬達後電壓就降下來, 馬達也無法轉。
另外我有試過
把R5拿掉直接接24V,R6=200歐,馬達可以反轉。
把R6拿掉直接接24V,R5=200歐,馬達可以正轉。
但是R5及R6都拿掉馬達卻不會動。
2022-05-25 18_46_53-H_Bridge_Protel Schematic.pdf - Adobe Acrobat Reader DC (32-bit).p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是在做學校的專題,買一塊電路板回來研究也不錯。

謝謝您的建議,是學校的。
但是要驅24V的比較少見,價格也便高,沒有預算。
才想要自己試試看,不過我不是電子電路專業,所以似乎問題頗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R3及R4不能經過電阻分壓,但是我用的是24V, mos閘極卻只有20V,沒分壓時,會燒掉。
所以我原先降壓,用電 ...

IRF9540是P 通道MOSFET(閘極偏壓方式跟N通道MOS相反),它的偏壓是從正+24的源極和閘極的負電位差,也就是說P 通道MOS閘極平常要+24,IRF9540才是0偏壓,IRF9540才不導通,閘極對源極有負電位差,IRF9540會導通,你加分壓電阻後給IRF9540閘極偏壓,閘極平常不是+24V,閘極對源極有負電位差,IRF9540永久導通,電流不會截止。

你怕IRF540的推動電壓過高,用電阻分壓+12 - 0的變化電壓推N通道IRF540閘極,但是對P 通道的IRF9540來說,你是用12V - 24V的變化電壓推IRF9540閘極,假如沒限流MOS燒燬

网友:
這個呢?

https://sites.google.com/site/ts ... nzhuankongzhidianlu

http://stanleyengineer.blogspot. ... ridge-driver-h.html

网友:
專題經費,應該每人每學期有200元,可以去系辦問看看。
有的話,買材料記得拿發票(要不要打統編要問系辦)。

网友:
電阻分壓 重新改用一下
額外多用了 電晶體  不想讓原理過於複雜機巧    容錯能力會比較好

原位置上限流電阻本身的電壓  會改動P-MOS S 極電壓  造成VGS變化
-位置移到P-MOS D 極
-若有其他需求 必須維持原位置 例如 檢測限流電阻的電壓  或是 P-N MOS已經模組固定
  那就  限流電阻本身的電壓 不能過大 也就是說電阻值不能過大

楼主:
感謝各位的回覆。我再試試看能不能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的回覆。我再試試看能不能成功。

再講一下,不是馬達驅動能正或逆轉,線路就是正常成功,馬達的轉速及扭力正常嗎?你原本的線路IRF9540沒有功能長期導通,把IRF954從線路去除功能一樣,實際的線路等效下面圖的功能,下面圖只要把電阻R5及R6的阻值用小,馬達也是會正或逆轉,但是驅動效率差,馬達的轉速及扭力沒發揮,不代表成功,實驗要有理論引導,盲目的實驗對你沒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講一下,不是馬達驅動能正或逆轉,線路就是正常成功,馬達的轉速及扭力正常嗎?你原本的線路IRF9540沒 ...

謝謝您,耐心的回復,我再好好研究MOSFET。有成果在貼上來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