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ASUS B85M-G 電路圖

楼主(2022-05-25):
主機板 POWER ON 後,CPU風扇運ˋ轉幾秒後停止,不斷的重覆此狀態,
有搜尋到獅子魚大大提供的點位圖,但沒找到電路圖,
搜尋資料有提到 ASUS B85M-G 這個現象有可能是 BIOS,
量測 Vcore 有 1.7V, 目前等待購買的燒錄器好重燒 BIOS看看,
有電路圖的話,在等待燒錄器到來前可以來量良周邊零件的電壓

感謝~~~~~~

如各位大大能給新手些建議也是不勝感激  ^^b

B85M-G

B85M-G

ASUS B85M-G 主幾版 故障說明 : 主機板 POWER ON 後,CPU風扇運ˋ轉幾秒後停止,不斷的重覆此狀態

网友A:
華碩很少有電路圖的
有維修指南就要偷笑了
Asus B85M-G 維修指南.pdf (978.58 KB, 下載次數: 9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華碩很少有電路圖的
有維修指南就要偷笑了

謝謝獅子魚大大~~~~~
一直都讓你協助提供好資料 感謝

啥~~~  華碩很少有電路圖的.....  難怪我在Google大神那也很少有所獲   明白了

華碩有維修指南這種文件.....真的   只能偷笑了  ^^a

謝謝獅子魚大大的指南

网友B:
請查一下PQ701及周邊的ME供電是否正常1.05V。
聽說B85M蠻多ME供電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查一下PQ701及周邊的ME供電是否正常1.05V。
聽說B85M蠻多ME供電問題。

jkpigoo大大
    謝謝你的維修提示,待今天回家,依獅子魚大大的指南和你的建議,查看主ˋ基板問題
    B885M 多 ME供電問題  收到~~~

楼主:
今天第一次用獅子魚大大在論壇提供的軟體BoardViewer來看點位圖,
本來我為fz點位圖就像PDF點為圖一樣,但依開啟檔案後.....驚為天人阿,
竟然還有這樣的寶物沒發現 ..... 果然是維修小白一枚

這裡真的是維修的好天堂,真沒早發現這裡  ~~~~

楼主:
來報告一下維修進度~~
在等待BIOS燒錄器來到前,依獅子魚給的維修指南和點位圖檢查所有的供電流程,
檢查到+1.5PCH的電壓只有 0.8V,目前懷疑可能的問題有
1. RT9025-250S0 (PU702)
2. 88.7K (PR734)
3. 100K (PR736)

在電路板上量 PR734和 PR736的阻值都不對,大概要拆下來量

目前先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