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UX32VD 螢幕更換

楼主(2022-05-26):
各位先進好:

小弟ASUS UX32VD螢幕,亮度調到最亮感覺還是很暗,所以想自行更換,型號M133NWN1為1366*768
想更換1980*1080的螢幕。
目前M133NWN1
信号系统eDP (1 Lane) , eDP1.1a , 端子 , 30 pins
找到一款NV133FHM-N42
信号系统eDP (2 Lanes) , eDP1.2 , HBR1 (2.7G/lane) , 端子 , 30 pins

不曉得這樣裝起來會不會有問題

网友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oK3OmwXyPI

1:01   1366*768
8:12  1920*1080

額外提醒  13" 螢幕  固定不變的面積  擠進更多解析度
字與圖  佔幅面積會相對縮小  若是有 文字作業WORD  可調整放大比例
但是編輯功能區  是系統預設

看影片 遊戲 是無所謂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oK3OmwXyPI

這影片剛好天有看到
我現在的問題怕買了尺寸雖然可裝,但是怕顯示出問題

目前M133NWN1
信号系统eDP (1 Lane) , eDP1.1a , 端子 , 30 pins
找到一款NV133FHM-N42
信号系统eDP (2 Lanes) , eDP1.2 , HBR1 (2.7G/lane) , 端子 , 30 pins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影片剛好天有看到
我現在的問題怕買了尺寸雖然可裝,但是怕顯示出問題

推人下坑  當仁不讓
影片中
nt140whm-n31  eDP (1 lane) 30 pins
https://www.twscreen.com/zh-TW/l ... 6%E9%9D%A2%E6%9D%BF

B140HAN01.3   eDP (2 lanes) 30 pins
https://www.twscreen.com/zh-TW/l ... 6%E9%9D%A2%E6%9D%BF

其他 懶得找了 eDP 1.1a  1.2   是因為 解析度多了需要更高的 傳輸頻寬
你就自行查找 UX32VD  GT 620M  看他能不能推出  1920/1080P 60H更新率

网友B:
以前規格就有寫兩種解析度,不過就不知用哪一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規格就有寫兩種解析度,不過就不知用哪一塊了~

感謝回覆

保險起見買跟原來的一樣會比較單純

网友C:
弱弱的問一下,
進BIOS畫面也是暗的嗎?

Win10有一個"夜間光線"的功能,
記得關掉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問一下,
進BIOS畫面也是暗的嗎?

進bios 與 進win10 感覺差不多

只是整體色彩偏暗,亮度不夠,看得很吃力

win10 亮度已關還是偏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進bios 與 進win10 感覺差不多

只是整體色彩偏暗,亮度不夠,看得很吃力

看來要花錢換LCD了,
若沒有携帶/移動使用的需求,
可以外接螢幕使用,
公司常出差的同仁都是配14吋筆電(ACER Swift 3 /i5-7200U)外接27吋LCD使用,
小小的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來要花錢換LCD了,
若沒有携帶/移動使用的需求,
可以外接螢幕使用,

感謝建議

目前有外出辦公需求,所以這條跑不掉,只是想解析度想換高一點,不過沒把握買到合適的,只好買一樣的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