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攜式咖啡磨豆機維修分享

楼主(2022-05-27):
昨天早上這台磨豆機突然磨不動了!?
拆開後又可以運作.
量測電池電壓4.2V 見鬼了...
但還是感覺是電池老化~
跑去光華商場買了同型號電池換上...
不做動...不做動...不做動...不做動...不做動...
後來發現 新電池上面有保護電路板舊的沒有!
拆下保護電路板 並且換粗的電線
(因為要驅動馬達電流需求應該比較大)
YA~完修. 開心啊!!

网友A:
把放電MOS短路,至少充電MOS還有過充保護 -- 安全考量,這個可以多多思量
如果勤勞一點,多並放電MOS 或 改大放電MOS,也可過放保護 -- 電池壽命考量,不過不是很重要啦,電池也不貴

如果機器本身有做保護電路,則以上就是一堆廢話

网友B:
謝謝你分享一篇維修文,提醒幾個問題︰
1. 標題我不知道廠牌型號就不改了。
2. 上傳照片是要用圖片,不是用附件,我已幫你改過來。
3. 照片儘量用橫拍,我也幫你把不需要的剪掉。

以後再請配合版規。

网友:
拆開後又可以運作.
量測電池電壓4.2V 見鬼了...
但還是感覺是電池老化~
-----------
==>  我覺得是  電線焊接處出了問題   組拆形變壓迫改變環境條件

网友:
這個應該是 你買的電池原本附的電線是 電子產品用的細線.
無法直接驅動馬達.
所以你換了粗電線後就能正常運作.
磨豆機上有看到充電接口.
應該原本就有包含充放電保護電路.故你說原電池沒有保護電路板.
感覺新電池那個保護電路板拆不拆應該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你分享一篇維修文,提醒幾個問題︰
1. 標題我不知道廠牌型號就不改了。
2. 上傳照片是要用圖片,不是用 ...

1.這個裸妝杯子沒有看到廠牌型號,下次有會補上。
2.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放電MOS短路,至少充電MOS還有過充保護 -- 安全考量,這個可以多多思量
如果勤勞一點,多並放電MOS 或 改 ...

是的,杯子上面有充放電保護電路,所以放心的把新電池上的作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