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烏骨雞學姐的酒精消毒瓶改裝鋰電池

楼主(2022-05-27):
話說台灣疫情開始,烏骨雞學姐就去跟團買了一個酒精消毒瓶,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正確名稱叫什麼?就~~~隨便啦!大家都聽的懂。
她拿到消毒瓶後就說︰怎麼這麼大瓶?於是又被她收了起來,本來我要拿來換酷幣,結果烏骨雞學姐她哥哥烏骨雞老大有一天來我家說他公司買了一個消毒瓶太小......,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有這麼巧合的事,當然兩隻烏骨雞就互換消毒瓶了。

換了小的消毒瓶一陣子,烏骨雞學姐就跟我說消毒瓶用電很兇,要我想想辦法看能不能插市電?這台是用4個3號1.5V電池,說明書還註明一定要用鹼性電池,用插市電的很麻煩,就用18650 再加個降壓模組好了。

以後就讓消毒瓶背著電池好了,比較不會佔地方。

不知道幫她改好這個消毒瓶,她會不會心情大好讓我買那台迷你魔車床?

网友A:
這種降壓模組  印象中沒有考慮靜態耗電

网友B:
這算插市電嗎?wish沒6伏的變壓器?

网友C:
我家的 "米家自動感應洗手機"也有這個困擾, 但礙於放置在浴室內, 考慮到防水, 還不敢改鋰電供電。

网友D:
直接用5V的變壓器應該是帶的動。

网友C:
逛本站門戶出現底下紅框內類似阿拉伯語的貼文
會有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逛本站門戶出現底下紅框內類似阿拉伯語的貼文
會有問題嗎?

謝謝舉報,已刪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降壓模組  印象中沒有考慮靜態耗電

沒錯!所以我先不固定給烏骨雞學姐用,我再留意看看大約什麼時間會沒電?如果可以撐半個月以上,我想我就固定它了。如果撐不了半個月,那我就會在電池跟模組之間加個開關,烏骨雞學姐早上去出貨再打開,下午下班前就關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算插市電嗎?wish沒6伏的變壓器?

要插市電也得附近有插座可插,只要不必常常換電池,應該不要插市電比較方便。
我還真的沒有6V的變壓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 "米家自動感應洗手機"也有這個困擾, 但礙於放置在浴室內, 考慮到防水, 還不敢改鋰電供電。 ...

本來是想把電池跟降壓模組塞到消毒瓶裡面,不過空間看起來不夠只能作罷,不過後來想想這樣也好,若要用原本的3號電池也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5V的變壓器應該是帶的動。

或許可以,明天去調到5V就知道了,插市電就要找有插座的地方,比較不方便。

网友E:
電池用一節,不要用降壓模組,也許撐得更久。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池用一節,不要用降壓模組,也許撐得更久。

這第一時間我就試過了,如果只用一節鋰電,就算是剛充滿電也動的像不情不願的,剛剛再試了一下5V倒是勉強還可以。

网友B:
wish有這台的內部照片嗎?
是不是像影片這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DPkSxHus2A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sh有這台的內部照片嗎?
是不是像影片這樣?

我家這台很難拆,只能說模做的很合,咬合的很緊,我光是拆就花了很多時間,而且多少會破壞美觀,有一個螺絲隱藏在最上面飾板,一撕起來就無法復原了。

网友:
先不講馬達,這種用紅外線感應的,就是整天要通電,
真的是在消耗電池的電力。

网友:
這串兩個鋰鐵就不用降壓了,
小弟的的血壓計是四顆AA電池,
鹼性1.6V*4=6.4V

我裝了兩個AA尺吋鋰鐵跟兩個假電池,
3.2V*2=6.4V

電壓一毛一樣,
開心使用中.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第一時間我就試過了,如果只用一節鋰電,就算是剛充滿電也動的像不情不願的,剛剛再試了一下5V倒是勉強 ...

5V的變壓器,再併個大電容,提供噴霧馬達啟動的瞬間電流,應該就沒問題了,電容大小請自行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5V的變壓器,再併個大電容,提供噴霧馬達啟動的瞬間電流,應該就沒問題了,電容大小請自行測試。 ...

1. 插市電不方便
2. 用5V 可以正常使用,不必用電容

网友F:
用行動電源就很方便了

网友:
這個血壓計一樣,不是放4顆電池,就是 6V500mA的變壓器。

网友:
有用過是四顆鹼性電池,三個人用已1年,
小馬達一定要用鹼性電池才持久
電池頭塗凡士林防潮
機器不動時測量電池是正常,電池塗凡士林防潮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行動電源就很方便了

至少我手上的行動電源不能用,因為行動電源是由鋰電池升壓到5V,行動電源會偵測如果沒有接負載會自動斷電節省電力消耗,而這台消毒瓶待機幾乎沒有消耗電力,所以用行動電源的話,就得每用一次都要按一次行動電源開關,所以也沒有比較方便。

网友F:
引用 楼主:
至少我手上的行動電源不能用,因為行動電源是由鋰電池升壓到5V,行動電源會偵測如果沒有接負載會自動斷電 ...

如果加個小負載,例如 led指示燈或照明燈,不知會不會覺得浪費電力?
再則如果加usb hub不知道能不能達到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加個小負載,例如 led指示燈或照明燈,不知會不會覺得浪費電力?
再則如果加usb hub不知道能不能達到 ...

如果還要加個小負載,那就跟一樓這樣相同了

楼主:
有跟大家提到這台消毒噴霧機如果直接用一節18650 供電無法工作,正確來說就是有氣無力要噴不噴的,今天突然想到用兩節18650不加降壓模組試看看?結果噴了兩次就~~~不動了。

今天烏骨雞學姐很忙,應該沒有注意我把她的消毒噴霧機搞壞了,明天她要用發現不噴了可能會罵人,我看我明天得去避難。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跟大家提到這台消毒噴霧機如果直接用一節18650 供電無法工作,正確來說就是有氣無力要噴不噴的,今天突然 ...

橡皮人應該會被放在汽油桶裡... 灌水泥... 丟台中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橡皮人應該會被放在汽油桶裡... 灌水泥... 丟台中港...

我早上逃難前把消毒瓶的屍體藏起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早上逃難前把消毒瓶的屍體藏起來了~~

裏面元件很少,趕快拆一拆,修看看。

网友:
我也有買這模組ㄟ,不過我是用12V變壓器去改

网友:
直接找一個手機5V1A充電器
酒精噴瓶挖一個micro USB或TYPE C孔 放模組
直接驅動可以 免換電池 環保

楼主(2022-06-27):
今天趁精神還好,偷偷把酒精噴霧瓶再拆一次看看。

果然下圖的U3燒了~~

我用放大鏡端詳了好一會兒,只看出了剩下印著62K,前面的沒辦法了。
在這張板子用U起頭的都是IC,回家再Google 看看TC8301 是做什麼用的?

或是有這一台的會員幫我看看U3 是什麼編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趁精神還好,偷偷把酒精噴霧瓶再拆一次看看。

TC8301 是
TC8301 datasheet.pdf (493.16 KB, 下載次數: 3)

可能還要找出 U1 編號來猜解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今天趁精神還好,偷偷把酒精噴霧瓶再拆一次看看。

印著62K

看是否這個
662K 絲印 XC6206P332MR SOT23 3.3V/0.5A 穩壓晶片

662K臨時代用點路
30Ω电阻一只,3.3V稳压二极管一个。(使用中發熱)
作者改成 "加大电阻到35 ,二极管并联到两个,发热问题解"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印著62K

看是否這個

謝謝你,連絲印都幫我找出來了。
3.3v的LDO 我以前也用很多,這幾天到烏骨雞學姐那裡找看看還有沒有SOT-23 ?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印著62K

看是否這個

ericchou大大你好厲害啊

     只印著ˊ62K , 如何能找到是 662K呢 ???

楼主:
烏骨雞學姐的倉庫沒有SOT-23,因為除了大小之外還有腳位的問題,最接近的只有SOT-89 的RT9166A-33GXL,我是把中間腳剪掉。

先草草焊上後如下︰

醫師又在找我了,正事要先辦,等明天再來試看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I:
ericchou大大你好厲害啊

     只印著ˊ62K , 如何能找到是 662K呢 ???

並非百分百確定是這個662K
所以回文是請 wish大確認比對看看
實際上還是要判讀現場元件
在電路上,引腳導線上連接了甚麼,由此判斷關聯尋找合適目標
(類似做疫調,確診足跡去過哪些地方,與誰發生了連結........,經由這些上下游關聯找出限制條件)

小弟不成熟之搜尋方法,完全依賴網路
藉由關鍵字 經搜尋引擎演算法提供大量資料
再由人眼過濾外觀判讀

wish大提出關鍵字 :
1. IC ,電路板上符號也以IC符號對應

2. 封裝 SOT-23
3. 絲印 ..62K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並非百分百確定是這個662K
所以回文是請 wish大確認比對看看
實際上還是要判讀現場元件

ericchou大大謝謝你詳盡的解說

類似做疫調,確診足跡去過哪些地方,與誰發生了連結........,經由這些上下游關聯找出限制條件)
這段說的可真是精妙,還能跟的上時事

原來是關鍵字 IC, SOT-23, 62K  剛在Google試搜了一下,真的出現 662k

在電路上,引腳導線上連接了甚麼,由此判斷關聯尋找合適目標  這就是疫調了吧  學習了  謝謝

楼主:
話說剛剛通電試了一下......居然好了,我真是走狗屎運,趕緊再補一下錫並組裝起來,趁烏骨雞學姐還沒來之前歸定位。

▼把電池背在後面好了,烏骨雞學姐嫌難看會美化一下。

▼這個電池盒本來就是兩個18650 串聯,上面剛好有一個開關,沒有使用就關閉節省電力。

▼用起來都沒有問題了。

好像烏骨雞學姐沒有發現我把它弄壞了,我真是走狗屎運~~~
大家以後沒有疫情的時候有機會來我家時,看到這個消毒瓶要記得對烏骨雞學姐說︰「這是誰這麼用心把它改鋰電池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