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CNC的三菱 MITSUBISHI 控制器 MELDAS M500/M530MR 伺服異警:006C 故障排除

楼主(2022-05-27):
CNC的三菱 MITSUBISHI 控制器 MELDAS M500/M530MR (Fig.1)的 S04 伺服異警: AR 006C (Fig.2)故障排除

fig1

fig1

fig2

fig2

工作用的CNC 出現了這個S04 伺服異警: AR 006C ,查了手冊的解釋是:電源單元對主回路電容充電異常.
這個電源單元是指: MDS-A-CR-75(Fig.3),它是提供主軸的Inverter: MDS-B-SP-75(Fig.3)直流BUS電壓的單元.

fig3

fig3

這個Alarm狀況出現就需要重新開關機.冬天比較不會發生,夏天就很常忽然發生.
一開始就都是重新開關機後繼續工作.直到今年3,4月忽冷忽熱後,就只要開機就跳Alarm,完全不能正常啟動工作,所以就拆下檢修.(Fig.4-1;Fig.4-2)

fig4-1

fig4-1

fig4-2-2

fig4-2-2

檢查一段時間後,既然手冊的解釋是:電源單元對主回路電容充電異常.所以就把DC BUS的回授信號(Fig.5-1;Fig.5-2)

fig5-1

fig5-1

fig5-2

fig5-2

到控制IC(Fig.6)間

fig6

fig6

的電路循查一下手畫下來(Fig.7).

fig7

fig7

HP 7806是隔離放大器,將DC BUS的電壓信號從高壓端隔離轉到低電壓端,再經由UPC1251 OP AMP (Pin 6,7,8)放大信號,再送到控制IC的(Pin 3).
UPC1251 OP AMP (Pin 1,2,3)是+5V分壓後+2.5V 送到控制IC的(Pin 12),我猜是控制IC的電壓準位參考值用.
因為顯示的故障原因是:電源單元對主回路電容充電異常,所以就專注在量測控制IC的(Pin 3).
整條回授線路上的電阻,電容都查了,都沒問題.UPC 1251 OP 我先用LM393N替代換上,再開機試試--還是不能開機(Fig.2).所以就淘寶買HP 7806 ~~~~~.
等到HP 7806寄到後換上---還是不能開機(Fig.2).
這時就是烤驗的開始了.
OP 放大的計算都忘了,還要再上網重新回憶,一番重考後,算好OP(Pin 7)的計算值,再回到機器上開機--驗證.
DC BUS V=0 理論上 OP(Pin 7)的計算值應該是= 0V.但是-----
竟然是 0.6V 連控制IC的(Pin 3)的電壓也是0.6V.
只好想方法檢測,中間的思考嘗試方法敘述起來太冗長,就只寫結論.
Fig.7 的藍色是原本的線路,紅色部分是修改又外加後的線路,
電路板圖(Fig.8)

fig8

fig8

未修改前 DC BUS V=0V 控制IC的(Pin 3)=0.68V ---無法開機
修改後 DC BUS V=0V 控制IC的(Pin 3)=1.22V ---可以開機
開機後 DC BUS V=327V 控制IC的(Pin 3)=1.67V
現在CNC 加工運轉 都正常運作,但是我還是覺得並沒有把它根本的問題解決,只是用另外加上的電壓讓它可以順利運作.
檢修過程中發現 三菱 MITSUBISHI 這個 MDS-A-CR-75 開機過程中
外部三相M.C.和板子上的+BUS 和-BUS 切入到BUS電容,的前後順序和偵測DC BUS電壓的時間點,我覺得不合理.
以上 有用到的可參考一下.

网友A:
雖然不是完全解決問題,但是會先把電路圖畫出來,也可看出你想解決的用心,並且圖文清楚描述,該給一個精華帖。

有些莫明其妙的問題是出在零件要壞不壞最麻煩,所以一些有壽命的零件我幾乎都是先全部更換再說。
你有提到冬天比較不會發生,夏天就很常忽然發生,或許跟熱有關係,拿一把吹風機轉到熱風吹看看,我以前遇到類似這種問題都是先用這招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雖然不是完全解決問題,但是會先把電路圖畫出來,也可看出你想解決的用心,並且圖文清楚描述,該給一個精華 ...

謝謝wish大的讚賞.
您建議的點,也是我一開始被冷熱的現象給誤導去查它的溫度sencer,所以才說過程太冗長,就沒贅述了,結果是HP 7806真的有壞,但是換新的也沒完全解決根本問題,就覺得是控制IC的三相市電切入時間點和偵測時間點,不合順序.我觀察到的這部分要說來也是話長,畢竟控制IC裡的程序沒法改.所以才想了Fig.8的方法朦騙控制IC,讓它開機呀!

网友B:
HP7806 淘寶買的新的不一定是好的,像我買過這類IC HCP7800就有許多問題,我有用過規格書給的測試電路測一便,發現很多不合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wish大的讚賞.
您建議的點,也是我一開始被冷熱的現象給誤導去查它的溫度sencer,所以才說過程太冗長, ...

每位技術人工作久了,自然就有了屬於自己的"經驗公式"來應對遇到的問題,我也只能就我有限的經驗跟大家分享,我說的用吹風機的意思並不是指溫度sencer,我也用這個方土方法找到一個有有時無的漏電的電容。

希望你能找到真正的問題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HP7806 淘寶買的新的不一定是好的,像我買過這類IC HCP7800就有許多問題,我有用過規格書給的測試電路測一 ...

謝謝提醒!在DC BUS=327V時新的HP 7806 有輸出壓差值0.3V ,壞的則是0V.所以有作動工作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位技術人工作久了,自然就有了屬於自己的"經驗公式"來應對遇到的問題,我也只能就我有限的經驗跟大家分 ...

謝謝!了解.這方法我得在冬天室溫低的時後才能用.以前溫度較高時我是用電風扇吹機箱降溫讓機器可以工作,前陣子吹風扇不行了,才拆下背蓋,試著用高壓風槍的尖嘴針對板子上的不同零件降溫,看能不能找到有問題的零件,但是沒成功.最後就是拆零件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