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裡的淨水器用了十餘年

楼主(2022-05-28):
家裡的淨水器用了十餘年,最近熱水壺經常有水垢,懷疑是淨水器有問題,想換一台RO機,基本就是這五道

第一道:5U的纖維濾心(過濾)
第二道:活性碳(除氯、除大腸菌)
第三道:1U的纖維濾心(過濾)
第四道:RO膜
第五道:排廢水

如果我想要喝軟水的話,要加樹脂濾心或是麥飯石比較好,應該加在那一道或是二個都加,

如果用水量不大是不是還要再加紫外線殺菌燈會比較安全?

另外有看到新式的直出機(不排廢水)的機型,他的RO膜已經是標準化件了嗎?

好處是用這種就不需要插電、排廢水、壓力桶及紫外線殺菌燈了?

請老師釋疑

好像還是需要電源?

网友A:
我家買的都是工廠就組裝好的,不能指定要加那一道,可能你買的比較高檔還能選購。

网友B:
一般RO水處理機
第一道:5U的纖維濾心(過濾)
第二道:活性碳(除氯、除大腸菌)
第三道:1U的纖維濾心(過濾)
第四道:RO膜 (是用馬達加壓將水經過RO膜過濾成純淨水  另一管道順道排出廢水) 純淨水進到儲水桶
第五道:儲水桶出水在經過 樹脂濾心或麥飯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家買的都是工廠就組裝好的,不能指定要加那一道,可能你買的比較高檔還能選購。

不對 不對
RO機 基本是5道工序

如果水質特差的地區 有的會在加前置過濾
至於從儲水桶出來的 基本上是1道 如果自己要再加1至2道也是可以的

网友:
直出機還是有排廢水,只是少了壓力桶,
經過RO這道後就是軟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對 不對
RO機 基本是5道工序

長知識了,原來要加裝都可以加裝,淨水器我本來就外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買的都是工廠就組裝好的,不能指定要加那一道,可能你買的比較高檔還能選購。

我是要買組裝好的,再自己加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RO水處理機
第一道:5U的纖維濾心(過濾)
第二道:活性碳(除氯、除大腸菌)

原來第4、5道我理解錯誤了,前三道是10寸的,樹脂濾心或麥飯石喝下來感覺會一樣嗎(在朋友家喝過,那個水好喝入喉,不知道是怎麼處理的)?4~5道都是T33,這樣對嗎

网友:
有賣第五道是小t3為樹脂濾芯,可以參考看看!只是小量飲用用這種應該夠了!加裝紫外線殺菌覺得可有可無!如果不放心建議可加裝在出水龍頭前比較好

网友:
非常有可能 RO 膜壞了,
有段時間 DIY RO 機只取第三道過濾的水煮開飲用,
過了一陣子快煮壺就出現水垢..

网友:
很明顯的是第四道RO膜壽終正寢.....該換了,
RO濾水技術很成熟了..現在濾心非常便宜
個人建議換成下面這樣配置整組濾芯更新一下

第一道:1U的纖維濾心(過濾雜質)
第二道:UDF活性碳濾心(除氯、除大腸菌)
第三道:CTO活性碳濾心 (三鹵烷,硫化物,氯化物,VOCs揮發性物,異味,農藥)
第四道:RO膜
第五道:後置T33活性碳濾心

換完後
建議買隻{水質檢測筆}測量溶解於水中的總溶解固體值ppm
一般正常五道RO出水大概5~20ppm
人體可以飲用水是50ppm以下
自來水大概220ppm依居住區域有所不同我也有看過130ppm左右的
我家照上面配置大概都維持13ppm以下,最低大概6ppm
濾心我都在網路隨便找個賣家買一買便宜就好

https://shopee.tw/%E3%80%90%E6%B ... 0-b86a-95ecf7abc60b

第一道:10"高密度PP棉質細紋1U 濾心 (台灣製)
採證材料~功能:過濾去除水中較大沙粒,鐵,毛髮及較大的雜質~使用壽命約2-3個月更換一次。

第二道: 10"高品質UDF顆粒活性碳濾心(台灣製) ~
功能:為過濾水中氯氣及化學物質及水中異味,使用壽命為4~6個月,如超過六個月請將濾心更換,以免細菌滋生於濾心內。

第三道:10"高品質CTO柱狀活性碳)(台灣製)~
功能:為高級活性碳特有之多孔質,且高吸附性精密的結構對水中三鹵烷,硫化物,氯化物,VOCs揮發性物,異味,農藥..等發會高吸附效能保障飲水用水的安全,使用壽命為4~6個月

第四道:KT樹脂濾心(RO膜)-使用道爾樹脂(台灣製)
功能:做離子交換時-去除石灰質﹝軟化硬水﹞ ,水中茶垢減少, 視用水量而定,若發現水中茶垢增多時 為該濾心已失效 (一般使用壽命約3-6個月更換一次) 。

第5道:台製小T-33活性碳濾心(材料NSF認証) (台灣製)
功能為:可去處三鹵甲烷, 最佳除氯,及化學物質及消毒水的味道......
(讓出水無異味)

网友:
引用
https://attach.mobile01.com/atta ...
題外話
以第四道RO膜區隔分前置濾心跟後置濾心
1..2..3...........馬達.........4.........儲水桶..........5..6..7
前置濾心                    RO膜                       後置濾心

前三道都是過濾功用較多
如果出第四道RO後有Tank儲水桶儲水的話
建議定要有第五道T33活性碳濾心
主要是過濾淨化水異味的讓喝起來口感好喝味道好聞
基本上水質檢測筆就是測第五道出水的水質
這樣的出水檢測後只要20ppm以下我都直接生飲了
.........................................................................
第六道,第七道就是增加水中礦物質跟微量元素口感而已
可有可無...看個人需求增減

第六道 ST-麥飯石濾心(礦物質)
第七道 ST-竹炭濾心(微鹼、微量元素、遠紅外線)

网友:
小弟幫親戚淘這款的!全塑沒廢水比有沖洗功能變壓器獨立出來!壓力桶改用台製的!走海運還是有摔的痕跡!

台灣通款吊架都是鐵製久了就生鏽囉!

网友C:
該影片留言討論區
也順便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該影片留言討論區
也順便參考看看

這個是在淘寶上面看到的智能款,不曉得跟主持人說的沖洗功能是否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是在淘寶上面看到的智能款,不曉得跟主持人說的沖洗功能是否一樣

雖然未知板大指的是哪款機型
不過,濾水直出型大約都差不多,如油管作者影片中的介紹那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