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mp3隨身聽SL-CDS2的某零件

楼主(2022-05-29):
大家好
我這台隨身聽在前陣子只是沒畫面
他有線控還能控制
結果最近打開在闔上就真的完全斷掉了
想買零件不知道這個名稱叫什麼
或是雙北市哪裡還有在修隨身聽的
5年前經過一些地方還有看到現在疫情我猜想應該都收了吧
會想把這修好是因為這能聽MP3
如果這只是CD隨身聽然後壞了我應該會直接丟了

网友A:
你好~
這個故障很簡單
代換一條排線就可以了 自己搞的話 要摺排線
可以買FFC軟排線 這個是20PIN的 間距0.5mm 長度6CM~15CM之間就可以
我這手上有24PIN的 就直接拆PIN合用

背後那條是喇叭外接排線 那條只要壓斷了就只能先把斷線部分刮開看到銅箔
再用焊接方式用錫焊對接補強 但難度也很高

或者找台故障不開機拆整組排線過去也行 但成本比單換代用FFC排線還要高了點 (料機150~500元之間有)

下圖就是實例SL-CDS3(後兩代都一樣機構) 不打算使用電池 倉內擺多餘出來排線的做法

這是測試用的排線也是自己拆PIN合用的

還有一點我前幾天PO在音響技術那裏 這個位置也要用類似銼刀去做修邊 不然換了一樣通病問題出現~

可以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這個故障很簡單
代換一條排線就可以了 自己搞的話 要摺排線

原來這叫FFC軟排線
這樣我就有方向了
最難的是螢幕左上方的那排線
幾乎是半圓形的
改天去電子零件買來試試看
謝謝你

网友:
如果重點是MP3,現在回收場應該是有很多丟棄的藍芽小喇叭,最多換個電池,藍芽喇叭都有插卡功能播放MP3,一張2G的卡就抵3張光碟片,又不用燒錄,重複寫入,檔案整理也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這叫FFC軟排線
這樣我就有方向了
最難的是螢幕左上方的那排線

嗨~順便附上一張喇叭排線的焊接模樣
這是找已完全故障 斷排線機子剪一小段對接上的  焊接後 這個口可能會塞不進去
所以焊接後要用虎口鉗的頂端夾平 後面再用個薄的貼布貼上去就可以了
祝好運~

這是低成本的做法~ 也是可以延續這個機子還能使用
耳機口其實也可以接個100多元的藍牙USB發射器,可以用這藍牙無線連接藍牙喇叭的
記憶卡雖然好用 不過....有時候你也不曉得哪天突然故障不能用(此現象本人已遇過有數次)
所以可以列入備選MP3的方案  ~  而且又是低成本維修  修好就是賺了~
(附上自己DIY的可充電藍牙喇叭)